[技术问答] 新唐MCU在Keil看printf的内容

楼主(2025-03-29):
新唐MCU在Keil看printf内容的方法如下:
一、C/C++选项卡的 Define添加“DEBUG_ENABLE_SEMIHOST” :

二、进入 Debug 后,单击 View-Serial Windows-UART#1 以显示 UART0 窗口:

三、程序里添加#include <stdio.h>,再配置好串口相关参数,则所有 printf(“”);函数输出的内
容都会显示在 UART#1 窗口

网友A:
还可以这么用,第一次听说,试试

网友B:
堆栈溢出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呀

网友C:
这个方法是不是只在调试模式下有效,发布程序的时候还能不能用

网友D:
调试模式下特有的功能。

网友E:
这个方法看起来很方便呀,之前我还在为怎么查看printf的内容发愁呢

网友F:
在配置串口参数的时候,波特率是不是必须和程序里设置的一致

网友G:
这个方法是不是对printf的内容长度有限制,太长的内容会不会显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