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基于STM32单片机的AES加密程序

楼主(2025-03-21):
AES加密,实践可用,配上解密包可解密。
aes.h文件
#ifndef  _AES_H__
#define  _AES_H__

// 以bit为单位的密钥长度,只能为 128,192 和 256 三种
#define AES_KEY_LENGTH        128

// 加解密模式
#define AES_MODE_ECB        0                                // 电子密码本模式(一般模式)
#define AES_MODE_CBC        1                                // 密码分组链接模式
#define AES_MODE                AES_MODE_CBC

///
//        函数名:        aes_init
//        描述:                初始化,在此执行扩展密钥操作。
//        输入参数:        pKey -- 原始密钥,其长度必须为 AES_KEY_LENGTH/8 字节。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init(const void *pKey);
int base64_en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 bindata, char * base64, int binlength );

//
//        函数名:        aes_encrypt
//        描述:                加密数据
//        输入参数:        pPlainText        -- 明文,即需加密的数据,其长度为nDataLen字节。
//                                nDataLen        -- 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必须为AES_KEY_LENGTH/8的整倍数。
//                                pIV                        -- 初始化向量,如果使用ECB模式,可设为NULL。
//        输出参数:        pCipherText        -- 密文,即由明文加密后的数据,可以与pPlainText相同。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encrypt(const unsigned char *pPlainText, unsigned char *pCipherText,
                                 unsigned int nDataLen, const unsigned char *pIV);

//
//        函数名:        aes_decrypt
//        描述:                解密数据
//        输入参数:        pCipherText -- 密文,即需解密的数据,其长度为nDataLen字节。
//                                nDataLen        -- 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必须为AES_KEY_LENGTH/8的整倍数。
//                                pIV                        -- 初始化向量,如果使用ECB模式,可设为NULL。
//        输出参数:        pPlainText  -- 明文,即由密文解密后的数据,可以与pCipherText相同。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decrypt( const unsigned char *pCipherText,unsigned char *pPlainText,
                                 unsigned int nDataLen, const unsigned char *pIV);
//char *encrypt(char *plain_data,char *test_key,char *test_iv);
char *encrypt(const char *plain_data, const char *test_key, const char *test_iv) ;
#endif
aes.c文件
#include "AE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m32f10x.h"

#ifndef __C51__
        #define code
        #define data
        #define idata
        #define xdata
        #define pdata
        typedef unsigned char BOOL;
#else
        typedef bit BOOL;
#endif

#define Nk        (AES_KEY_LENGTH / 32)                // 以“字”(4字节)为单位的密钥长度
#define Nb        4                                                        // 以“字”(4字节)为单位的加解密数据块大小,固定为4

// Nr:加密的轮数
#if   AES_KEY_LENGTH == 128
        #define Nr        10
#elif AES_KEY_LENGTH == 192
        #define Nr        12
#elif AES_KEY_LENGTH == 256
        #define Nr        14
#else
        #error AES_KEY_LENGTH must be 128, 192 or 256 BOOLs!
#endif

// GF(28) 多项式
#define BPOLY 0x1B //

/*****************************************************************************
*  Typedef  Enum                        枚举定义
*****************************************************************************/

/*****************************************************************************
*  Struct                               数据结构定义
******************************************************************************/

/*****************************************************************************
*  Local variable                       局部变量
*****************************************************************************/
const char * const base64char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0123456789+/";

const char padding_char = '=';
int base64_decode( const char * base64, unsigned char * bindata )
{
    int i, j;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temp[4];

    for ( i = 0, j = 0; base64[i] != '\0' ; i += 4 )
    {
        memset( temp, 0xFF, sizeof(temp) );
        for ( k = 0 ; k < 64 ; k ++ )
        {
            if ( base64char[k] == base64[i] )
                temp[0] = k;
        }
        for ( k = 0 ; k < 64 ; k ++ )
        {
            if ( base64char[k] == base64[i + 1] )
                temp[1] = k;
        }
        for ( k = 0 ; k < 64 ; k ++ )
        {
            if ( base64char[k] == base64[i + 2] )
                temp[2] = k;
        }
        for ( k = 0 ; k < 64 ; k ++ )
        {
            if ( base64char[k] == base64[i + 3] )
                temp[3] = k;
        }

        bindata[j++]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temp[0] << 2)) & 0xFC))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temp[1] >> 4) & 0x03));
        if ( base64[i + 2] == '=' )
            break;

        bindata[j++]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temp[1] << 4)) & 0xF0))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temp[2] >> 2) & 0x0F));
        if ( base64[i + 3] == '=' )
            break;

        bindata[j++] = ((unsigned char)(((unsigned char)(temp[2] << 6)) & 0xF0)) |
                       ((unsigned char)(temp[3] & 0x3F));
    }
    return j;
}

int base64_encode(const unsigned char *sourcedata, char *base64, int datalength) {
    int i = 0, j = 0;
    unsigned char temp[3] = {0};

    while (datalength > 2) {
        temp[0] = sourcedata[j++];
        temp[1] = sourcedata[j++];
        temp[2] = sourcedata[j++];

        base64[i++] = base64char[temp[0] >> 2];
        base64[i++] = base64char[(temp[0] & 0x03) << 4 | temp[1] >> 4];
        base64[i++] = base64char[(temp[1] & 0x0F) << 2 | temp[2] >> 6];
        base64[i++] = base64char[temp[2] & 0x3F];
        datalength -= 3;
    }

    if (datalength > 0) {
        temp[0] = sourcedata[j++];
        temp[1] = (datalength > 1) ? sourcedata[j++] : 0;
        temp[2] = 0;

        base64[i++] = base64char[temp[0] >> 2];
        base64[i++] = base64char[(temp[0] & 0x03) << 4 | temp[1] >> 4];
        if (datalength == 1) {
            base64[i++] = padding_char;
        } else {
            base64[i++] = base64char[(temp[1] & 0x0F) << 2];
        }
        base64[i++] = padding_char;
    }

    base64[i] = '\0';
    return i;
}
// AES子密钥表,当密钥长度为128位时,占用176字节空间
static xdata unsigned char g_roundKeyTable[4*Nb*(Nr+1)];

// 加密用的SBox
static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sBox[256] =
{
        0x63, 0x7c, 0x77, 0x7b, 0xf2, 0x6b, 0x6f, 0xc5, 0x30, 0x01, 0x67, 0x2b, 0xfe, 0xd7, 0xab, 0x76,
        0xca, 0x82, 0xc9, 0x7d, 0xfa, 0x59, 0x47, 0xf0, 0xad, 0xd4, 0xa2, 0xaf, 0x9c, 0xa4, 0x72, 0xc0,
        0xb7, 0xfd, 0x93, 0x26, 0x36, 0x3f, 0xf7, 0xcc, 0x34, 0xa5, 0xe5, 0xf1, 0x71, 0xd8, 0x31, 0x15,
        0x04, 0xc7, 0x23, 0xc3, 0x18, 0x96, 0x05, 0x9a, 0x07, 0x12, 0x80, 0xe2, 0xeb, 0x27, 0xb2, 0x75,
...
};

// 解密用的SBox
static code const unsigned char invSBox[256] =
{
        0x52, 0x09, 0x6a, 0xd5, 0x30, 0x36, 0xa5, 0x38, 0xbf, 0x40, 0xa3, 0x9e, 0x81, 0xf3, 0xd7, 0xfb,
        0x7c, 0xe3, 0x39, 0x82, 0x9b, 0x2f, 0xff, 0x87, 0x34, 0x8e, 0x43, 0x44, 0xc4, 0xde, 0xe9, 0xcb,
        0x54, 0x7b, 0x94, 0x32, 0xa6, 0xc2, 0x23, 0x3d, 0xee, 0x4c, 0x95, 0x0b, 0x42, 0xfa, 0xc3, 0x4e,
        0x08, 0x2e, 0xa1, 0x66, 0x28, 0xd9, 0x24, 0xb2, 0x76, 0x5b, 0xa2, 0x49, 0x6d, 0x8b, 0xd1, 0x25,
...
};

//        函数名:        rotation_word
//        描述:                对一个“字”数据进行循环右移。
//        输入参数:        pWord -- 要右移的4字节数据。
//        输出参数:        pWord -- 右移后的4字节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rotation_word(unsigned char *pWord)
{
        unsigned char temp = pWord[0];
        pWord[0]  = pWord[1];
        pWord[1]  = pWord[2];
        pWord[2]  = pWord[3];
        pWord[3]  = temp;
}

//        函数名:        xor_bytes
//        描述:                批量异或两组数据。
//        输入参数:        pData1 -- 要异或的第一组数据。
//                                pData1 -- 要异或的第二组数据。
//                                nCount -- 要异或的数据长度。
//        输出参数:        pData1 -- 异或后的结果。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xor_bytes(unsigned char *pData1, const unsigned char *pData2, unsigned char nCoun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nCount; i++)
        {
                pData1[i] ^= pData2[i];
        }
}

#define AddRoundKey(pState, pRoundKey) \
        xor_bytes((pState), (pRoundKey), 4*Nb)

//        函数名:        sub_bytes
//        描述:                通过S盒子置换状态数据。
//        输入参数:        pState        -- 状态数据。
//                                nCount  -- 状态数据长度。
//                                bInvert        -- 是否使用反向S盒子(解密时使用)。
//        输出参数:        pState        -- 置换后的状态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sub_bytes(unsigned char *pState, unsigned char nCount, BOOL bInvert)
{
        unsigned char i;
        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pSBox = bInvert ? invSBox : sBox;

        for (i = 0; i < nCount; i++)
        {
                pState[i] = pSBox[pState[i]];
        }
}

//        函数名:        shift_rows
//        描述:                把状态数据移行。
//        输入参数:        pState        -- 状态数据。
//                                bInvert        -- 是否反向移行(解密时使用)。
//        输出参数:        pState        -- 移行后的状态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shift_rows(unsigned char *pState, BOOL bInvert)
{
        // 注意:状态数据以列形式存放!

        unsigned char r;        // row,   行
        unsigned char c;        // column,列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rowData[4];

        for (r = 1; r < 4; r++)
        {
                // 备份一行数据
                for (c = 0; c < 4; c++)
                {
                        rowData[c] = pState[r + 4*c];
                }

                temp = bInvert ? (4 - r) : r;
                for (c = 0; c < 4; c++)
                {
                        pState[r + 4*c] = rowData[(c + temp) % 4];
                }
        }
}

//        函数名:        gf_mult_by02
//        描述:                在GF(28)域的 乘2 运算。
//        输入参数:        num        -- 乘数。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num乘以2的结果。
///
static unsigned char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num)
{
        if ((num & 0x80) == 0)
        {
                num = num << 1;
        }
        else
        {
                num = (num << 1) ^ BPOLY;
        }

        return num;
}

//        函数名:        mix_columns
//        描述:                混合状态各列数据。
//        输入参数:        pState        -- 状态数据。
//                                bInvert        -- 是否反向混合(解密时使用)。
//        输出参数:        pState        -- 混合列后的状态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mix_columns(unsigned char *pState, BOOL bInver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0Pa2_M4;        // 4(a0 + a2)
        unsigned char a1Pa3_M4;        // 4(a1 + a3)
        unsigned char result[4];

        for (i = 0; i < 4; i++, pState += 4)
        {
                temp = pState[0] ^ pState[1] ^ pState[2] ^ pState[3];
                result[0] = temp ^ pState[0] ^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0] ^ pState[1]));
                result[1] = temp ^ pState[1] ^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1] ^ pState[2]));
                result[2] = temp ^ pState[2] ^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2] ^ pState[3]));
                result[3] = temp ^ pState[3] ^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3] ^ pState[0]));

                if (bInvert)
                {
                        a0Pa2_M4 = gf_mult_by02(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0] ^ pState[2])));
                        a1Pa3_M4 = gf_mult_by02(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pState[1] ^ pState[3])));
                        temp         = gf_mult_by02((unsigned char) (a0Pa2_M4 ^ a1Pa3_M4));
                        result[0] ^= temp ^ a0Pa2_M4;
                        result[1] ^= temp ^ a1Pa3_M4;
                        result[2] ^= temp ^ a0Pa2_M4;
                        result[3] ^= temp ^ a1Pa3_M4;
                }

                memcpy(pState, result, 4);
        }
}

///
//        函数名:        block_encrypt
//        描述:                对单块数据加密。
//        输入参数:        pState -- 状态数据。
//        输出参数:        pState -- 加密后的状态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block_encrypt(unsigned char *pState)
{
        unsigned char i;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

        for (i = 1; i <= Nr; i++)        // i = [1, Nr]
        {
                sub_bytes(pState, 4*Nb, 0);
                shift_rows(pState, 0);

                if (i != Nr)
                {
                        mix_columns(pState, 0);
                }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4*Nb*i]);
        }

// 为了节省代码,合并到循化执行
//         sub_bytes(pState, 4*Nb);
//        shift_rows(pState, 0);
//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4*Nb*Nr]);
}

///
//        函数名:        block_decrypt
//        描述:                对单块数据解密。
//        输入参数:        pState -- 状态数据。
//        输出参数:        pState -- 解密后的状态数据。
//        返回值:        无。
///
static void block_decrypt(unsigned char *pState)
{
        unsigned char i;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4*Nb*Nr]);

        for (i = Nr; i > 0; i--)        // i = [Nr, 1]
        {
                shift_rows(pState, 1);
                sub_bytes(pState, 4*Nb, 1);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4*Nb*(i-1)]);

                if (i != 1)
                {
                        mix_columns(pState, 1);
                }
        }

// 为了节省代码,合并到循化执行
//  shift_rows(pState, 1);
//  sub_bytes(pState, 4*Nb, 1);
//  AddRoundKey(pState, g_roundKeyTable);
}

///
//        函数名:        aes_init
//        描述:                初始化,在此执行扩展密钥操作。
//        输入参数:        pKey -- 原始密钥,其长度必须为 AES_KEY_LENGTH/8 字节。
//        输出参数:        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init(const void *pKey)
{
        // 扩展密钥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RoundKey;
        unsigned char Rcon[4] = {0x01, 0x00, 0x00, 0x00};

        memcpy(g_roundKeyTable, pKey, 4*Nk);

        pRoundKey = &g_roundKeyTable[4*Nk];

        for (i = Nk; i < Nb*(Nr+1); pRoundKey += 4, i++)
        {
                memcpy(pRoundKey, pRoundKey - 4, 4);

                if (i % Nk == 0)
                {
                        rotation_word(pRoundKey);
                        sub_bytes(pRoundKey, 4, 0);
                        xor_bytes(pRoundKey, Rcon, 4);

                        Rcon[0] = gf_mult_by02(Rcon[0]);
                }
                else if (Nk > 6 && i % Nk == Nb)
                {
                        sub_bytes(pRoundKey, 4, 0);
                }

                xor_bytes(pRoundKey, pRoundKey - 4*Nk, 4);
        }
}

//
//        函数名:        aes_encrypt
//        描述:                加密数据
//        输入参数:        pPlainText        -- 明文,即需加密的数据,其长度为nDataLen字节。
//                                nDataLen        -- 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必须为AES_KEY_LENGTH/8的整倍数。
//                                pIV                        -- 初始化向量,如果使用ECB模式,可设为NULL。
//        输出参数:        pCipherText        -- 密文,即由明文加密后的数据,可以与pPlainText相同。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encrypt(const unsigned char *pPlainText, unsigned char *pCipherText,
                                 unsigned int nDataLen, const unsigned char *pIV)
{
        unsigned int i;

        if (pPlainText != pCipherText)
        {
                memcpy(pCipherText, pPlainText, nDataLen);
        }

        for (i = nDataLen/(4*Nb); i > 0 ; i--, pCipherText += 4*Nb)
        {
                #if AES_MODE == AES_MODE_CBC
                        xor_bytes(pCipherText, pIV, 4*Nb);
                #endif

                block_encrypt(pCipherText);
                pIV = pCipherText;
        }
}

//        函数名:        aes_decrypt
//        描述:                解密数据
//        输入参数:        pCipherText -- 密文,即需解密的数据,其长度为nDataLen字节。
//                                nDataLen        -- 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必须为AES_KEY_LENGTH/8的整倍数。
//                                pIV                        -- 初始化向量,如果使用ECB模式,可设为NULL。
//        输出参数:        pPlainText  -- 明文,即由密文解密后的数据,可以与pCipherText相同。
//        返回值:        无。
//
void aes_decrypt( const unsigned char *pCipherText,unsigned char *pPlainText,
                                 unsigned int nDataLen, const unsigned char *pIV)
{
        unsigned int i;

        if (pPlainText != pCipherText)
        {
                memcpy(pPlainText, pCipherText, nDataLen);
        }

        // 从最后一块数据开始解密,这样不用开辟空间来保存IV
        pPlainText += nDataLen - 4*Nb;
        for (i = nDataLen/(4*Nb); i > 0 ; i--, pPlainText -= 4*Nb)
        {
                block_decrypt(pPlainText);

                #if AES_MODE == AES_MODE_CBC
                        if (i == 1)
                        {// 最后一块数据
                                xor_bytes(pPlainText, pIV, 4*Nb);
                        }
                        else
                        {
                                xor_bytes(pPlainText, pPlainText - 4*Nb, 4*Nb);
                        }
                #endif
        }
}

char *encrypt(const char *plain_data, const char *test_key, const char *test_iv) {
          int base64_len;
    uint16_t len = strlen(plain_data);
    uint16_t blocks = (len + 15) / 16; // 确保能够容纳所有数据
                unsigned char passwold[blocks * 16];
    uint8_t padding = blocks * 16 - len;
    uint8_t *str = (uint8_t *)malloc(blocks * 16); // 动态分配内存
    uint8_t key[16], iv[16];
    char *encoded_data = (char *)malloc((blocks * 16) * 2 / 3 + 4); // 动态分配Base64编码后的内存,额外加4用于'\0'和可能的填充

    if (!str || !encoded_data) {
        // 内存分配失败处理
        free(str);
        free(encoded_data);
        return NULL;
    }

    memcpy(str, plain_data, len);
    memset(str + len, padding, padding); // 填充数据

    memcpy(key, test_key, 16);
    memcpy(iv, test_iv, 16);

    aes_init(key);
    aes_encrypt(str, passwold, blocks * 16, iv);

    // 计算实际Base64编码的长度
    base64_len = base64_encode(passwold, encoded_data, blocks * 16);
    encoded_data[base64_len] = '\0'; // 确保字符串以'\0'结尾
    free(str);
    free(encoded_data);
    return encoded_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