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pu6050卡尔曼滤波

楼主(2025-03-24):
#include "kalman.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short aacx,aacy,aacz;                /*加速度传感器原始数据*/
short gyrox,gyroy,gyroz;        /*陀螺仪原始数据*/
short temperature;                        /*陀螺仪温度数据*/
float Accel_x;                             /*X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Accel_y;                            /*Y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Accel_z;                             /*Z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Gyro_x;                                /*X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float Gyro_y;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float Gyro_z;                                 /*Z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float Angle_x_temp;                  /*由加速度计算的x倾斜角度*/
float Angle_y_temp;                  /*由加速度计算的y倾斜角度*/
float Angle_X_Final;                 /*X最终倾斜角度*/
float Angle_Y_Final;                 /*Y最终倾斜角度*/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读取数据预处理
  *
  * @param  NULL
  *
  * @retval NULL
  */
void Angle_Calcu(void)
{
        /*1.原始数据读取*/
        float accx,accy,accz;                                                /*三方向角加速度值*/
        MPU_Get_Accelerometer(&aacx,&aacy,&aacz);        /*得到加速度传感器数据*/
        MPU_Get_Gyroscope(&gyrox,&gyroy,&gyroz);        /*得到陀螺仪数据*/
        temperature = MPU_Get_Temperature();                /*得到温度值*/
        Accel_x = aacx;
        Accel_y = aacy;
        Accel_z = aacz;
        Gyro_x  = gyrox;
        Gyro_y  = gyroy;
        Gyro_z  = gyroz;

        /*2.角加速度原始值处理过程*/
        /*加速度传感器配置寄存器0X1C内写入0x01,设置范围为±2g。换算关系:2^16/4 = 16384LSB/g*/
        if(Accel_x<32764) accx=Accel_x/16384;
        else              accx=1-(Accel_x-49152)/16384;
        if(Accel_y<32764) accy=Accel_y/16384;
        else              accy=1-(Accel_y-49152)/16384;
        if(Accel_z<32764) accz=Accel_z/16384;
        else              accz=(Accel_z-49152)/16384;
        /*加速度反正切公式计算三个轴和水平面坐标系之间的夹角*/
        Angle_x_temp=(atan(accy/accz))*180/3.14;
        Angle_y_temp=(atan(accx/accz))*180/3.14;
        /*判断计算后角度的正负号*/
        if(Accel_x<32764) Angle_y_temp = +Angle_y_temp;
        if(Accel_x>32764) Angle_y_temp = -Angle_y_temp;
        if(Accel_y<32764) Angle_x_temp = +Angle_x_temp;
        if(Accel_y>32764) Angle_x_temp = -Angle_x_temp;

        /*3.角速度原始值处理过程*/
        /*陀螺仪配置寄存器0X1B内写入0x18,设置范围为±2000deg/s。换算关系:2^16/4000=16.4LSB/(°/S)*/
        /*计算角速度*/
        if(Gyro_x<32768) Gyro_x=-(Gyro_x/16.4);
        if(Gyro_x>32768) Gyro_x=+(65535-Gyro_x)/16.4;
        if(Gyro_y<32768) Gyro_y=-(Gyro_y/16.4);
        if(Gyro_y>32768) Gyro_y=+(65535-Gyro_y)/16.4;
        if(Gyro_z<32768) Gyro_z=-(Gyro_z/16.4);
        if(Gyro_z>32768) Gyro_z=+(65535-Gyro_z)/16.4;

        /*4.调用卡尔曼函数*/
        Kalman_Filter_X(Angle_x_temp,Gyro_x);  /*卡尔曼滤波计算X倾角*/
        Kalman_Filter_Y(Angle_y_temp,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Y倾角*/
}

/************************ 卡尔曼参数 ****************************/
float Q_angle = 0.001;                /*角度数据置信度,角度噪声的协方差*/
float Q_gyro  = 0.003;                /*角速度数据置信度,角速度噪声的协方差*/
float R_angle = 0.5;                /*加速度计测量噪声的协方差*/
float dt      = 0.02;                /*滤波算法计算周期,由定时器定时20ms*/
char  C_0     = 1;                        /*H矩阵值*/
float Q_bias, Angle_err;        /*Q_bias:陀螺仪的偏差  Angle_err:角度偏量*/
float PCt_0, PCt_1, E;                /*计算的过程量*/
float K_0, K_1, t_0, t_1;        /*卡尔曼增益  K_0: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  K_1:用于计算最优估计值的偏差 t_0/1:中间变量*/
float P[4] ={0,0,0,0};                /*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中间变量*/
float PP[2][2] = { { 1, 0 },{ 0, 1 } };/*过程协方差矩阵P*/

/**
  * @brief  卡尔曼函数
  *
  * @param  Accel
  * @param  Gyro
  *
  * @retval NULL
  */
void Kalman_Filter_X(float Accel,float Gyro)
{
        /*
                步骤一,先验估计
                公式:X(k|k-1) = AX(k-1|k-1) + BU(k)
                X = (Angle,Q_bias)
                A(1,1) = 1,A(1,2) = -dt
                A(2,1) = 0,A(2,2) = 1
        */
        Angle_X_Final += (Gyro - Q_bias) * dt;         /*状态方程,角度值等于上次最优角度加角速度减零漂后积分*/

        /*
                步骤二,计算过程协方差矩阵的微分矩阵
                公式:P(k|k-1)=AP(k-1|k-1)A^T + Q
                Q(1,1) = cov(Angle,Angle)        Q(1,2) = cov(Q_bias,Angle)
                Q(2,1) = cov(Angle,Q_bias)        Q(2,2) = cov(Q_bias,Q_bias)
        */
        P[0]= Q_angle - PP[0][1] - PP[1][0];
        P[1]= -PP[1][1];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2]= -PP[1][1];
        P[3]= Q_gyro;
        PP[0][0] += P[0] * dt;
        PP[0][1] += P[1] * dt;
        PP[1][0] += P[2] * dt;
        PP[1][1] += P[3] * dt;

        /*
                步骤三,计算卡尔曼增益
                公式:Kg(k)= P(k|k-1)H^T/(HP(k|k-1)H^T+R)
                Kg = (K_0,K_1) 对应Angle,Q_bias增益
                H = (1,0)        可由z=HX+v求出z:Accel
        */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
                步骤四,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公式:P(k|k)=(I-Kg(k)H)P(k|k-1)
                也可写为:P(k|k)=P(k|k-1)-Kg(k)HP(k|k-1)
        */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
                步骤五,计算最优角速度值
                公式:X(k|k)= X(k|k-1)+Kg(k)(Z(k)-X(k|k-1))
        */
        Angle_err = Accel - Angle_X_Final;                /*Z(k)先验估计 计算角度偏差*/
        Angle_X_Final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给出最优估计值*/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跟新最优估计值偏差*/
        Gyro_x         = Gyro - Q_bias;
}

void Kalman_Filter_Y(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_Y_Final += (Gyro - Q_bias) * dt;
        P[0]=Q_angle - PP[0][1] - PP[1][0];
        P[1]=-PP[1][1];
        P[2]=-PP[1][1];
        P[3]=Q_gyro;
        PP[0][0] += P[0] * dt;
        PP[0][1] += P[1] * dt;
        PP[1][0] += P[2] * dt;
        PP[1][1] += P[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_Y_Final;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_Y_Final        += K_0 * Angle_err;
        Q_bias        += K_1 * Angle_err;
        Gyro_y   = Gyro - Q_bias;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187600]@author[/url]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
  * [url=home.php?mod=space&uid=212281]@date[/url]    2023-4-7
  * @brief   MPU6050陀螺仪数据解算(卡尔曼滤波)
  ******************************************************************************
  *
  *
  *
  ******************************************************************************
  */
#include "main.h"
/**
  * @brief  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int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MPU6050数据上报*/
                DATA_Report();
        }
}
/**
  * @brief  系统初始化总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delay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uart_init(115200);
        LED_Init();
        MPU_Init();
        /*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200为20ms*/
        TIM4_Int_Init(199,7199);
}
/**
  * @brief  MPU6050数据上报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DATA_Report(void)
{
        /*串口发送实时俯仰角,横滚角,XYZ三轴角加速度原始值,XYZ三轴角速度原始值*/
        printf("俯仰角:%.4f 横滚角:%.4f \
        X加速度:%5d y加速度:%5d z加速度:%5d \
        x速度:%5d y速度:%5d z速度:%5d\r\n",\
        Angle_X_Final,Angle_Y_Final,aacx,aacy,aacz,\
        gyrox,gyroy,gyroz);

}

网友A:
MPU6050堪称MEMS六轴传感器的经典了,10多年前就在用了。

网友B:
代码通过 MPU_Get_Accelerometer 和 MPU_Get_Gyroscope 函数读取 MPU6050 传感器的数据,并将原始的加速度值和陀螺仪值存储到相应的变量中。

网友C:
在使用 MPU6050 之前,需要对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进行零点校准,以消除传感器的偏置误差。可以让传感器处于静止状态,采集一段时间的数据,计算出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零点偏移量,并在后续的数据处理中进行补偿。

网友D:
消除陀螺仪的零点偏移和温度漂移。

网友E:
虽然欧拉角直观且易于理解,但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涉及到大角度旋转时),会出现万向节死锁问题。相比之下,四元数没有这个问题,并且数值稳定性更好。因此,在实现姿态融合时,推荐使用四元数来表示姿态。

网友F:
卡尔曼滤波算法真的是经典啊,在很多场合都能看到应用身影。

网友G:
在使用MPU6050之前,需要对传感器进行校准,以消除传感器的偏置和噪声。校准可以通过采集一段时间的静态数据,并计算平均值来实现。

网友H:
原始数据可能会受到高频噪声的影响,可以考虑应用简单的低通滤波器来平滑数据。

网友I:
由于 MPU6050 的测量数据可能受到噪声、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姿态融合算法需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保持准确的姿态估计。

网友J:
根据传感器数据的质量动态调整滤波器参数,提高系统的鲁棒性。

网友K:
MPU6050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需要进行同步处理,以确保它们反映的是同一时刻的姿态信息。如果数据不同步,会导致姿态融合结果出现偏差。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方法实现数据同步,例如使用硬件同步电路或在软件中进行时间戳匹配。

网友L:
姿态融合通常使用滤波算法来处理传感器数据,常见的滤波算法包括互补滤波、四元数滤波和卡尔曼滤波。

网友M:
动态环境下的自适应调整和资源受限系统的优化实现。

网友N:
在姿态融合中,需要使用姿态解算算法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转换为姿态信息,如四元数、欧拉角或旋转矩阵

网友O:
结合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以获得更准确的姿态估计。

网友P:
融合频率应该不低于传感器的最高输出频率,以确保能够及时处理传感器数据。

网友J:
卡尔曼滤波需要估计过程噪声和观测噪声的协方差矩阵。这些矩阵的选取会影响滤波器的性能。通常需要通过实验来调整这些矩阵的参数。

网友Q:
加速度计提供的数据可以作为重力方向的观测值,用于更新姿态估计。

网友R:
准确估计系统噪声和观测噪声的统计特性(如均值、方差等)对卡尔曼滤波至关重要。MPU6050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数据存在噪声,需要通过实验或数据分析确定其噪声特性,以便在滤波过程中正确处理。如果噪声估计不准确,可能会使滤波结果发散或不稳定。

网友S:
滤波器初始状态需合理设置,例如通过静止状态下的加速度计数据初始化俯仰角和横滚角。

网友T:
精确的传感器校准和噪声滤波。

网友U:
姿态融合算法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数据处理和姿态更新,以满足实时应用的需求。

网友V:
卡尔曼滤波要求传感器数据的采样频率稳定且一致。如果采样频率不一致,会影响滤波器的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W:
在选择姿态解算算法时,需要根据具体应用场景和硬件资源进行综合考虑。

网友D:
可以使用已知的标准加速度或角速度对传感器进行校准,通过调整传感器的配置寄存器,使传感器的输出与实际值相符。

网友X:
合适的初始状态值对于卡尔曼滤波的收敛速度和准确性有重要影响。对于MPU6050姿态融合,可以根据传感器的初始静止状态或已知的初始姿态信息来设置初始状态值。

网友R:
卡尔曼滤波需要初始化状态向量和协方差矩阵。初始化的准确性会影响滤波器的收敛速度。

网友Y:
卡尔曼滤波需要定义状态向量,通常包括姿态角(俯仰角、滚转角和偏航角)和角速度。状态向量的选择会影响滤波器的性能。

网友Z:
合理的卡尔曼滤波器参数设计(状态变量、噪声协方差)。

网友AA:
加速度计适合静态姿态估计,陀螺仪适合动态跟踪,两者结合可互补噪声和漂移。

网友AB:
传感器数据通常包含噪声,需要使用滤波器来减少噪声的影响。卡尔曼滤波是一种有效的噪声处理方法,可以在动态环境中提供稳定的姿态估计。

网友AC:
角速度可以直接从陀螺仪读取,但需注意积分过程中的漂移补偿。

网友AD:
姿态估计往往需要实时响应,因此必须保证滤波算法能在限定时间内完成计算。

网友K:
合理设置过程噪声和观测噪声的协方差矩阵,以反映传感器的不确定性和环境噪声。

网友AE:
卡尔曼滤波涉及多个矩阵运算,包括状态预测、观测预测、误差协方差矩阵更新等。在计算过程中,要确保矩阵运算的精度,避免因计算误差导致滤波结果不准确。特别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由于处理器的字长和计算能力有限,更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算法和数据类型,以保证计算的准确性。

网友AF:
过高的融合频率会增加计算量,可能导致系统实时性下降。

网友AG:
基于四元数的姿态解算算法具有计算量小、精度高、不存在万向节锁问题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 MPU6050 的姿态融合中。

网友W:
MPU6050提供了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这些数据需要在相同的时间点进行采集,以确保数据的一致性。

网友AC:
卡尔曼滤波的效果高度依赖于过程噪声协方差矩阵Q和测量噪声协方差矩阵R的选择。适当的参数设置对于获得准确的结果至关重要。

网友AH:
MPU6050 的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输出频率可能不同,在进行姿态融合时,需要确定合适的数据融合频率。

网友AI:
在设计算法时,需要优化代码结构,减少不必要的计算和延迟,确保算法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AJ:
卡尔曼滤波尤其是扩展卡尔曼滤波(EKF)或无迹卡尔曼滤波(UKF)涉及复杂的矩阵运算,这对嵌入式系统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如果资源有限,可以考虑使用互补滤波器作为替代方案。

网友T: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输出会随温度变化,需进行温度校准或使用温度补偿算法。

网友AK:
在动态环境下,通过实时监测调整策略,优化资源分配,确保系统稳定运行。资源受限时,优先保障关键任务,降低非关键任务优先级。

网友AL:
在迭代计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数值不稳定的情况,例如协方差矩阵可能出现负定或奇异值等问题。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处理,如对协方差矩阵进行强制对称化、添加小的正定矩阵等,以确保滤波过程的数值稳定性。

网友AM:
MPU6050可以说是挺经典的一颗6轴传感器了,大学时期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AN:
利用加速度计的数据修正预测结果,这一步骤涉及计算期望的重力方向并与实际测量值比较。

网友AO:
加速度计测速度,陀螺仪测方向,两者结合姿态更准。

网友AP:
传感器数据可能会有误差,不过卡尔曼滤波可以让数据更稳定

网友AQ:
卡尔曼滤波器参数设计要考虑实际应用场景,状态变量需反映系统本质,噪声协方差依据实际测量误差设定,确保滤波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