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请教多路ADC采样相互影响的问题

楼主(2025-03-21):
CW32F003进行多路ADC采样发现通道之间会相互影响,当一路信号发生变化,另一路信号不变,但是采样出来的值也变了,有没有朋友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请先排除硬件设计的影响。
如果采用的是ADC序列多通道采样方式,请根据应用要求,适当降低转换速率试试。必要时,使能ADC的跟随器功能。

网友B:
通道切换后,先转换2次并丢弃结果。

网友C:
如果影响很大,查自己的代码,如果影响很小(几个字,十几个字),是多路选择器的问题
方法1 降低输入阻抗,ADC输入+1u滤波电容,或者加跟随器电路
方法2 增大采保时间

网友D:
不同通道用的是同一个ADC转换器,自然会互相干扰,要么拉长时间要么不同通道使用独立ADC

网友E:
是不是参考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呢?

网友F:
有没有考虑过可能是ADC内部的模拟开关切换速度不够快

网友G:
STM32遇到多个通道数据串过,甚至都开启了,有些通道也没工作,还串到其他上面去。

网友H:
在软件方面,你有没有正确配置ADC的采样顺序和采样时间呢

网友I(2025-05-14):
和采样频率及切换时间有关系

网友J:
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K:
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L:
电源噪声可以引起通道间的串扰,模拟部分的电源不稳定。

网友J:
多个ADC同时工作时可能存在时序冲突。

网友M:
增加采样时间,降低ADC时钟频率.

网友N:
开启ADC多通道DMA模式,避免数据覆盖问题。同时,在DMA传输过程中,注意配置好DMA通道的优先级,避免数据传输过程中的冲突。

网友O:
在信号源与ADC输入之间添加RC低通滤波器,降低高频噪声并减少电荷注入影响。

网友P:
切换通道后延时1 - 2μs再启动转换。

网友Q:
在软件中实现合理的滤波算法,如硬件低通滤波器或软件中的数字滤波器,以去除高频噪声。

网友R:
在非DMA模式下,多路ADC采集的数据储存位置可能相同,导致数据覆盖,出现互相影响、数据相同的奇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