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TTL门电路和CMOS

楼主(2025-03-25):
CMOS门电路简介CMOS门电路(Complementary Metal-Oxide-Semiconductor)是指利用P沟道MOS管、N沟道MOS管的互补特性设计的门电路。
MOS管简介
与三极管不同,源极s与漏极d并无大的区别,因此MOS管具有很强的对称性;通常使用时,将源极s与衬底b连接。

当Ugs>Ugs(th)为一个确定值时,在d、s之间加正向电压即产生漏极电流,同时使耗尽层倾斜,导流能力降低,此时整个反型层类似于一个可变电阻器;当Uds=Ugs-Ugs(th)时,耗尽层刚好达到SiO2,形成预夹断;此时Uds继续增大,夹断区随之延长且增大的Uds几乎全部用来克服夹断区对漏极电流的阻力,宏观特征表现为电流Id几乎不随Uds变化,仅有Ugs的大小有关,管子进入恒流区。

夹断区(截止区):Ugs<Ugs(th) 此时反型层未开启,整体截止 可变电阻区(线性区):Ugs>Ugs(th) Uds<Ugs-Ugs(th) 此时Ugs确定、反型层形成,Id与Uds成线性变化可视为可变电阻。 恒流区(饱和区):Ugs>Ugs(th) Uds>Ugs-Ugs(th) 此时夹断区形成,Id仅与Ugs的大小有关。
PS注意:MOS管饱和区与三极管的饱和区不同!!
耗尽型MOS管
特征曲线如图:

以增强型MOS管为例,将一个P沟道MOS管和N沟道MOS管串联,其中栅极g共接输入电压Vi,PMOS的源极s及衬底接正电压VDD,NMOS的源极s及衬底接低,两个管子的漏极d共接并引出输出电压Vo(VDD > 两个管子的开启电压绝对值之和)。

通常T1、T2采用近乎完全相同的工艺,电压传输特性AB段,对应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此时T1导通,T2截止;电压传输特性CD段,对应输入高电平,输出低电平,此时T2导通,T1截止;当处于BC段时,会出现T1、T2同时导通的情况,因为工艺相同,因此发生转折的阈值电压为1/2VDD,由于T1、T2全部导通因此会产生很强的瞬时电流。而在AB、CD区由于其中一支管子截止,因此电流极小。
CMOS器件应尽量避免管子长期工作在BC段,CMOS电路的功耗主要由电流峰值处产生,越高频率的数字电路功耗也会相应增加。
其他CMOS门与非门、或非门

带缓冲器的门电路:上述门电路存在输出电阻R0收输入端状态的的影响的问题。设每个MOS管内阻为R,当AB=1时,输出电阻R0=2R;A|B=0时,R0=1/2*R;A(B)=1、B(A)=0时,R0=R。门电路前端的输出相对于后端可近似为电压源,因此希望电压源内阻不变。在门电路每个输入输出端增加一层反相器进行缓冲,此时逻辑功能发生变化,但输出电阻稳定。

OD门

常规门电路无法实现线与,这是因为如果将两个门电路输出,直接线接在一起,理论上Y1=1,Y2=0时,输出为0,而实际上,当一个为1,一个为0时,总的输出直接由Y1=1的VDD经PMOS管输出并流入另一个Y2=0的NMOS管至地,产生瞬间的强电流(参考电流特性曲线)且这一持续时间较电流特性曲线的强电流时间长的多,会瞬间击穿两个门电路造成永久损坏。

三态门
三极管很熟悉就不赘述了,TTL主要用到了三极管的截止区与饱和区两极,模拟电子技术中主要用到的是放大区(ic随ib的增大近似呈比例β增大)。

tips: 与MOS管区别,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最左边是饱和区,MOS为可变电阻区(线性区);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右边水平区为放大区,MOS管为恒流区(饱和区)。二者工作原理不同。
三极管开关特性

如图为实用三极管反相器电路图,通过引入负电压Vee及电阻R2,保证了当输入电压Vi即使略微大于0,发射极电压也能为负电压,保证了三极管的可靠截止以输出高电平Vcc;输入电压为高电平时,应保证三极管处于深度饱和状态才能输出低电平,电路参数需选择合适保证基极电流Ib>深度饱和基极电流Ibs。
TTL门电路TTL反相器

AB段:Vi<0.6V时,T1基极电压<1.3V,不足以驱动T2发射结导通,因此T2、T5处于截止状态,Vo=Vo=Vcc-Ur2-Ube-Ud2=3.6-Ur2 约等于3.4V输出高电平VH;
BC段:0.7<Vi<1.3V时,此时T1基极电压为1.4~2.1V,T2发射结导通,而T5发射结截止,T2工作在放大区随着Vi的升高,Vc2和Vo线性下降
CD段:当Vi增加到1.4V左右时,T1基极电压为2.1V,T2、T5导通,T4截止,输出电压急剧下降到0V
DE段:Vi继续增大,T1基极电压被钳位在2.1V,输出电压稳定在0V。
输入特性曲线

高电平输出时,T4处于放大区而T5截止,等效图如图。RL为负载电阻,当负载电流IL稍微增大时,此时T4仍处于放大区,即Vo=Vcc-1.4-Ur2,输出电压保持不变,但是Ic随着IL逐渐增大,R4上的压降逐渐增大;当IL继续增大到一定值使得T4集电极电压<基极电压时,T4进入饱和导通状态,此时Vo=Vcc-IL*R4-0.2-0.7,呈线性随着IL的增大Vo减小。
低电平输出特性曲线

这里仅考虑Vi是由Vcc分压而来,不考虑外加Vi的情况。 输入端连接负载Rp,Vi = (Rp/(R1+Rp)*(Vcc-Ube)),当Rp << R1时,Vi随着Rp线性增大,当Vi>1.4V时,T1基极电压被钳位在2.1V,Vi被钳位在1.4V,不会随Rp增大而增大。 tip:如果门电路输入端浮空,无输入,相当于接了一个电阻无穷大的Rp,Rp分压为Vcc,该输入端口为1

网友A:
本身的压降大吗,做开关的话。功率驱动。

网友B:
CMOS 电路具有低功耗、高抗干扰性和高速响应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中广泛应用。

网友B:
每个 CMOS 门电路都由一对 NMOS 和 PMOS 管组成,且它们在电路中以互补的方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