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雅特力AT32 ICP Flash下载工具常用功能介绍整理

楼主(1970-01-01):
楼主整理的很详细啊,感谢,顺便问下,如果需要加密下载是咋搞

网友A(2025-06-11):
ICP和ISP下载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CP和ISP下载有什么区别?

ICP 是“硬件级烧录”,不依赖程序,适合首次烧录和量产;ISP 是“软件级在线升级”,需 MCU 运行 Bootloader,适合远程和维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ICP 是“硬件级烧录”,不依赖程序,适合首次烧录和量产;ISP 是“软件级在线升级”,需 MCU 运行 Bootlo ...

说白了烧录接口不同,ICP是调试口烧录的,ISP是串口IIC SPI CAN等等其他接口烧录的,前提是得软件实现一下,写flash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先擦除后写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CP 是“硬件级烧录”,不依赖程序,适合首次烧录和量产;ISP 是“软件级在线升级”,需 MCU 运行 Bootlo ...

ICP是不是我在烧录的时候就可以加密,防止被**?

网友D(2025-08-11):
雅特力 AT32 ICP Flash 下载工具可通过 AT - Link 或 J - Link 仿真器操作 MCU。常用功能包括在线 / 离线编程,对芯片进行全擦除、扇区擦除等,还能下载文件、校验 CRC、启用或禁用保护等。

网友E(2025-10-16):
引用 网友D:
雅特力 AT32 ICP Flash 下载工具可通过 AT - Link 或 J - Link 仿真器操作 MCU。常用功能包括在线 / 离线编 ...

AT-link是雅特力家配套的在线仿真工具吧

网友F:
雅特力AT32的ICP工具是一款通过串口或USB更新片内Flash的实用程序。它无需额外调试器,可直接连接板载UART进行固件烧录,支持擦写、校验及选项字节配置,适用于量产或现场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