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细谈NTC热敏电阻型号及参数如何选型

楼主(2025-03-21):
NTC热敏电阻是一种高性能电阻器件,其电阻值会随温度变化而显著变化。这种特性使得NTC热敏电阻在温度测量、温度补偿和温度控制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根据NTC热敏电阻型号及参数进行选型。

NTC负温度系数原理

NTC热敏电阻是指具有负温度系数(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的热敏电阻。它是以锰、钴、镍和铜等金属氧化物为主要材料,采用陶瓷工艺制造而成。能根据不同应用提供产品参数、外形定制,具有高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精度等性能,能满足广大客户不用应用需求。

一、NTC热敏电阻的型号及参数
NTC热敏电阻的型号及参数因厂家技术不同而有所差异。下面是一些常见NTC热敏电阻型号及选型参数介绍。

1、VT/LT/AT系列

非绝缘引线型NTC热敏电阻具有良好的耐热循环能力和良好的稳定性,适用于制作小家电,汽车,电脑主机板,充电器,空调设备等.

工作温度:-50℃ ~ +125°

精度高可达±1%,±2%,±3%

良好的耐热循环能力

稳定性好

2、GT系列

GT系列NTC热敏电阻采用玻璃封装,由于其特殊性能,可在高温高湿等恶劣环境下长期稳定使用。尺寸小,重量轻、结构坚固,被广泛应用于蒸烤箱,电子烟,汽车驱动电机等多领域。

热时间常数:最大2.5s 在油浴中

耗散系数:约0.5mW/℃ 在静止空气中

额定功率:最大35mW 在静止空气中

绝缘电阻:10MΩ引线和玻璃之间

使用温度:-40~500℃

二、NTC热敏电阻技术参数

1. 零功率电阻值RT

在特定温度下,通过使用一种测量功率进行测量,该测量功率引起的电阻变化相对于总测量误差可以忽略不计,所测出对应电阻值为零功率电阻值 RT。

2. 零功率电阻 R25

是指在25℃时所测出的零功率电阻值。除非特别指出,这一数值是热敏电阻器对应的设计电阻值,也是其标称电阻值。

3、B值(K)

B值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的热敏指数,它反映了热敏电阻器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变化特性。B值的定义如下:

B值是两个温度下零功率电阻值自然对数之差与这两个温度倒数之差的比值。具体公式为:

RT1--温度为T1时的零功率电阻

RT2--温度为T2时的零功率电阻值

T1=273.15k +( T1℃), T2=273.15k+ (T2℃)

除非特别指出,B值是由25℃(298.15K)和50℃(323.15K)之间零功率电阻值计算而得,由此看来B值在热敏电阻器工作温度范围内并不被定义为一个严格常数。

4、耗散系数δ

耗散系数 δ 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热特性参数,表示在实际环境温度下,其耗散功率变化率与相应温度变化之间的关系。具体定义如下:

δ=ΔP/ΔT (mW/℃)

耗散系数 δ表示使热敏电阻体温度升高1℃所需消耗的功率。在热敏电阻器工作温度范围内,δ会随环境温度变化而有所变化。这意味着处于不同工作温度中,热敏电阻器耗散特性可能会有所而不同,因此在设计和应用中工程师们需要考虑这一变化会导致哪些影响。

5、热时间常数τ

热时间常数 τ 是另外一个关键热特性参数,用于描述热敏电阻器在温度变化时的反应速度。

在零功率条件下,当温度发生变化时,热敏电阻温度变化到始末温度差的63.2%所需要的时间。即:

τ=δC

6、额定功率Pr

计算公式如下方:额定功率Pr =耗散系数δ×(最高使用温度值Tmax-25℃)

7、电阻—温度特性

热敏电阻阻值随温度变化规律,大致如下:

R1:在绝对温度T1(K)下对应阻值

B:B常数

T(K)=T(℃)+273.15

该公式描述到热敏电阻阻值如何随温度变化,是热敏电阻温度测量和控制应用中的基础。

三、R-T表

NTC对应R-T表是电子工程师在设计电路时必须要得到的数据,表格是通过公式计算出来,所以温度间隔可以自由设定,鉴于NTC检测温度精度,通常温度间隔设为1℃。例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