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Powerbus二总线PTL仓库拣货系统+PB331+PB332

楼主(2025-03-21):
通信方式:两线制载波通信,即可通信又可供电

两线制通信接线方式:可采用排线插拔式连接、也可采用接线端子接线

两线制通信特点:无正负极任意连接,减少电气故障

网友A:
这种二总线通信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呢?比如通信距离会不会受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二总线通信技术在实际应用中有没有什么局限性呢?比如通信距离会不会受到限制? ...

这个不会的 目前在很多领域都已经应用了  可以技术交流一下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