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流检测的两种电路

楼主:
电流检测的两种电路

这个放大电路是电流放大11倍?另一个又是过流检测电路用的是比较器。这两种过流检测电路一个用的是放大器一个是比较器,请问过流检测什么情况下用比较器什么情况下用放大器?还是说都可以?

网友A(2025-03-21):
一个是MCU ADC采集做过流判断,速度慢些,一个是比较器做的判断,速度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MCU ADC采集做过流判断,速度慢些,一个是比较器做的判断,速度较快。 ...

这个D3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MCU ADC采集做过流判断,速度慢些,一个是比较器做的判断,速度较快。 ...

我看了下比较器这个  I det1 采用的也是送单片机

网友B:
怎么检测的电流呢

网友C:
第一张图,单片机是采集实际电流的电流值,而采集到的电流值可以做很多事,第二张图,单片机采集:实际电流与设定值比较大小的一个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单片机是采集实际电流的电流值,而采集到的电流值可以做很多事,第二张图,单片机采集:实际电流 ...

通透

网友D:
那么可以用放大器将电流信号放大后送给MCU的ADC进行采样

网友E:
差分放大采样电流

网友F:
放大器在电流检测电路中,可以将微弱的电流信号放大,便于用ADC等设备进行精确测量

网友G:
如要学习就在仿真软件上做一下功课,如要在电路中做过流保护,还是不要费那些事,没什么实际性,最多听不到爆管,一样坏,如今220V产品,买个过流保护器装上就可以了,不打广告哈,淘一下十几元以上,人民电器做的最好。这种产品销路也不错。没有必要在电路中费手脚,380V也有价格太高。过流保护有可能替代DZ47产品也不错的方向。

网友H:
指定有放大电路、滤波电路、比较器、跟随器什么的,可是我忘得只剩下名字了。巅峰时,卡诺图简化电路,用数据选择器搭建抢答器。甚至用肖特基二极管和RX触发器搭建功能,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D3是什么作用

D3没啥用,可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