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的SPI问题

楼主(2025-03-21):
想问一下HC32F460_DDL_Rev3.3.0库下面,为什么操作SPI的时候,MISO数据一直是零呢,用的硬件SPI

网友A:
确认一下对端是否发出数据正常

网友B:
可能是SPI的主从模式配置错误

网友C(2025-04-24):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

楼主:
问题在于接收端的芯片不是标准的SPI,一会需要8位数据,一会儿需要32位数据,而标准的SPI假设设定了8bit或者32bit传输之后,不能改变数据位数,因此导致在传输某些指令和数据之间,导致SPI从机没有正确的接收到,所有没有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