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温控器不是用的PWM控制的吗,我看他网上买的都是通过阈值

楼主(2025-03-21):
温控器不是用的PWM控制的吗,我看他网上买的都是通过阈值
即设置一个下限和一个上限,低于下限开始加热,高于上限停止加热。而且几乎都是用的继电器做的。

楼主:
这种为了稳定,是不是测量的温度ADC需要进行平均值滤波,这样可以避免在阈值附近频繁开关继电器?

网友A:
这个方法比较通用,可以控制多种发热功率的设备。所以商用的都是这么做。

网友B:
大多数市面上的温控器是基于阈值控制的,而不是用 PWM。

网友C:
因为这种简单啊,通用啊。

网友C:
继电器的可以控制任意的发热设备,本身还具备一定的输出功率。

网友D(2025-04-25):
那种上下限控制,是最常见的开关型控制

网友E(2025-07-13):
温控器采用 PWM 或阈值控制取决于设计需求:

PWM 控制:通过调节脉冲宽度连续调整功率,温度波动小,适合高精度场景(如实验室设备),但需硬件支持。
阈值控制:当温度超过设定值时全功率输出,低于阈值时关闭,结构简单、成本低,常见于家用设备(如空调、热水器),但温度波动较大。
两者各有优劣,阈值控制因实现简易、可靠性高,在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景中更常用。

网友:
波动比较慢的用PWM不划算,直接开关式更适合。

网友F:
要开温度变化的速率,更多的是用阈值判断

网友G(2025-08-27):
温控器并非都用 PWM 控制哦。网上很多用阈值控制是因它结构与算法简单,依实际温度和阈值对比做开 / 关操作。PWM 虽能更精细调温,但对于普通精度需求场景,阈值控制成本低且足以满足日常温控要求。

网友G(2025-11-03):
温控器既可用 PWM 控制,也可通过阈值控制。PWM 控制通过调节占空比实现连续温度调节,常用于需要精确温控的场合,如精密仪器散热。而阈值控制则是当温度达到设定的上下限时,直接开启或关闭加热 / 制冷设备,结构简单、成本低,常见于普通家用温控器,满足基本控温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