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专用MCU] FOC控制电流采样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5-03-21):
        今天有个朋友问到我FOC的采样电路该如何设计,这个问题其实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说,确实很简单,但是对于某些小白也是有点难以理解,下面他提到的一些问题也给大家分享一下该如何设计:
      方案介绍:APM32F035(Geehy 电机专用M0+)+ DRV8313(TI 电机专用驱动,内置gate driver+ MOS),电机控制方式:无感FOC。

      问题1:运放的偏置电压:疑问:为什么设置成1.65V,能否设置成3.3V?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电路的作用:FOC控制我们的基准电压需设定为VDD/2,因为我们电机运行时,反馈电流为正弦波,电流经过采样电阻得到一个比较小的电压,然后经过运放放大至0~3.3V范围内,我们的基准目的为了电流输出的正弦波刚好能落在以VDD/2为基准的正弦波,这样的波形有利于FOC算法计算。
      问题2:总电流检测电阻能否去掉?因为去掉后,运放采样回路走线更加简单。
       我们设计FOC控制板,比较常用的控制方式是双电阻采样,即采集UV两相的下桥臂电流,算出W相下桥臂电流,也可以采用只检测三相总电流,然后对电流进行重构获取对应的U-V-W三相三个下桥臂的电流。如果我们省去总电流检测会有什么问题或影响呢,我们将无法获取W相电流情况,若W相出现过流现象,我们无法通过软硬件获取到电流的信息,存在无法检测的损坏的风险电。因此,我们设计电机驱动板时,条件允许的话,建议保留总电流采样(不一定要检测总电流大小,但可以保留硬件过流/短路保护检测)。

网友A:
在U相、V相和W相的下桥臂分别串联一个电阻,直接采样三相电流,提高采样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B:
采用数字滤波算法,如滑动平均滤波、卡尔曼滤波等,去除采样数据中的噪声和干扰,使控制算法获得更准确的电流信息。

网友C:
在PWM周期的开始处进行采样,此时上桥臂关断,下桥臂导通,可以准确采样到相电流。

网友D:
通过运放加偏置电压,将电流信号转换为电压信号,便于ADC采集。

网友E:
在直流母线处放置一个采样电阻,通过检测母线电流,并结合逆变器的开关状态,重构出电机的三相电流。

网友F:
在采样信号进入 ADC 前添加滤波电路,如 RC 低通滤波器,去除高频噪声和干扰,提高采样信号质量。但要注意避免过度滤波导致信号失真。

网友G:
分辨率越高,ADC 检测电流变化越细微,控制精度越高,一般建议选择 12 位及以上分辨率的 ADC。

网友H:
对于直流无刷电机,一般也是将采样电阻放在逆变器输出端和电机绕组之间。

网友I:
电阻值应根据电机的最大电流和ADC的输入范围来选择

网友H:
完成硬件和软件设计后,进行系统调试和优化,通过实际测试调整参数,确保电流采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实现高效、精确的 FOC 控制。

网友J:
在FOC控制中,电流环是最重要的控制环节,使用PI控制器对Id和Iq进行控制

网友K:
使用运放电路将采样电阻上的电压信号抬高并放大到ADC的输入范围内。

网友L:
采样电路保护

网友H:
选择合适采样时刻可避免 PWM 开关噪声影响,常见的是在 PWM 波的中心或边缘采样,具体取决于电机驱动电路和控制策略。

网友M:
用于放大采样电阻两端的微弱电压信号,使其达到 ADC 可采集范围。

网友N:
阻值的选择要平衡采样精度和功率损耗。阻值过小,采样电压信号弱,对后续信号放大和处理电路要求高;阻值过大,功率损耗增加,可能影响系统效率。通常可根据电机额定电流和预期的采样电压范围来确定,一般在毫欧级别。

网友O:
用霍尔传感器、编码器或状态观测器获取电机的实时角度,用于Park变换和SVPWM生成。

网友P:
电阻值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如果电阻值过大,会在电流流过时产生较大的压降,导致额外的功率损耗。

网友Q:
合理布局可减少电磁干扰和信号串扰。采样电阻和相关电路应靠近电机驱动电路,减少信号传输干扰。

网友R:
三电阻采样

网友S:
我们的设计电路也是在总电流上面添加了采样电阻,用于电流过流保护硬件电路实现时使用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T(2025-04-20):
采样频率应高于电机电流中最高频率成分的两倍,通常为电机电气频率的 10 - 20 倍以上,同时要与控制算法执行频率匹配,保证控制实时性。

网友N:
因采样电路元器件误差、温度和噪声等因素,采样数据可能有偏差,需进行校准和补偿。可在系统启动时进行零点校准,运行中根据环境变化实时补偿。

网友U:
常用的传感器有霍尔效应传感器、电流互感器(CT)和低侧/高侧采样电阻。霍尔传感器适合宽频率范围和高精度,但成本较高;电流互感器成本低,但带宽较窄;采样电阻配合运算放大器可以灵活设计,但需要考虑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P:
良好的接地设计可抑制噪声和干扰。采样电路和主电路应单点接地,避免接地环路引入干扰。

网友V:
根据电流环的输出生成SVPWM信号,控制逆变器的开关状态,驱动电机。

网友W:
三相电流采样通常需要三个电流传感器,每个对应一相。

网友X:
要能承受采样电流产生的功率,避免过热影响采样精度,需根据电机最大电流计算功率后选择合适额定功率的电阻。

网友Y:
通常在U相和V相的下桥臂串联一个功率电阻,用于采样相电流。

网友Z:
合理选型传感器和ADC,优化信号调理电路,严格校准和抗干扰设计,确保动态响应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