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5-03-21):
开发板设计是USB转串口接口,芯片使用CH340C,用RTS、DTR管脚控制BOOT0、RST实现串口程序自动下载,
在没有STLINK或JTAG调试器的情况下,可以用USB MINI接口线进行程序下载。这里面RTS、DTR管脚控制BOOT0、RST实现串口程序自动下载,具体是怎么个工作过程,有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用过串口下载没有?比如 flash_loader_demo_v2.8.0.exe

网友B:
这个电路好用就行不用深究原理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eixin_42880082/article/details/122030409

                           tyw 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串口下载没有?比如 flash_loader_demo_v2.8.0.exe

没用过,这个有相关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用过,这个有相关性吗?

有,你查一下“STM32F10xxx参考手册”,搜索“启动配置”,“内嵌的自举程序”

楼主(2025-06-16):
引用 网友A:
有,你查一下“STM32F10xxx参考手册”,搜索“启动配置”,“内嵌的自举程序”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