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的USBD虚拟串口如果主动上传数据

楼主(2025-03-21):
我想实现虚拟串口全双工通信,主动给PC发送数据,但是官方例程是PC发送数据给MCU,MCU进行回传的,请问该如何配置,求指导

网友A:
为啥用USB虚拟串口啊,你直接用串口不是更好吗?

网友B:
其实你可以中间装个串口转USB的芯片,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比较麻烦,最好是用串口直接交互比较方便

网友D:
你的PC弄个串口搞呗,试试这样操作呗

网友E:
我建议你想用虚拟串口的话,你最好是看你USB的描述符对不对

网友F:
可以参考ST的啊,USB部分都差不多的

网友G:
建议还是找原厂的代理咨询一下,这种比较快速解决的

网友H(2025-04-20):
你何必呢,用串口就解决问题的事儿,用虚拟串口

网友I:
我觉得还是使用串口比较合适,而不是虚拟串口

网友J:
你的USB是不是描述符不会配置啊,网上有描述符配置工具,可以试试

网友K:
在接收到主机侧打开串口参数配置后,直接引用发送API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