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1933单片机AD4通道采样问题

楼主(2025-03-21):
使用PIC16F1933单片机编写4通道AD转换程序。通道编号AN0,AN1,AN3,AN4。单片机FOSC位32MHZ。由于单片机的转换结果寄存器只有ADRESH和ADRESL,转换结果会被其他的通道覆盖。如何在程序中做到AD转换结果相互隔离。有啥好方**搞了好几天了。大家帮忙看看。使用以下的代码只能做到AN0,AN1不影响,AN3,AN4还是不行。
/*-------- 多通道ADC采样函数 --------*/
void ADC_ScanChannels(void) {
    for(unsigned char i=0; i<ADC_CHANNELS; i++) {
        // 切换ADC通道
        ADCON0bits.CHS = adc_channels[i]; // 选择当前通道
        __delay_us(5);  // 等待通道切换稳定(至少2.4us@32MHz)

        // 启动转换并等待完成
        ADCON0bits.GO = 1;      // 启动AD转换
        while(ADCON0bits.GO);   // 等待转换完成

        // 读取并存储结果(右对齐处理)
        adc_results[i] = ((ADRESH << 8) | ADRESL);

        // 清除旧结果寄存器
        ADRESH = 0x00;
        ADRESL = 0x00;
    }
}

网友A:
每次只采集一路AD ,采集下一路时,将之前采集的通道关闭即可

网友B:
使能一路关闭一路

网友C:
增加延迟(比如 10-20µs)或者添加一次空转换(丢弃首次转换结果)。

网友C:
确认AN3和AN4是否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

网友D:
什么叫AN3,AN4还是不行,具体点讲讲。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在MCC配置的,你看看是不是哪儿没弄对。初始化配置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AN3,AN4还是不行,具体点讲讲。

已解决。用微芯的AI助手。
void ADC_Init(void)
{
   TRISAbits.TRISA0 = 1;//RA0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0 = 1;//RA0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1 = 1;//RA1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1 = 1;//RA1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3= 1;//RA3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3 = 1;//RA3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5 = 1;//RA5配置为输入AN4
   ANSELAbits.ANSA5 = 1;//RA5配置为模拟量输入AN4
   ADCON0bits.CHS = 0;//AN0通道
   ADCON1bits.ADFM = 1;//1 = 右对齐。装入转换结果时,ADRESH的高6位被设置为0
   ADCON1bits.ADCS = 0b110;//A/D 转换时钟选择位000 = FOSC/64
   ADCON1bits.ADNREF = 0;//A/D负参考电压配置位0 = VREF- 与 VSS 连接
   ADCON1bits.ADPREF = 0b00;//A/D 正参考电压配置位00 =VREF+ 与VDD连接
   ADCON0bits.ADON = 1;//使能ADC
}

// 选择AD通道
void ADC_SelectChannel(unsigned char channel) {
    ADCON0bits.CHS = channel; // 选择通道
    __delay_us(2);            // 稳定时间
}

// 开始AD转换并读取结果
unsigned int ADC_Read(void) {
    ADCON0bits.GO_nDONE = 1; // 开始转换
    while (ADCON0bits.GO_nDONE); // 等待转换完成
    return (ADRESH << 8) | ADRESL; // 读取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AN3和AN4是否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
void ADC_Init(void)
{
   TRISAbits.TRISA0 = 1;//RA0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0 = 1;//RA0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1 = 1;//RA1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1 = 1;//RA1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3= 1;//RA3配置为输入
   ANSELAbits.ANSA3 = 1;//RA3配置为模拟量输入
   TRISAbits.TRISA5 = 1;//RA5配置为输入AN4
   ANSELAbits.ANSA5 = 1;//RA5配置为模拟量输入AN4
   ADCON0bits.CHS = 0;//AN0通道
   ADCON1bits.ADFM = 1;//1 = 右对齐。装入转换结果时,ADRESH的高6位被设置为0
   ADCON1bits.ADCS = 0b110;//A/D 转换时钟选择位000 = FOSC/64
   ADCON1bits.ADNREF = 0;//A/D负参考电压配置位0 = VREF- 与 VSS 连接
   ADCON1bits.ADPREF = 0b00;//A/D 正参考电压配置位00 =VREF+ 与VDD连接
   ADCON0bits.ADON = 1;//使能ADC
}

网友F:
在使用 PIC16F1933 单片机进行 4通道 AD 转换 时,由于 ADRESH 和 ADRESL 只能保存一个通道的转换结果,并且在转换过程中新的转换结果会覆盖之前的结果,因此需要一些技巧来确保每个通道的转换结果能够相互隔离。

网友G:
微芯的AI助手是什么,求分享

网友H:
如果采集的信号有噪声,如何通过程序来降低噪声的影响呢

网友I:
在进行AD转换时,如果通道切换过快,会不会导致结果不准确呢

网友J:
添加空转换听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K:
增加延迟确实是一种方法,那延迟时间需要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网友L:
选择AD通道的函数中,稳定时间设置为2微秒,这个时间是固定的吗

网友M(2025-08-29):
PIC16F1933 的 AD4 通道采样,需先配置 ADCON0 和 ADCON1 寄存器,选 AD4 为输入通道,设置参考电压与转换时钟。启动转换后,查 ADGO 位判断完成,读取 ADRESH 和 ADRESL 获取 10 位结果。注意端口方向寄存器配置为输入,避免干扰采样。

网友N(2025-11-24):
PIC16F1933 AD4 通道采样问题多因配置 / 硬件导致:1. 未在 ADCON1 中禁用 AD4 对应引脚(如 RC3)的模拟功能,或 TRIS 寄存器未设为输入;2. ADCON0 中通道选择错误(未选 AD4)、ADC 模块未使能;3. 参考电压配置不当、采样时间不足;4. 电源纹波或布

网友O:
PIC16F1933 的 AD4 通道(对应引脚 RA5)采样,需先配置 ADCON1 选通道为 AD4、参考电压(如 VDD/VSS),ADCON0 使能 ADC 模块;设置 TRISA5 为输入,关闭模拟引脚数字功能。启动采样后,等待 ADGO 位清零,读取 ADRESH/ADRESL 组合值获转换结果。注意避免引脚电平抖动,可搭配软件滤波提升稳定性,采样时钟需匹配芯片时序要求。

网友P(2026-01-14):
先核对 AD4 引脚复用配置,确认未被 GPIO / 其他外设占用;检查采样参考电压(VREF)稳定性,校准 AD 模块偏移误差;软件上优化采样时间(ADCON2 的 ACQT 位),避免因采样不足导致精度低;硬件排查引脚虚焊、输入信号滤波,确保无电磁干扰引入误差。
总结
配置核对:确认 AD4 引脚复用,无外设占用冲突。
参数优化:校准 AD 偏移,调整 ACQT 位保证采样时间。
硬件排查:检查 VREF、引脚焊接及信号抗干扰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