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中配置测试工具链

楼主(2025-03-21):
在 TrueSTUDIO 中,在 PC中配置了一些单元测试。这些是用 “Atollic PC Tools” 工具链搭建的。在 STM32CubeIDE 中,在哪个界面搭建对应的工具链?

没找到位置

网友A:
Atollic 的工具链好像在 CubeIDE 里没有直接支持,可能需要手动安装并配置路径。

网友B:
看看 CubeIDE 的 "Run/Debug Configurations" 里有没有相关选项,有时候要自己加。

网友C:
是不是需要自己加个 External Tools 配置?CubeIDE 里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D:
之前在 TrueSTUDIO 里能正常跑的单元测试,移植到 CubeIDE 里可能要改编译选项。

网友E:
你最后怎么解决的?如果找到了方法,分享一下呗!

网友F:
STM32CubeIDE 里工具链配置的位置挺隐蔽的,我之前也找了半天才搞定。

网友G:
Atollic PC Tools 在 CubeIDE 里是不是已经被 Eclipse 的 C/C++ 工具链取代了?可能得手动配置。

网友H:
试试在 "Project Properties" 里找 "C/C++ Build -> Tool Chain Editor",看看能不能设置成对应的工具链。

网友I:
CubeIDE 兼容 TrueSTUDIO,但很多地方不一样,有些功能可能要手动调整。

网友J:
你是用 PC 端跑单元测试吗?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CMock 之类的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