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32 MCU 有哪些配套分析工具

楼主(2025-03-22):
我想要跟踪MCU中操作系统中各个任务的执行情况,变量,指针等内容。

不知道在 STM32CubeIDE 中用哪个工具。

我对 Percepio traceanalyzer 了解一些。

还有哪些工具可以用?

网友A:
Percepio Tracealyzer 确实很强大,支持 FreeRTOS,可以直观查看任务运行情况。

网友B:
你用的是 FreeRTOS 还是别的 RTOS?不同 RTOS 可能需要不同的分析工具。

网友C:
STM32CubeIDE 里可以用 FreeRTOS Viewer 来查看任务状态,但没有 Tracealyzer 那么详细。

网友D:
Segger SystemView 也不错,可以实时追踪 RTOS 任务,支持 FreeRTOS。

网友E:
ST 官方的 STM32CubeMonitor 也能做一些变量监控,但不太适合任务级别的分析。

网友F:
你用过 Keil 里的 Event Recorder 吗?它能记录任务调度信息,不过需要 Keil 环境。

网友G:
IAR 也有 RTOS-aware debugging,结合 FreeRTOS plugins 也能看到任务调度信息。

网友H:
你是想实时分析,还是离线分析?Tracealyzer 可以记录后再分析,SystemView 适合实时。

网友I:
如果只是想监视变量,STM32CubeIDE 的 Live Expressions 可能够用了。

网友J:
试过 SWV (Serial Wire Viewer) 吗?它能用 ITM 端口输出日志,不影响系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