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无Flash通过FMC驱动LCD,可行否

楼主(2025-03-22):
fm, CD, LCD, ST, STM
开发一个STM32F407的板子,没有外扩存储器,可通过 FMC 接口与 LCD 通信。
我想使用 STemWin 堆栈库,但由于一些错误总是用不了,由于 FMC 设置不成功,
中间件部分中的 GRAPHICS 仍然显示为灰色。看起来 FMC 配置仅支持外部存储器配置。
没有外扩flash的情况下,能用fmc驱动LCD不,关键是显示内容还不少?

网友A:
STM32F407 的 FMC 是可以直接驱动 LCD 的,关键是 LCD 需要并行接口,比如 8080 或 6800。

网友B:
你的 LCD 是 TFT 还是普通的图形 LCD?如果是 TFT,通常需要外部显存。

网友C:
STemWin 主要是跑在 SDRAM 里的,如果没有外扩存储器,内部 SRAM 可能不够用。

网友D:
你试过直接用 FMC 写 LCD 寄存器和显存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可能很吃 RAM。

网友E:
你可以考虑用 FSMC(FMC 兼容模式)+ SRAM 模拟显存,不过 RAM 大小是个瓶颈。

网友F:
STM32F407 的 SRAM 只有 192KB,STemWin 可能跑不起来,或者只能显示简单界面。

网友G:
你可以试试 uGFX 或 LVGL 这样的 GUI 库,它们的 RAM 需求比 STemWin 低一些。

网友H:
如果只是静态界面,可以用 MCU 直接写 LCD,而不用完整的 GUI 库。

网友I:
你的 LCD 是 RGB 接口还是 MCU 接口?如果是 RGB 接口,F407 可能不行,需要 LTDC。

网友J:
最简单的方法是找个带外部 SRAM 的 LCD,比如 ILI9488 这种,减少 MCU 的 RAM 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