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APM32F1] 基于APM32F103的NSL21924 EEPROM烧录驱动

楼主(2025-03-22):
#申请原创# #技术资源#
概述

    最近客户使用纳芯微的NSL21924系列LED驱动设计尾灯项目,该项目有功能安全需求,需要通信失效时,对应的输出通道灯亮或灯灭,刚好21924带有两路的FS引脚控制烧录EEPROM后就可以满足客户需求。由于客户是第一次使用21924,而且原厂没有现成的示例代码,小编结合手上现有的APM32F103开发板配合NSL21924 demo给客户一个参考示例,解决客户的燃眉之急。
需求分析
    客户需要的是NSL21924通信丢失的情况下,某些灯要实现灯亮的安全状态,某些灯要灯灭的安全状态。结合NSL21924的功能,可以配置FSMAP0~FSMAP3和ITF0寄存器实现基本的需求。
实现步骤

    1、参考规格书的EEPROM Programming说明,主要分5个步骤。其中比较关键的是1、3、5的步骤。第一步发送一系列固定编码解锁,示例使用REF引脚下拉方式,因为客户的样机的芯片是接了REF电阻到地,方便客户测试验证;第三步就是写对应的寄存器值到EEPROM,未用到的可以保持默认不变,需要注意的是写完寄存器的值后要更新EEPCRC寄存器的值,如果EEPCRC不对,配置不生效;第五步前要延时200ms以上,并且确保电源稳定。

2、流程了解后,接下来就是通信协议了,如下图所示一帧数据主要包含SYNC+DEVID+REGADDR+DATA+CRC,其中DEVID包含设备地址以及读/写操作等参数。

3、定义EEPROM寄存器结构体,主要包含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值、是否更新标志位。只有标志位为1时才更新发送,相当于默认的保持不变减少发送的命令,不过这样会有风险就是如果之前的开发者更改过其他寄存器的值,这就会导致EEPCRC对应不上,这个问题也好解决,就是烧录器回读一下所有寄存器的值,对比后再烧录不同的值。

4、烧录流程代码实现如下
5、串口打印发送的数据帧
6、NSL21924 EEPROM未烧录时,上电后,对应的LED通道灯不亮。

7、EEPROM烧录后,上电检测到通信丢失,FS功能生效。详细效果演示可以观看视频号链接  https://weixin.qq.com/sph/ARpNZS5Xm

总结

    通过此次的技术支持,对NSL21924的应用有了更深入了解,也体会到国产芯片推广过程中的技术服务于客户的重要性,后面有时间再尝试使用F103开发一个离线烧录器,方便客户后续的生产烧录(加油)。

基于APM32F103的NSL21924 EEPROM烧录实现,通过分析需求,指定方案,梳理流程,解析协议,结果测试,逐步完成需求。

网友A:
大佬 下次申请原创的时候也请 @21小跑堂 哦,以便更快更及时地审核您的原创作品~~

网友B:
果然还是汽车电子设计的冗余度高。
小白提问, 本次通讯异常,下次再刷回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还是汽车电子设计的冗余度高。
小白提问, 本次通讯异常,下次再刷回来不行吗?
...

MCU恢复正常后可以重新建立连接,这个是在灯板增加功能安全冗余。在MCU失效时给灯安全状态,有些车厂应用是尾灯失效时,制动灯或位置灯要保持亮提醒后车

网友C:
楼主 您这也没有表格计算CR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您这也没有表格计算CRC啊

有一个excel计算表格,不方便放上去哈

网友D:
非常实用的分享,NSL21924在功能安全方面的应用确实很关键

网友B(2025-05-08):
引用 楼主:
MCU恢复正常后可以重新建立连接,这个是在灯板增加功能安全冗余。在MCU失效时给灯安全状态,有些车厂应用 ...

确实是啊!
谢谢技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