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ESP8266局域网通信

楼主(2025-03-22):
一、引言
在物联网(IoT)应用中,设备之间的通信至关重要。STM32是一款性能强大、应用广泛的微控制器,而ESP8266则是一款低成本、高集成度的Wi-Fi模块。将STM32与ESP8266结合使用,可以让STM32设备轻松接入局域网,实现与其他设备的数据交互。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实现STM32与ESP8266的局域网通信,并给出相应的代码示例。

二、硬件连接
2.1 STM32与ESP8266的连接
STM32与ESP8266通常通过串口进行通信。一般需要连接以下几个引脚:

TX(发送):STM32的TX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RX引脚,用于STM32向ESP8266发送数据。
RX(接收):STM32的RX引脚连接到ESP8266的TX引脚,用于STM32接收ESP8266发送的数据。
GND(接地):将两者的GND引脚连接在一起,确保共地。
VCC(电源):根据ESP8266的供电要求,为其提供合适的电源,一般为3.3V。
2.2 其他注意事项
在连接过程中,要注意引脚的电平匹配。如果STM32的引脚电平与ESP8266不兼容,可能需要使用电平转换电路。同时,为了保证通信的稳定性,建议在ESP8266的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去耦电容。

三、ESP8266的配置
3.1 工作模式
ESP8266支持多种工作模式,如STA(Station)模式、AP(Access Point)模式和STA+AP模式。在局域网通信中,通常使用STA模式,让ESP8266连接到现有的Wi-Fi网络。

3.2 AT指令配置
ESP8266通过AT指令进行配置。以下是一些常用的AT指令:

AT+RST:复位ESP8266。
AT+CWMODE=1:设置为STA模式。
AT+CWJAP=“SSID”,“PASSWORD”:连接到指定的Wi-Fi网络,其中“SSID”是Wi-Fi网络的名称,“PASSWORD”是密码。
AT+CIPSTART=“TCP”,“IP_ADDRESS”,PORT:建立TCP连接,“IP_ADDRESS”是目标设备的IP地址,“PORT”是端口号。
四、STM32代码实现
以下是一个基于STM32Cube HAL库的代码示例,实现了STM32通过串口与ESP8266通信,控制ESP8266连接到Wi-Fi网络并建立TCP连接。

#include "stm32f1xx_hal.h"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函数声明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void send_AT_command(const char* command);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int main(void)
{
  HAL_Init();
  SystemClock_Config();
  MX_GPIO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复位ESP8266
  send_AT_command("AT+RST\r\n");
  delay_ms(2000);

  // 设置为STA模式
  send_AT_command("AT+CWMODE=1\r\n");
  delay_ms(1000);

  // 连接到Wi-Fi网络
  send_AT_command("AT+CWJAP=\"YOUR_SSID\",\"YOUR_PASSWORD\"\r\n");
  delay_ms(5000);

  // 建立TCP连接
  send_AT_command("AT+CIPSTART=\"TCP\",\"192.168.1.100\",8080\r\n");
  delay_ms(3000);

  while (1)
  {
    // 可以在这里添加数据发送和接收的逻辑
    send_AT_command("AT+CIPSEND=5\r\n");
    delay_ms(1000);
    send_AT_command("Hello\r\n");
    delay_ms(5000);
  }
}

void send_AT_command(const char* command)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command, strlen(command), HAL_MAX_DELAY);
}

void delay_ms(uint32_t ms)
{
  HAL_Delay(m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初始化RCC振荡器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初始化CPU、AHB和APB总线时钟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GPIOA, GPIO_PIN_5,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PA5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Configure GPIO pins : PA9 PA10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7_USART1;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while(1)
  {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endif

代码解释
主函数 main:程序的入口,首先进行系统初始化,包括HAL库初始化、系统时钟配置、GPIO初始化和USART初始化。然后依次发送AT指令对ESP8266进行配置,包括复位、设置工作模式、连接Wi-Fi网络和建立TCP连接。最后进入一个无限循环,定时发送数据。
send_AT_command 函数:用于向ESP8266发送AT指令,通过串口将指令发送出去。
delay_ms 函数:实现延时功能,确保ESP8266有足够的时间处理AT指令。
五、数据接收与处理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处理从ESP8266接收到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中断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实时接收和处理。以下是一个简单的串口中断处理函数示例: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if (huart == &huart1)
  {
    //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 可以添加解析和处理逻辑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data, 1); // 继续开启接收中断
  }
}

六、注意事项
AT指令响应:在发送AT指令后,要等待ESP8266的响应,确保指令执行成功。可以通过解析响应数据来判断指令是否执行成功。
网络稳定性:ESP8266的网络连接可能会受到信号强度、干扰等因素的影响,需要确保Wi-Fi网络的稳定性。
数据格式:在进行数据传输时,要注意数据的格式和编码,确保通信双方能够正确解析数据。
七、总结
通过将STM32与ESP8266结合使用,可以让STM32设备轻松接入局域网,实现与其他设备的数据交互。本文详细介绍了硬件连接、ESP8266的配置以及STM32的代码实现,并给出了数据接收和处理的示例。在实际应用中,需要根据具体需求对代码进行扩展和优化,确保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uierrorshuobu/article/details/146384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