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国民技术LPUART介绍

楼主(2025-03-22):
低功耗通用异步接收器(LPUART)
简介
低功耗通用异步收发器(LPUART)是一种低功耗、全双工、异步串行通信接口。 LPUART 可由 LSE、 HSI、
SYSCLK、 PCLK1 提供时钟,当选择 32.768 kHz LSE 作为时钟源时,可在 STOP2 低功耗模式下工作,最
高可达 9600bps 的通信速率。 LPUART 支持接收数据唤醒,通过配置唤醒事件,可唤醒处于 STOP2 模式下
的 CPU。
同时,当 MCU 工作于 RUN 模式时, LPUART 也可作普通异步串口使用,用户可将时钟源切换至 HSI、
SYSCLK 和 PCLK1,可以获得更高的通信速度。
主要特性
 全双工异步通信
 时钟源选择为 HSI、 LSE、 SYSCLK 或 PCLK1
 分数波特率产生器系统:发送和接收共用的可编程波特率,高达1Mbits/s;使用32.768kHz时钟源(LSE)
时,仅支持 300bps 至 9600bps 的波特率
 固定的 8 位数据字长度、 1 个停止位和可选的 1 个奇偶校验位
 支持 DMA 数据传输
 支持硬件流控制
 传输检测标志:接收缓冲器满、接收缓冲器半满、接收缓冲器非空、接收缓冲器溢出、传输结束标志
 奇偶校验控制:奇、偶校验可配置,校验可关闭
 错误检测标志:奇偶校验错误、溢出错误、噪音错误
 32 字节接收缓冲器
 低频率下的波特率错误校正
 可配置 1 个或 3 个样本的采样方法
 噪声检测
 可配置的流控 RTS 门限
 支持 STOP2 模式唤醒,唤醒源方式可配置
 起始位检测
 接收缓冲器非空检测
 一个可配置的接收字节
 一个可编程的 4 字节帧

功能描述
LPUART 双向通信至少需要两个脚:接收数据输入(RX)和发送数据输出(TX)。
RX:串行数据输入端。在采样个数为 3 的情况下,可以区分数据和噪音。
TX:串行数据输出端。当发送使能时,引脚默认高电平。
在硬件流控模式中需要下列引脚:
CTS (Clear To Send): 当发送器检测到 CTS 有效(低电平)时,发送下一个数据。
RTS (Request To Send): 当接收器准备好接收新数据时,将 RTS 引脚拉低。

LPUART 有以下特征:
 总线未发送或接收时应处于空闲状态
 一个起始位
 一个数据字(8 位),最低有效位在前
 1 个停止位,表示数据帧的结束
 一个状态寄存器(LPUART_STS)
 数据寄存器(LPUART_DAT)
 两个波特率配置寄存器(LPUART_BRCFG1 和 LPUART_BRCFG2),使用分数波特率发生器: 16 位
整数和 8 位小数的表示方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ailin2012/article/details/129723962

网友A:
这个模式下最高波特率才9600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