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国民技术N32L40X进入Standby

楼主(2025-03-22):
根据上图所示只有如上三个IO可以做Standby唤醒脚。

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andby.h"
#include "n32l40x_pwr.h"

void Wakeup_Pin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GPIO_InitStructure);
    RCC_EnableAPB2PeriphClk(RCC_APB2_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Down;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Wakeup_Config(void)
{
        RCC_EnableAPB1PeriphClk(RCC_APB1_PERIPH_PWR, ENABLE);
        PWR_WakeUpPinEnable(WAKEUP_PIN1,ENABLE);

        if(PWR_GetFlagStatus(1,PWR_STBY_FLAG) != RESET)
        {
                PWR_ClearFlag(PWR_STBY_FLAG);
        }

        if(PWR_GetFlagStatus(1,PWR_WKUP1_FLAG) != RESET)
        {
                PWR_ClearFlag(PWR_WKUP1_FLAG);
        }

        printf("PWR_EnterSTANDBYMode \r\n");

        PWR_EnterSTANDBYMode(PWR_STOPENTRY_WFI,PWR_CTRL3_RAM2RET);
}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dailin2012/article/details/129495571

网友A:
有多种不同的唤醒方式

网友B:
代码中配置了GPIOA的Pin0作为唤醒脚,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用于从Standby模式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