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70的串口波特率偏差大咋调?

楼主(2025-03-22):
主频、分频系数、采样点之间的关系怎么搞清?波特率计算公式是不是得特别留意?

网友A:
检查系统时钟配置。

网友B:
优化波特率计算公式。

网友C:
检查串口配置及外部晶振稳定性。

网友D:
优化串口初始化代码并增加错误处理。

网友E:
USART 通常使用 16x 采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