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的FLASH擦写老是失败咋回事?

楼主(2025-03-22):
FLASH解锁步骤是不是少了?擦除延迟参数要不要重新调整?

网友A:
检查并确认FLASH_ACR寄存器的设置是否正确,特别是等待状态数的配置。

网友B:
如果FLASH被写保护,则无法进行擦写操作。

网友C:
电源电压不足或电压波动可能会这样!

网友D:
闪存芯片坏了?

网友E:
检查外部电路的连接情况。

网友F:
在FLASH操作之前,使用适当的函数禁用数据缓存,并在操作完成后恢复数据缓存。

网友G(2025-04-25):
STM32 FLASH 操作(解锁、擦除、编程) 中,确实需要严格遵循步骤,尤其是 解锁顺序 和 时序参数(如擦除延迟)

网友H:
STM32 FLASH 控制器默认是锁定的,操作前必须按顺序发送两个解锁键值(Key)到 FLASH_KEYR 寄存器。两个键值必须 按顺序写入,且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操作

网友I:
一般来说,如果键值错误或顺序错误,FLASH 控制器会保持锁定状态,后续操作将触发硬件错误(HardFault

网友J:
其实STM32 FLASH 擦除时间受 时钟频率 和 电压范围 影响,需根据芯片手册配置正确的延迟参数(Latency

网友K:
在初始化阶段(如 SystemClock_Config() 中),确保 FLASH 延迟与 CPU 时钟匹配

网友L:
擦除扇区时,需等待擦除完成(检查 FLASH_SR BSY 位)

网友M:
其实擦除时间与扇区大小有关(通常几毫秒),需根据芯片手册调整超时值(如 HAL_MAX_DELAY

网友N:
正常来说,擦除失败,可以检查 FLASH_SR 的错误标志(OPERR, WRPERR

网友O:
FLASH未解锁直接操作。擦除/编程期间发生了中断(需禁用全局中断)

网友P:
擦除后内容未清零,未实际执行擦除(检查 FLASH_CR_SER FLASH_CR_STRT 是否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