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的PWM输出波形总有毛刺?

楼主(2025-03-22):
PWM频率选高了还是低了?上升沿和下降沿是不是没对齐?

网友A:
频率过高了吧。

网友B:
外部电磁干扰也可能导致PWM波形产生毛刺。

网友C:
频率过高,频率过低通常不会导致波形毛刺。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设计问题。

网友E:
检查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F:
输出缓冲不足可能导致PWM波形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产生毛刺。

网友G(2025-04-24):
把波形文件传上来看看吧

网友H:
STM32G0系列中,PWM 输出波形出现毛刺(如抖动、尖峰或非预期跳变)通常由硬件设计、软件配置或信号干扰导致

网友I:
电源噪声,毛刺呈现周期性或随机性,与 PWM 频率无关

网友J:
信号反射(长导线或高阻抗负载)一般来说毛刺出现在 PWM 边沿(上升/下降沿振铃)

网友K:
外部干扰可能会影响这种,毛刺与外部事件同步(如继电器开关、电机启停)

网友L:
其实你可以使用屏蔽线连接 PWM 信号。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M:
建议在 PWM 线上并联 100pF 电容 到地(滤高频噪声)

网友N:
定时器配置错误时钟源:确保定时器时钟(如 APB)稳定且无抖动。预分频(PSC)和自动重载值(ARR):避免非整数分频导致周期抖动。死区时间:互补 PWM 需配置死区(防止上下管直通)

网友O:
中断或任务干扰也会有毛刺,而且毛刺出现在其他中断或高优先级任务执行时

网友P:
直接探测 MCU 引脚(非负载端),确认毛刺来源。使用边沿触发捕捉瞬态毛刺

网友Q:
在调试模式下,查看定时器寄存器是否与实际配置一致:TIMx_CR1:检查计数器使能和模式。TIMx_CCMR1:确认 PWM 模式(OC1M = 110 对应 PWM1)。TIMx_CCER:验证输出极性(CC1P = 0 为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