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31的DAC输出信号不稳定咋办?

楼主(2025-03-22):
输出缓冲模式对稳定性有多大影响?参考电压源的电流驱动能力够不够?

网友A:
用稳定的电源,并定期检查电源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B:
在电源输入端增加适当的滤波电容,以减少电源波动对DAC的影响。

网友C:
检查电源滤波。

网友D:
校准DAC,可以通过软件对DAC进行校准,以提高输出精度和稳定性。

网友C:
如果DAC的时钟频率过高,可能会导致转换结果不稳定。可以尝试降低ADC时钟频率,例如使用异步时钟并增加分频系数,或者降低AHB时钟频率。

网友E:
检查外部电路和干扰。

网友F:
更新固件库,优化代码。

网友G:
可能是DAC芯片本身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