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FSMC

楼主(2025-03-23):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zhaii/article/details/146289707

网友A:
FSMC通过将AHB事务转换为适当的外部设备协议,实现对外部存储器的高效访问。它能够根据外部设备的类型和特性,自动调整访问策略,从而优化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B:
它支持与16位以上的微处理器系统进行接口,满足不同应用场景下的存储需求

网友C:
每个内存Bank都有独立的芯片选择控制,确保了对各个存储器的精确访问和管理

网友D:
FSMC能够配置各种访问参数,包括数据宽度、存储器类型以及访问模式

网友E:
FSMC提供了硬件ECC检查功能,用于检测和纠正数据传输中的错误,提高数据可靠性

网友F:
FSMC可以连接多种类型的静态存储器,如SRAM、NOR Flash、NAND Flash、P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