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基于CW32L031的智能充电宝产品组装测试详解

楼主(2025-03-23):
第一步:电池备料

电池分内阻,平面是负极,凸面是正极,注意正负极不要反,使用内阻仪测量两节电池内阻和当前电压,两节电池内阻和当前电压差距越小越好,电压差距低于0.05V,内阻差距低于0.2mr。

为了使用安全,两节电池正负极都要贴上青稞纸,有孔的贴正极,无孔的贴负极,这里注意一下,正极是先贴青稞纸再焊镍带,负极则是先焊镍带再贴青稞纸,先贴正极,对比剪一段合适的长度的0.15mm镍带,用点焊机焊6(可多不可少)个点保证牢固,重点要把NTC放到电池中间夹紧,再焊镍带,再贴上青稞纸。

接下来就是用适量硅橡胶把NTC粘在电池上。最后在正负两极中间点位进行镀锡方便后续操作。

第二步:PCB备料

拿到的PCB首先需要进行目检,重点检查为图1红色标注地方,主要为SW6208的主控四边、屏幕、FCP座子焊接情况,有无虚焊、缺焊、短路等情况,同时仍要检查基本电容电阻有无焊接异常。确认无误后可在SW6208上添加散热块,进行辅助散热。

图1

BAT负极,BAT正极电池端的极性进行焊锡,引线焊锡,黑色为负极,红色为正极,正极负极同PCB这里正极负极相对应,放置居中位置可以确定引线长度,然后预留,预留部分后剪断,使用剥线钳将线材剥出,再补上锡。

注意事项:注意引线长度,避免过长造成物料浪费,避免过短,导致后续焊接电池出现难度。具体测量方式参考视频演示。

图2

此时将电池组的NTC引线焊接至PCB的NTC位置,并且注意电池正负极正确放置将PCB与电池齐平放,再次核对,黑线为负极,红线为正极,不可置反置反后将对PCB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PCB背面的插件电容处贴上缓冲泡棉,避免冲击时,引脚对电池造成伤害。

如下图3:

图3

按照电池正负极,分别将PCB的电源正负极焊接到电池组上,如图4:

图4

装上提前准备好1.14英寸TFT彩屏,和3D打印外壳,全新的PCB,需要使用充电才能进行激活,成功激活后电量显示正常、充电正常、功率正常,表示该PCB焊接无误能正常使用。如图5:

图5

确定无误后按下屏幕,将屏幕取下,进行后续操作。取出准备好的电池外壳,将外壳底部,侧边打上硅橡胶,同时在电池两侧贴上合适厚度的缓冲泡棉,进一步提高抗摔能力。

在放置完成后以该模式情况下,对其进行充放电测试。

详细安装步骤请看视频演示:

【产品展示】基于CW32L031的智能充电宝产品组装测试详解237 播放 · 0 赞同视频编辑

第三步:充放电测试

测试步骤1:协议测试,使用协议表,检查A口,C口协议,确保接口无异常。正常接口应该如图6、7所示

图6、7接口协议正常情况

测试步骤2:充电测试,使用PD3.0的充电器对充电宝进行充电,安装电量不同情况,功率应有不同的变换。测试步骤3:摇晃无声响、离地1m、1.5m跌落无异常。测试步骤4:进行完整的充、放电循环,检查放电、充电的曲线是否正常。

第四步:成品组装

完成测试确定无误后,将透明外壳装上,注意安全到位,确保可以正常安装,检查边缘一圈是否贴合到位,将后盖按下。

Tips:先握住两边,将中间用手用力居中按下,听到咔嚓一声,表示中间部分已安装到位,底板四边使用辅助工具(如橡胶锤),注意将按键悬空避免冲击造成损坏。如下图8:

图8

将四边安装好后查看按键是否正常,正常则充电宝安装完毕。
————————————————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2302_81038468/article/details/141712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