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电源的恒压、恒流如何用负载仪验证

楼主:
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电源的恒压、恒流如何用负载仪验证

1.这种降压芯片和车充降压芯片原理的区别在哪里?车充降压芯片,也是支持宽电压输入

2.怎么用负载仪验证电源输出是恒压CV还是恒流CC?或者既是恒流也是恒压,怎么验证?

楼主(2025-03-22):
如何判断是不是恒压或者恒流?调节CV模式  如果电流不变  就是恒流?调节CC模式,如果电压不变就是恒压?

网友A:
原理一样, 没有区别。
验证恒流:逐渐减小负载电阻,当电流到达设定限流值时,再减小负载电阻电流不再增加,电压下降。
验证恒压:当电流小于设定限流值时,再加大负载电阻,电压不变,电流减小。

网友B:
我想差不多吧?科学原理就那么一点,很少有突破。

网友C:
也可能是负载仪接触不良等外部因素干扰,需要排查这些情况

网友D:
车充降压芯片和普通降压芯片原理基础相同

网友E:
验证恒流恒压时,负载仪的精度和稳定性也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