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环路增益公式矛盾

楼主(2025-03-22):
这里环路增益前面是G=AF ,所以F越大,G越大。 后面又变成了G=1/F ,那不是F越大,G越小吗? 前后矛盾了啊,但是看公式推到过程又挺正常的,真把自己搞糊涂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有没有高手来发表下

网友A:
公式都写错了啊 AF=Xf/Xi'
你那个一堆推导的公式是闭环放大倍数Acl=Xo/Xi 近似等于1/F,也是对的啊

网友A:
百度找的资料,自己也好好计算下,就能看出来错误

网友B:
除了G=AF剩下推导都对

@qinlu123 :没看错,推导是对的G=AF是错的
我看错了,貌似除了结论是对的剩下都错了

网友C:
G=AF, 应该是开环增益~
另外的是闭环增益~

书上应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AF, 应该是开环增益~
另外的是闭环增益~

是我写错了

楼主:
这个整理后的应该是对应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