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keil 407每次都会跳转到 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25-03-22):
keil,407每次运行下面的代码时,都会跳转到 “HardFault_Handler”。还没搞明白。
uint8_t buff_cfg[10] =   { 0 };     buff_cfg[0] = 1;
buff_cfg[1] = 2;
buff_cfg[2] = 3;
buff_cfg[3] = 4;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_cfg[1], 2, SPI_TIMEOUT);

网友A:
你检查过 hspi1 是否已经正确初始化了吗?如果 hspi1 是空指针,调用 HAL_SPI_Transmit 可能会导致 HardFault。

网友B:
试着在 HAL_SPI_Transmit 之前加一行 if (hspi1.Instance == NULL) while(1); 看看是不是 SPI 没初始化好。

网友C:
你的 SPI_TIMEOUT 设的是多少?如果超时参数不对,可能会导致 HAL_SPI_Transmit 内部访问非法地址。

网友D:
试试换成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_cfg, 2, SPI_TIMEOUT);,看看会不会还是 HardFault,可能是 &buff_cfg[1] 传参有问题。

网友E:
buff_cfg 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如果是局部变量,看看栈有没有溢出,特别是 RTOS 任务里可能栈不够用。

网友F:
你有没有开 DMA?如果 HAL_SPI_Transmit 里用到 DMA,而 buff_cfg 不是 __attribute__((aligned(4))),可能会触发 HardFault。

网友G:
试试看把 buff_cfg 放到 .bss 或 .data 段,比如 static uint8_t buff_cfg[10] = { 0 };,看看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H:
进入 HardFault_Handler 时,看看 SCB->HFSR 和 SCB->CFSR 寄存器的值,能判断出具体的错误类型,比如非法访问、总线错误等。

网友I:
HAL_SPI_Transmit 可能会调用 HAL_GetTick(),而如果 SysTick 没有正确初始化,也可能导致 HardFault,试试检查 HAL_Init() 是否正确执行。

网友J:
你试过用 Disassembly 视图单步调试 HAL_SPI_Transmit 吗?看看在哪一行触发了 HardFault,这样更容易找出具体问题。

网友K:
检查栈大小,如果栈空间不足,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进而触发HardFault_Handler。

网友L:
用Keil的调试看看。

网友M:
检查外设配置,特别是时钟配置和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有误。

网友N:
更新固件库到最新版本!

网友O:
可能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P:
中断服务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Q(2025-11-06):
检查外设配置,时钟配置和中断优先级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