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 cub ide仿真时总是提示缺失文件

楼主(2025-03-22):
实际上文件是存在的

网友A:
可能是固件库版本不匹配。

网友B:
更新固件库或IDE到最新版本。

网友C:
在创建或配置项目时,如果选择了错误的目标设备或硬件配置,可能会导致IDE无法找到正确的库文件。

网友D:
路径设置错误导致的?

网友E:
如果项目中集成了外部库或依赖关系,而这些库或依赖关系的路径设置不正确或存在版本冲突,也可能导致缺失文件的错误提示。

网友F:
库文件路径可能不正确,或者头文件路径与库文件路径不一致。

网友A:
重新集成库文件并更新项目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