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CAN通讯电路最高能支持的速率是多少?通讯的原理谁来通俗的讲解一下,百度后还是...

楼主(2025-03-22):
这个CAN通讯电路最高能支持的速率是多少?通讯的原理谁来通俗的讲解一下,百度后还是没看懂

网友A:
最高1M是控制器设置的,通信速率越大,通信距离越短。

网友:
一般CAN总线 需加个光电隔离的

CAN总线价格便宜,抗干扰、实时性好,但开发编程复杂,需对CAN包拆包、并包,对Id的过滤进行设置,并需对通信总线的负载、丢包(通信质量)进行监视管理,以及考虑怎样快速与用户的控制器(DCS、PLC、计算机等)交换数据及方便监控调试总线节点的参数,能封装这些功能的的CAN总线的高层协议是现场总线,如CANWeb、CANOpen、DeviceNet、J1939、ISO11783、CANKingdom、SDS、iCAN等CAN高层协议。

详细见: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

网友B:
这个接口芯片最高支持速率5Mbps。

网友C:
这是CANFD芯片,实测过某国内工控行业大品牌的设备,可以跑10M,既然是批量生产,我认为问题不大,看通讯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口芯片最高支持速率5Mbps。

速率不是取决于控制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CANFD芯片,实测过某国内工控行业大品牌的设备,可以跑10M,既然是批量生产,我认为问题不大,看通讯距 ...

在考虑用485还是CAN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速率不是取决于控制器吗 ?

自来水厂的出口水闸,和你家里的水龙头,你说水流大小取决于哪个?

我只是指明这个CAN的phy芯片,规格上是支持5Mbps。你要将它用在100Kbps,还是5Mbps,当然是取决于你的控制器。

你是这样提问的:这个CAN通讯电路最高能支持的速率是多少?

你有问控制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厂的出口水闸,和你家里的水龙头,你说水流大小取决于哪个?

我只是指明这个CAN的phy芯片,规格上 ...

嗯    谢谢   你很优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