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 中用快捷方式跳可转到函数定义

楼主(2025-03-22):
在 atollic trueSTUDIO 中,使用快捷方式跳可转到函数定义:
CTRL+ LEFT_CLICK

在 STM32CubeIDE 中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快捷键是否可以自定义

网友A:
在 STM32CubeIDE 里,CTRL + 左键点击 也可以跳转到函数定义,试试看?

网友B:
这个功能在 STM32CubeIDE 里默认应该是支持的,不行的话可以看看键盘快捷键设置。

网友C:
你试过 F3 这个快捷键吗?在 Eclipse 系的 IDE 里,F3 也可以跳转到定义。

网友D:
可以的,快捷键是可以自定义的,去 Preferences 里找 Key Bindings 试试看。

网友E:
我之前用 TrueSTUDIO,也习惯了 Ctrl + 左键,换 STM32CubeIDE 后适应了一阵子。

网友F:
STM32CubeIDE 其实就是 Eclipse 内核,快捷键基本一样,应该可以自己改。

网友G:
你是 Ctrl + 左键点击没反应,还是跳转错误?有时候索引没更新也会影响这个功能。

网友H:
试试先重新索引项目,右键项目 -> Index -> Rebuild,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I:
如果只是想临时跳转,右键函数名 -> Open Declaration 也可以做到。

网友J:
你有没有发现 STM32CubeIDE 的自动补全比 TrueSTUDIO 慢一点?还是我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