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ueCoin 板子开发移植问题

楼主(2025-03-22):
正在用 STM32CubeIDE 对 BlueCoin 板子开发,
对制作 “DataLog” 挺感兴趣。对板子上的 vl53l0x 也有兴趣。

我想作一个简单的程序来读取 vl53l0x,而无需线程、信号量、电池监控、照明 LED 等。

但是如何在项目中正确导入 “BlueCoin” 文件夹(包含所有 .h 和 .c)。

网友A:
我之前也折腾过 BlueCoin,上手感觉挺复杂的,期待你的进展!

网友B:
vl53l0x 这个传感器挺好玩的,你打算怎么读取数据?用 I2C 还是 SPI?

网友C:
纯裸机开发 BlueCoin?不带 RTOS 的吗?

网友D:
你导入 BlueCoin 文件夹的时候,遇到什么具体问题了吗?编译不过还是路径找不到?

网友E:
STM32CubeIDE 里面直接新建一个包含所有 .c/.h 的文件夹应该就能用吧?

网友F:
DataLog 这个功能你打算怎么实现?存 SD 卡还是用串口输出?

网友G:
试过用 ST 官方的 BlueCoin 例程吗?里面应该有 vl53l0x 的驱动。

网友H:
我记得 BlueCoin 默认的固件里有 VL53L0X 的库,你直接裁剪一下代码就行?

网友I:
你是打算移植官方库,还是自己手写驱动?

网友J:
如果只是想简单读取数据,不用 BSP 层,直接 I2C 读 VL53L0X 的寄存器也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