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关节电机的掉电定位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2025-03-22):
说是双编码器,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有人知道原理吗

网友A:
可以将信息存在flash中

网友B:
断电时保存当前位置信息,当电源恢复时,控制器读取编码器中的位置数据,直接确定电机的位置‌,掉电存储相关信息,下次上电直接读取

网友C(2025-08-19):
关节电机掉电定位通过断电前存储位置信息实现:电机运行时实时记录编码器位置到非易失性存储器(如 EEPROM);掉电后信息留存,重启时读取该位置作为初始值,结合机械自锁结构防止位移,从而快速恢复定位。

网友D:
最简单的方案是用一个单圈绝对值位置传感器即可,关节转动角度不会超过一圈,所以是绝对值位置感应,即使掉电也不会丢位置。

网友B:
存储到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