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欧哪个型号适合做关节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5-03-23):
一般关节电机都需要哪些外设?编码器检测还有电机控制。电机控制有什么算法?

网友A:
外设一般会用到编码器模块,ADC,比较器,PWM模块,DAC模块,通信模块(串口、SPI、IIC),若过功能简单可以考虑用LKS32MC074DOF6Q8,如果需要的外设功能或者IO较多,可以考虑用45x系列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