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 单片机内存不足怎么办

楼主(2025-03-22):
笔者弄2路AD转换,采用2只74ls164驱动8只集成数码管显示2路AD转换结果,但提示内存不足,编译不通过,不知怎么办?Error   [1360] D:\desktop\PIC12F675_gai\main.c; 181. no space for auto/param AD_TMR0_ISR@Result_170

#include <pic.h>   //PIC12F675
//__CONFIG(0x2004);      //?????? //配置字要在头文件后 PROTEUS仿真也要有  PIC12F675/629 手册9.1配置位P54
//bit13/12BG1:0=00最低/11最高带隙电压  bit11:9空  bit8 CPD=0使能/1禁止RAM保护
//bit7 CP=0使能/1禁止ROM保护bit6=1使能/0禁止欠压检测  bit5  MCLR=0/1GP3复位脚/GP3数字脚,内部复位
//bit4 PWRET使能上电延时定时器1=禁止,0=使能 bit3 看门狗使能位1=使能,0=禁止     手册14.1配置位
//bit2:0 FOSC2:0振荡器使能100=INTOSC振荡,GP4/GP5数字I/O口

#define  _XTAL_FREQ 4000000UL

#define INT8U   unsigned char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define DAT GPIO2   //74LS164串行数据线
#define CLK GPIO3  //74LS164串行时钟线
#define RST GPIO4  //74LS164复位脚

//共阳数码管0~9的数字段码,最后一位为黑屏
const INT8U SEG_CODE[11]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两路模拟转换结果显示缓冲,显示格式为:X.XX X.XX ,第4位和第8位不显示
//volatile INT8U Display_Buffer[8] = {0,0,0,10,0,0,0,10};
volatile INT8U k = 0, j = 0;
volatile int Result = 0;
//==================================================
void ADC_int(void);            //ADC模块初始化
void Serial_Output(INT8U d);   // 模拟时序向74HC164串行输出1字节数据

//-----------------------------------------------------------------
// 模拟时序向74HC164串行输出1字节数据
//-----------------------------------------------------------------
void Serial_Output(INT8U d)
{
        INT8U i;
        for(i = 0; i < 8; i++)                   //1个字节8位
        {
          CLK = 0;                                            //时钟置0
          if(d&0x80)DAT = 1;                   //移出一位(高位优先)
      else DAT = 0;
      d <<= 1;
          CLK = 1;                                           //时钟置1,上升沿数据移入74HC164
        }
}

void ADC_int(void)
{
    //手册P46 ANSEL - ADCS2 ADCS1 ADCS0 ANS3:0
    //        ADCS2=0;ADCS1=1;ADCS0=0;        //FOSC/32
    //ANS1=1;ANS0=1;                   //AN0/AN1模拟输入
    ANSEL = 0b10100011;

   //手册P45 ADCON0  ADFM VCFG - - CHS1 CHS0 GO/DONE ADON
        //ADFM=1;          //1右对齐
    //VCFG=0;          //VDD参考电压,1=VREF参考电压
    //CHS1=0;CHS0=0;   //通道0
    //GODONE = 1;                          //启动AD转换
    ADCON0 = 0b10110010;
    __delay_ms(2000);       //启动AD转换后要延时,等待AD模块稳定

    PIE1 |= 0b01000000;      //ADIE = 1;       //使能AD转换中断
    PIR1 &= 0b10111111;   //ADIF= 0;    //AD转换中断标志清0

}

void main(void)
{
        //TRISIO2=0;TRISIO3=0;TRISIO4=0;
    TRISIO = 0b00000011;
    GPIO2=1;GPIO3=1;GPIO4=1;
   //以下配置用于TMR0定时器刷新数码管显示
    PSA = 0;                                //前分频给TMR0
        PS2 = 0; PS1 = PS0 = 1;                 //16分频(OPTION低3位为011)
        TMR0 = (INT8U)(256 - _XTAL_FREQ / 4 / 16 * 0.002); //2ms定时
        T0IF = 0;                               //清TMR0中断标志
        T0CS = 0;                               //TMR0内部指令周期,工作于定时器
        T0IE = 1;                               //允许TMR0溢出中断

    PEIE = 1;                           //允许所有的未屏蔽的中断
    GIE = 1;                            //开全局中断

    ADC_int( );

   while(1);
}
//-----------------------------------------------------------------
// AD转换中断读数据,TMR0定时器溢出中断控制数码管刷新显示两路A/D转换结果
//-----------------------------------------------------------------
void interrupt AD_TMR0_ISR( )
{
   static INT8U Display_Buffer[8] = {0,0,0,10,0,0,0,10};
   static INT8U  k = 0 ;
   //*************
   static unsigned int  Result = 0;
   if(ADIF&&(k==7)) //强制16ms获取一次AD转换中断结果,否则显示闪烁
     {               //也就是timer0中断8次,AD转换中断才发生一次
                     //从而提高显示的刷新率
        //读取转换结果,并转换为电压值
        //参考电压5v,所以转换结果*500/1023.0,使结果在000~500间
        unsigned int Result = (unsigned int)((ADRESL | (ADRESH << 8)) *500.0 / 1023.0);
        Display_Buffer[0 +4*CHS0] = Result / 100;
            Display_Buffer[1+4*CHS0] = Result / 10 % 10;
            Display_Buffer[2+4*CHS0] = Result % 10;
         /************
         Display_Buffer[2+4*CHS0]=0;
         while(Result > 100){Result -= 100;Display_Buffer[2+4*CHS0]++;}
         while(Result > 10){Result -= 10;Display_Buffer[1+4*CHS0]++;}
         Display_Buffer[0 +4*CHS0] = Result;
         ****************/
        //if(++j > 1)   j=0;
        CHS0 ^= 1;
        GODONE = 1;              //改变通道后要重新启动AD转换
        ADIF = 0;
     }
   if(T0IF && T0IE)
     {
        TMR0 = (INT8U)(256 - _XTAL_FREQ / 4 / 16 * 0.002);//位间延时间隔2ms
        RST = 0;                         //两只74HC164复位,输出为0
        RST = 1;                         //拉高复位脚,允许74HC164输出
                Serial_Output(0x01<<k);                             //先送扫描码
                Serial_Output(SEG_CODE[Display_Buffer[k]]); //后送段码
            k =(k+1)&0x07;
        T0IF = 0;                         //清TMR0中断标志
     }
}

换单片机

网友A:
换个内存大的呗

楼主:
关键是早期买的几块PIC12F675、PIC12F629一直没用,想利用一下,

网友B:
依以前用这个芯片的感觉, 完成 “2路AD转换,采用2只74ls164驱动8只集成数码管显示2路AD转换结果” 这个需求,这个芯片的容量够了。看看程序能不能精简。

网友C:
换大点的RAM的型号,要不就是精简程序,少用全局数组变量。

楼主:
把AD转换放主函数里也是显示内存小,编译不通过,我用的是H_TECH software编辑器,不知在哪设置代码优化级别,请前辈告知。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楼主:
编译结果如下:
Build D:\desktop\PIC12F675_gai\main for device 12F675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Make: The target "D:\desktop\PIC12F675_gai\main.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pass1 D:\desktop\PIC12F675_gai\main.c -q --chip=12F675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c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D__DEBUG=1 --double=24 --float=24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0\bin\picc.exe" -omain.cof -mmain.map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 --output=default,-inhx032 main.p1 --chip=12F675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c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D__DEBUG=1 --double=24 --float=24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Compiler for PIC10/12/16 MCUs (PRO Mode)  V9.80
Copyright (C) 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Serial number: HCPICP-111111 (PRO)
Error   [1358] D:\desktop\PIC12F675_gai\main.c; 182. no space for ___ftdiv temps (3)

********** Build failed! **********

网友D:
代码框架没设计好。64字节内存足够了。

中断服务之中不需要做太多工作。做个标记清除中断即可。
在main 函数while 循环中根据标记做需要的操作。标记仅占用一个字节。但是中断中用到的寄存器系统以为都需要保护,会占用更多ram。

网友E:
减少全局变量,尽量使用局部变量。

网友F:
这段语句要优化,不要用浮点运算,大数的乘除法,尽量用移位和加减法取代:
unsigned int Result = (unsigned int)((ADRESL | (ADRESH << 8)) *500.0 / 1023.0);
Display_Buffer[0 +4*CHS0] = Result / 100;
Display_Buffer[1+4*CHS0] = Result / 10 % 10;
Display_Buffer[2+4*CHS0] = Result % 10;

正解 芯片连乘法器都没有, 使用浮点运算是不可取的 (ADRESL | (ADRESH << 8), 如果ADRESH 是 8bit的话, 这里溢出了。

网友E:
volatile INT8U k = 0, j = 0;
这个在使用前定义就可以,不需要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