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WS8204-EVB-V1.0

楼主(2025-03-23):
ESMARC工控主板的RESET_IN_OUTn信号引脚是一个具有输入/输出特性的双向引脚:上电时,ESMARC工控主板上的PMU(电源管理器)电源没有准备好时,RESET_IN_OUTn输出为低电平;待PMU电源都准备好以后,RESET_IN_OUTn变换为输入状态,并由内部电阻上拉为高电平,这时将RESET_IN_OUTn信号对地短接一下,可实现对ESMARC工控主板进行复位。1. 根据RESET_IN_OUTn引脚功能特性,在上电时,RESET_IN_OUTn为低电平,DC3.3V电源不工作,ESMARC EVB底板上的外围器件没有电源;同时,TPV821R的MR端为低电平,使LPW5209开关禁止,对板外不输出电源。因此,这期间,除ESMARC工控主板有DC5的供电外,所有引脚都不会有电源信号漏电反馈到ESMARC工控主板。2. 当ESMARC工控主板上的PMU准备好以后,CPU开始正常工作,RESET_IN_OUTn变成高电平,DC3.3V电源开始输出,以供评估底板上的外围器件。这时候,由于ESMARC工控主板已准备好端口I/O的3.3V电源,就不会有I/O漏电导致不启动的现象。同时,TPV821R延时约250ms后,输出高电平,LPW5209开关使能,对外围电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