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请教锂电池保护板多长时间能打开?

楼主(2025-03-23):
以72V20AH 24串磷酸铁锂电池组为例,放电直到保护板关闭,此时电池充电端口基本没有什么电压或者虚电压;如果此时拿一个充电器接上电池强行开机输出电压电流强充,请问这个锂电池保护板一般情况下多长时间会打开接通内部电池?谢谢!

网友A:
1 正常情况下 接通充电器的瞬间就打开 激活 重新开始充电
2 如果不行,那估计就是bms判断电芯损坏,某节电池电压过低

收到,谢谢。不知道这个时间如何处理?

网友B:
这种最好是去掉bms单独给电池做激活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最好是去掉bms单独给电池做激活充电。

那么时间上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网友C:
要看保护IC的过放解除电压。

谢谢,我会针对性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看保护IC的过放解除电压。

去掉bms就不用考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时间上有什么要求吗?谢谢。

纯激活貌似没有时间要求吧,就激活电池为目的,电池一旦激活就可以正常使用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纯激活貌似没有时间要求吧,就激活电池为目的,电池一旦激活就可以正常使用充电了。 ...

谢谢,那么电池激活的标准或者判断依据是什么?待电压达到或者接近标称电压值后,能维持多长时间才算合格?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么电池激活的标准或者判断依据是什么?待电压达到或者接近标称电压值后,能维持多长时间才算合格 ...

没有标准,主要看你属于那种类型的电池(还要分什么情况的死法)激活,你说的过放也许断开bms单独给电池充电就可以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标准,主要看你属于那种类型的电池(还要分什么情况的死法)激活,你说的过放也许断开bms单独给电池 ...

好的,明天联系电池厂家索要具体数据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