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H757 SPI CRC通讯问题

楼主(2025-03-23):
最近使用SPI 自带CRC进行数据交互(使用芯片GD32H757) 开启CRC校验代码如下:
        spi_crc_length_config(SPI3,SPI_CRCSIZE_8BIT);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3, 7);
        spi_crc_on(SPI3);
通过抓波分析 MOSI 主机下发给从机将CRC数据发送给从机,从机MISO回复给主机、只有一个字节波形、后面的全是低电平、有大佬遇到过吗

去掉 CRC校验、也就是上面三行代码、数据通讯就正常了

网友A:
没有用过自带的CRC

网友B:
关键是从机支持CRC吗,如果从机不支持CRC主机把CRC发给从机那从机不就懵逼了

我主从机用的是同一片芯片,应该是支持的
从机肯定支持的,不支持寄存器CRCERR 位就报错了,用户手册也没有相关说明从机不支持CRC

网友C:
可能CRC配置错误。

网友D:
从机可能没有正确接收或处理CRC数据。

那从机给主机发送数据,主机接收不到呢

网友E:
主从机之间的通信协议可能不匹配。

这个和主从之间的通讯协议没有关系的

网友F:
检查SPI通信线路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MOSI、MISO、SCK和CS等信号线。

网友G:
硬件连接或芯片本身可能存在故障,导致通信失败。

这就不好查了,硬件电路是没有问题,不然去掉CRC 这块代码通讯就通讯不上

网友H:
估计是配置问题,没有用过自带的硬件CRC。

想不通配置出在哪里,官方历程没有相关的CRC 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查SPI通信线路的连接是否正确,包括MOSI、MISO、SCK和CS等信号线。

通讯链路肯定对的,SPI  我只要去掉CRC相关的代码,通讯就正常了,说明SPI的通讯配置没问题

网友I:
在某些 SPI 实现中,数据位顺序也需要匹配。

数据顺序也对过,没啥问题、如果数据位不匹配的话,不开CRC功能数据也是通讯不上的,我这边不开CRC数据正常,就是一开CRC校验功能、从机只给主机发送一个字节,后面的数据是两个0 主机发送给从机3个字节能正常接收

网友J(2025-05-15):
你好   你用GD32H757 用无源晶振  手触摸晶振引脚 死机吗

网友K:
从机通常只发送有效数据部分,CRC部分由硬件自动处理。

网友L:
在使用SPI通信时,确保数据位顺序一致,否则可能会传输错误数据。

网友M(2025-06-14):
H7跑系统,非常好!

网友N:
可能配置未启用硬件CRC功能,导致无法正常使用。

网友O:
SPI通信中数据位顺序很重要,不一致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