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稳压二极管真的可以稳压吗?

楼主(2025-03-24):
稳压二极管是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这句话透露了两个意思:
  • 稳压二极管要反向接入电路
  • 必须在一定范围内(达到Iz)工作才能稳压
这时候就必须了解下稳压二极管的主要参数:
  • Vz— 稳定电压。指稳压管通过额定电流时两端产生的稳定电压值。该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而略有改变。由于制造工艺的差别,同一型号稳压管的稳压值也不完全一致。
  • Iz— 稳定电流。指稳压管产生稳定电压时通过该管的电流值。低于此值时,稳压管虽并非不能稳压,但稳压效果会变差;高于此值时,只要不超过额定功率损耗,也是允许的,而且稳压性能会好一些,但要多消耗电能。
  • Rz— 动态电阻。指稳压管两端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的比值。该比值随工作电流的不同而改变,一般胜作电流愈大,动态电阻则愈小。例如,2CW7C稳压管的工作电流为5mA时,Rz为18Ω;工作电流为1OmA时,Rz为8Ω;为20mA时,Rz为2Ω ; > 20mA则基本维持此数值。
  • Pz— 额定功耗。由芯片允许温升决定,其数值为稳定电压Vz和允许最大电流Izm的乘积。
  • Ctv— 电压温度系数。是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影响的参数。
  • IR— 反向漏电流。指稳压二极管在规定的反向电压下产生的漏电流。
这里主要关注三个参数 Vz、Iz、Pz,这个在数据手册中都能查到,这里我们拿1N4728A举例,该管Vz=3.3V,Iz=76ma,Pz=1000mw。

好不容易找到的Vz-Iz图,由图可见当电流为76ma时,电压大约是3.3V,当电流继续增大,V变化很小。
所以对于这个管子,如果想利用它将电压稳定到3.3V,对电流I要求是76ma=<I<<Imax,Imax=1000/3.3=303ma,如果低于这个值也是可以的,但是电压也会略有下降,但是低太多也不行,如果I只有10ma,那么电压输出就非常低了;Imax只是理论最大电流值,实际使用要低于这个值;其次加到管子上的电压必须大于Vz也就是3.3V,太小则未到击穿状态。

如上电路Vin=10.943V,I=73.138ma,可见Vout=3.299V,由于I未达到要求的Iz=76ma,所以Vout略小于3.3V,但是也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稳压二极管并非很简单的就能实现“稳压”,它对输入电压(也可以说输入电流)的要求比较高,而且电流也不能太大,条件很苛刻,多数情况下它只是作为保护作用,如单片机IO口加3.3V(或5V)稳压二极管防止浪涌电压,如果是5转3.3V,建议还是LDO,但是如果你对电流要求不高(200ma以内),还是可以用稳压二极管加一个保持电容实现的。

网友A:
稳压二极管是利用PN结的反向击穿特性制成的。在正常情况下,二极管允许正向电流通过,对反向电压截止

网友B:
稳压二极管具有电压调节功能,当输入电压超过一定限度(浪涌)时,稳压二极管会先于其它元件达到临界反向电压,并通过自身的调整作用来保证电路中的其他元件不受过高电压的损坏

网友C:
将稳压二极管并联在电路中,当输出电压因电源电压的波动或外部干扰等原因升高到超过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时,稳压二极管将迅速导通,把输入到负载的电压限制在安全范围内

网友D:
在简单的串联型稳压电源电路中,利用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可以保持输出电压基本稳定

网友E:
在一些需要将高电平信号转换为低电平信号或者反之的场合,可以使用稳压二极管来实现电平转换的功能

网友F:
当反向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稳压二极管会发生“击穿”现象,不过这种击穿是非破坏性的,即稳压二极管在发生击穿后,即使电压变化,仍能保持相对稳定的端电压

网友G:
稳压二极管确实可以稳压,其工作原理基于反向击穿特性,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维持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H:
其实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在反向电压达到击穿电压(齐纳电压)时,电流会急剧增大,但电压变化极小。这一特性使其在反向击穿区工作时,能够保持两端电压稳定。

网友I:
在击穿区,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电压变化与电流变化之比)很小。当负载电流变化时,二极管通过自动调整电流来维持电压稳定。例如,负载电流增大时,限流电阻上的电压降增加,导致二极管两端电压下降,此时二极管电流减少,从而减少限流电阻的电压降,最终使输出电压回升。

网友J:
稳压二极管在反向击穿状态下两端的电压值,是稳压功能的核心参数。

网友K:
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超过此值可能导致二极管损坏。

网友L:
越小表示稳压效果越好,通常在工作电流接近最大值时动态电阻最小。

网友M:
二极管可以作为电源稳压:确保输出电压稳定在设定范围内。过压保护:限制电压超过安全范围,保护后续电路。模拟信号处理:提供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N:
其实二极管主要适合用于小功率电路,如基准电压或小型信号稳压。

网友O:
输入电压通常需为稳压电压的2-3倍,以确保二极管处于深度击穿区。

网友P:
必须串联限流电阻以保护二极管,避免电流过大导致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