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使用C库函数

楼主(2025-03-25):
1.printf函数

这个非常简单。只要重定向printf函数即可。

这个是STM8L单片机代码,注意:如果是IAR编译器需要开启library-FULL

亲测在msp430,stm32,stm8l上均可使用,将1,2替换成对应单片机的函数即可

int fputc(int ch, FILE *f)//printf
{
    USART_SendData8(USART1, (uint8_t) ch);//1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2

    return ch;
}

2.memset()函数

memset(void *, int, size_t);//IAR环境
*memset  (void *s, char val, int n);//keil环境

这里只讲在单片机中编程中的使用,以上是两种编译环境的memset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

第一个参数:指向一个起始地址

第二个参数:任意数值(0~255)value

第三个参数:长度n(从起始地址起连续n个字节)

从起始地址起连续n个字节,全部置为value

我们一般用来进行数组清0,非常方便,比如:

代码语言:javascript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memset(RevBuffer,0,sizeof(RevBuffer));//清0数组
RevBuffer:字符型数组

3.memcpy函数

void *memcpy(void*dest, const void *src, size_t n);

从源src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开始,拷贝n个字节的数据到目标dest所指的内存地址的起始位置中。

char buf[]="123456";
char buf2[5];
memcpy(buf2,buf,3);
printf("%s\r\n",buf2);

输出:123

4.strcpy函数

strcpy是一种C语言的标准库函数,strcpy把从src地址开始且含有'\0'结束符的字符串复制到以dest开始的地址空间,返回值的类型为char*。

原型声明:char *strcpy(char* dest, const char *src);

头文件:#include string.h) 和 #include <stdio.h>

功能:把从src地址开始且含有NULL结束符的字符串复制到以dest开始的地址空间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可以重叠且dest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src的字符串。

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char buf[]="123";
char buf1[5];
strcpy(buf1,buf);
printf("%s\r\n",buf1);

5.atoi函数(注意引用#include <stdlib.h>

(表示 ascii to integer)是把字符串转换成整型数的一个函数。

int atoi(const char *nptr);

*nptr:把参数 nptr 所指向的字符串转换为一个整数(类型为 int 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int n;
    char *str = "1234567";
    n = atoi(str);
    printf("n=%d\n",n);
    return 0;

}

网友A:
memset用于数组清零很方便

网友B:
使用C库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