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03系列] 通常单片机系列 的IO口输出阻抗是多少?

楼主(2025-03-26):
通常单片机系列 的IO口输出阻抗是多少?

网友A:
MCU的IO口输出阻抗与GPIO模块结构有关。以常用的推挽输出为例,当输出电平为1/0时,I/O通过内部MOS,分别与VDD/VSS导通,其输出阻抗就是MOS管导通时的内阻,毫欧级。
如果担心I/O驱动能力不足,建议外接驱动器,比如:三极管等。

网友B:
推挽输出 输出阻抗最低,可提供强驱动能力

网友C:
输出电流的大小也会影响输出阻抗。当输出电流增加时,输出阻抗可能会略有增加。

网友:
单片机IO口输出阻抗一般为 20~200Ω

网友D:
阻抗由内部缓冲器设计决定

网友E:
不同芯片工艺导致输出阻抗不一样,一般都是几十到几百欧姆左右。

网友F:
许多单片机的IO口输出阻抗通常在20到50欧姆之间。

网友G:
单片机的IO阻抗一般在几十欧姆左右吧

网友H:
若IO口输出阻抗为20Ω,LED限流电阻需根据电源电压计算

网友I:
工作电压的变化会影响IO口的输出阻抗。一般来说,工作电压越高,输出阻抗越低。

网友J:
在IO口输出高/低电平时,通过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到地的电阻

网友K:
温度升高可能导致阻抗轻微上升,负载电流增大会导致压降增加。

网友L: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M:
MCU的引脚输出阻抗一般是几十欧姆左右吧

网友N:
DAC输出阻抗可能高达1kΩ

网友O:
单片机的IO口输出阻抗通常在几十到几百欧姆之间,具体数值需要查看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P:
不同厂商和型号的单片机IO口输出阻抗可能有所不同,

网友Q:
根据负载需求设计外部电路

网友R:
外接上拉电阻,输出阻抗由上拉电阻决定(通常为10kΩ~1MΩ)。

网友S:
许多单片机的IO口输出阻抗通常在20到50欧姆之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常见的设计标准,适用于许多单片机制造商的产品。

网友N:
取决于架构和模式。

网友T:
典型输出阻抗:约50Ω - 100Ω

网友N:
50~100Ω

网友U:
推挽模式:约30Ω - 50Ω
开漏模式:需外接上拉电阻,输出阻抗由外部电阻决定

网友V:
电源电压减去LED正向压降,除以20Ω,得到限流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