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Keil-V6版本加装V5编译器**失效问题

楼主(2025-03-31):
现在Keil版本默认的编译器都是V6的。

OK,一般你现在配好环境编译以前的版本的文件,都是报错:
但是注意这个就编译器的位置你要和V6的编译器平行安装:

就是在这个目录先建立一个文件夹,我名字叫ARMCC

在这里启用,就是给项目启用

最新的是这样的版本

然后在默认编译器的版本选择里面都是选带版本号的

如果没有错,应该是这样的,或是就多一个V6版本的名字

因为我这个开发板的demo以前是用这个CMSIS4.5写的,所以你就得下载这个。

然后怎么启用呢?

这里,fixed的版本,都选中(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你最好和我一样)

然后编译,看见3个错误

指向这里

是一个管编译控制的文件
就在写的功夫,发现这个CMSIS的版本可以选择了:

选择4.3,成功编译

事实上我刚刚不是这样成功的

我是把这个目录加到了编译头文件的位置

现在是这样

这里写了一个STM32的小程序也是可以正常编译的

所有的编译显示在这里

这里就是显示了这个,但是我没有找到
一定编译器是找到了这个地址的头文件,编译成功。

看链接的头文件

看,4.5

剩下是这里

*.dep和*.d文件(Dependency file)记录的是工程或其它文件的依赖,主要记录了引用的头文件路径,其中*.dep是整个工程的依赖,它以工程名命名,而*.d是单个源文件的依赖,它们以对应的源文件名命名。
代码运行次数:0

运行
AI代码解释

(.c()-c ---g O3 =interwork ...这个是编译项目的命令,也就是rebuild之后发生了什么。

也是这样的命令

原来NRF51是M0内核

链接文件
为啥要下这么大辛苦搞这个呢?因为keil被ARM买了,编译器也相比于ARM GUN有着更好的编译性能。

可以这里切换

网友A:
在Keil-V6版本中加装V5编译器出现失效问题时,通常是由于Keil-V6默认使用新的编译器架构,而V5编译器的配置或依赖项未正确集成到新版本中。

网友B:
从Keil官网或历史版本存档中获取与项目兼容的V5编译器版本(如ARM Compiler 5)。安装路径:将V5编译器安装到Keil-V6安装目录下的独立文件夹中,例如C:\Keil_v6\ARM\ARMCCv5。

网友C:
可以尝试通过命令行编译项目,强制指定V5编译器路径

网友D:
确保PATH中包含V5编译器的路径,但优先级需低于V6编译器,避免冲突。

网友E:
检查Keil的TOOLS.INI文件,手动添加V5编译器的配置项。

网友F:
如果项目依赖旧版CMSIS库,需确保V5编译器支持该版本。

网友G:
尝试将CMSIS库路径添加到V5编译器的头文件搜索路径中。

网友H:
建议确保V5和V6编译器的库文件、头文件路径不冲突如,将V5的库文件放置在独立目录(如C:\Keil_v6\ARM\ARMCCv5\lib)。

网友I:
V6编译器可能默认使用更高的优化级别(如-O3),而V5编译器可能不支持某些优化选项

网友J:
可以检查项目中的宏定义是否与V5编译器兼容,必要时添加或修改宏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