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 语言位运算技巧

楼主(2025-03-23):
生成了一段初始化定时器/计时器相关的代码,代码如下: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上面的这段代码,和我们写的初始化的代码略有不同,看下我们的代码:

TMOD = 1;
TL0 = 0;
TH0 = 0xDC;
TR0 = 1;

从两段代码可以看出 TMOD 寄存器的赋值是有差别的。STC-ISP 生成的使用了 按位与 和 按位或 操作对 TMOD 进行了赋值;而我们的代码则直接使用的是赋值操作。

0x02:按位操作的意义

对于我们写的代码和 STC-ISP 生成的代码有何区别呢?对于我们的代码而言,没有啥区别。但是,对于 STC-ISP 生成的代码应该算是更标准化和工程化吧(这话说得很油腻啊!)。

按位与操作(就是 & 这个符号),很多语言都有这个运算符,意义也都一样。& 操作的特性是对指定位进行清 0,其他位保持不变。那 TMOD &= 0xF0 来说,这条语句是把 TMOD 的低 4 位清 0,高 4 位则保持不变。因为我们要使用 T0 定时器/计数器,使用 T0 需要设置 TMOD 的低 4 位,所以先给低 4 位清 0,然后再对低 4 位进行设置。而高 4 位是用来设置 T1 的,我们不使用 T1 ,所以让 T1 的设置保持不变。

按位或操作(就是 | 这个符号),很多语言也都有这个运算符。| 操作的特性是对指定位进行置位操作,而其余位保持不变。对于 TMOD |= 0x01 来说,这条语句是让 TMOD 的高 4 位保持不变,然后把最低位设置为 1。

很多时候一个字节是拆成很多个位来使用的,比如 TMOD 就是这样。在操作这些位的时候,就要尽可能地只操作我们需要操作的位,而其他我们不操作的位要保持不变。甚至在有些情况下要把整个字节或者标志位都保存了,操作后再进行恢复,以保持上下文环境不被我们的操作所破坏。

网友A:
位运算直接操作二进制位,是C语言中高效处理数据的核心工具

网友B:
通过与1进行按位与运算,可以判断一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

网友C:
可以使用循环和按位与运算符 & 统计一个数中 1 的个数。

网友D:
在进行位运算时,操作数是无符号的,以避免意外的符号扩展。

网友E:
在不需要的情况下,不要将简单的算术运算转换为位运算。

网友F:
位运算符优先级低于算术运算符,需用括号明确顺序。

网友G:
使用按位异或运算可以不使用临时变量交换两个整数。void swap(int *a, int *b) {
    *a = *a ^ *b;
    *b = *a ^ *b;
    *a = *a ^ *b;
}

网友H:
通过或运算可以设置某一位为1,通过与运算并取反可以清除某一位。

网友I:
对于乘以2的幂次方或除以2的幂次方的操作,可以使用左移或右移运算来代替乘法或除法运算,以提高计算效率。

网友J:
移位位数不能超过变量的位数

网友K:
位运算算法设计好了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L:
位运算通常比其他常规运算(如加减乘除)更高效,因为它们直接在硬件层面进行操作,不需要通过软件进行复杂的计算过程。

网友M:
位运算虽然高效,但代码可读性较差,建议添加注释。

网友N:
在进行位运算时,要注意边界情况,避免出现错误的结果。

网友O:
不使用临时变量,通过按位异或运算符 ^ 可以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网友P:
过度使用位运算可能会降低代码的可读性

网友F:
位运算依赖于字的大小和字节序

网友Q:
使用特定的位掩码可以方便地对一组位进行操作。

网友R:
对于有符号数,右移操作会保留符号位,可能会导致意外的结果。

网友S:
通过与1进行与运算可以判断一个数是奇数还是偶数。如果结果是0,则该数是偶数;如果结果是1,则该数是奇数。

网友C:
合理利用位运算,可显著提升代码效率,尤其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T:
尽量减少循环内的位运算次数,避免不必要的计算。

网友U:
可以使用位运算代替循环来提高性能。

网友V(2025-04-23):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更注重保护其他位的值,这是一种好的编程习惯。使用位运算可以避免影响到TMOD寄存器中其他未使用的位,确保程序的稳定性。

网友W:
变量位数有限,移位操作不能超过这个限制。

网友X: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更注重保护其他位的值,避免对未涉及的位产生影响。这种做法在多任务或复杂系统中尤为重要,可以减少意外的干扰。

网友Y:
设计位运算算法确实能提升效率,因为位运算直接操作硬件位,比字节或字操作快。

网友Z: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在处理TMOD寄存器时更加细致,通过位运算确保只修改需要的位,避免影响到其他位。这种做法在嵌入式编程中很常见,可以减少对其他功能的干扰。

网友AA: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在处理TMOD寄存器时更加细致,考虑到了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定时器的设置。使用位运算符可以确保只修改我们关心的位,而不影响其他位。

网友AB: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在处理TMOD寄存器时更加细致,它通过按位与和按位或操作确保只修改目标位,而不影响其他位。这种写法在多任务或需要保持寄存器状态的场景下非常有用。

网友AC:
直接用加法比位运算简单,除非特定需求。

网友AD:
将数字转为二进制,逐位与1做&运算,每次循环右移一位,直到移出最高位,计数器加一。

网友AE:
1与任何数按位与,奇数最后一位为1,结果为奇数;偶数为0,结果为偶数。

网友AF:
位运算快捷,但难懂,加注释说明更易理解。

网友AG:
或运算加1,与运算加反清零。

网友AH:
位运算要小心边界,别让数据跑偏。

网友AI: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在处理TMOD寄存器时更加细致,它通过位运算确保了只修改需要的位,而不影响其他位。这种做法在多任务或需要保持某些寄存器状态不变的场合非常有用。

网友AJ:
确实,按位操作在嵌入式编程中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微控制器上。STC-ISP 生成的代码通过按位与和按位或操作来确保只修改TMOD寄存器中与定时器0相关的位,而不影响其他位,这是一种更安全的做法。

网友AK:
位运算简洁,但用太多让人看不懂。

网友V:
确实,STC-ISP生成的代码更规范,因为它考虑到了TMOD寄存器中其他位的值,避免了对它们造成影响。直接赋值可能会覆盖寄存器中其他位的值,导致不可预知的结果。

网友AL:
位运算确实可以替代循环,尤其是在处理大量数据时,能显著提高效率

网友AM:
位运算和字大小、字节序有关。大小端决定数据如何存储,影响位操作结果。

网友AN:
位掩码就像开关,控制特定位的开和关。

网友AO(2025-05-25):
位运算节省空间,而且运算速度快

网友AP(2025-07-22):
有这么几个办法
清零指定位:num &= ~(1<<bit)
置 1 指定位:num |= (1<<bit)
取指定位:(num >> bit) & 1
奇偶判断:num & 1
乘 2 / 除 2:num << 1/num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