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5-03-24):
一、概述
在硬件设计中有时候经常会遇到,主芯片引脚使用的1.8V、3.3V、5V等,连接外部接口芯片使用的3.3V、5V等,由于电平不匹配就必须进行电平转换。两个设备如果供电电压不一样,比如一个是3.3V,另一个是5V,那么在电平不匹配的情况下工作,会造成信号传输出错;如果二者电压相差较大,严重的可能会损坏芯片。
二、设计
1、晶体管构成的电平转换方法

  图1
工作原理:
图1左图实现原理:左侧IN为输入,右侧OUT为输出,VDDA与VDDB分别为相互转换的两个不同的电压域。当IN输入0V时,三极管Q1导通,OUT被拉低到接近0V 电平,实现低电平转换;当IN输入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Q1截止,此时OUT被电阻R3上拉至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此电路属于单向转换电路,转换方向为IN输入,OUT输出。
图2右图实现原理: 当输入IN为低电平时,三极管Q2关断,三极管Q3导通,输出OUT被拉低,从而实现低电平转换;当输入IN为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Q2导通,从而三极管Q3被拉低关断,从而输出OUT被电阻R6拉高到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此电路只能实现左侧IN输入,右侧OUT输出,不能反向转换。 注意事项:图2右图中使用2个三极管的目的是将输入和输出信号同相,如果可以接受反相,使用一个三极管也可以。
优点:(1)便宜:三极管常见并且容易采购,价格低廉。  (2)驱动能力强:驱动能力取决于三极管,可以做到数十mA;  (3)漏电流低:IN 和OUT两者之间的漏电流较小(uA级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缺点:(1)速度:两级三极管属于电流驱动型,加上电路和寄生电容,转换后的波形不是十分理想。一般只能用于100K以内的信号转换。  (2)器件多:同相转换需要2个三极管以及配套的电阻,多路转换时占用空间较多。
应用:

  图2
图2为单向串口电平转换电路。实现原理如下,单片机的RXD接口接收数据,终端设备TXD接口输出数据时,3.3V与5V分别为相互转换的两个不同的电压域。当终端设备TXD接口输出0V时,三极管Q1导通,单片机RXD接口被拉低到接近0V电平,实现低电平转换;当终端设备TXD接口输出高电平5V时,三极管Q1截止,此时单片机RXD接口被电阻R1上拉至3.3V,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同理,单片机TXD接口输出数据,终端设备RXD接口接收数据,实现3.3V到5V的转换。
2、MOS管构成的双向电平转换方法

工作原理:
  • 当IN端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0,MOS管关闭,OUT端被电阻R3上拉到VDDB;
  • 当IN端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的Vgs=VDDA,大于导通电压阈值,MOS管导通,OUT端通过MOS管被拉低到低电平;
  • 当IN端输出高阻状态时,MOS管截止,OUT端被电阻R3上拉到VDDB;
  • 当OUT端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不变,MOS管维持关闭状态,IN端被电阻R1上拉到VDDA;
  • 当OUT端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不导通,MOS管先经过体二极管把IN拉低到低电平,此时Vgs≈VDDA,MOS管导通,进一步拉低IN端的电压;
  • 当OUT端输出高阻状态时,MOS管Q1的Vgs不变,MOS管维持关闭状态,OUT端被电阻R3上拉到VDDB;
注意事项:
 (1)在正常操作中,VDDB>=VDDA;
 (2)Vgs<=VDDA;Vds<=VDDB;
 (3)IN端的低电平门限大于0.7V左右(视NMOS内的二极管压降而定)。
优点:(1)适用于低频信号电平转换,价格低廉。
 (2)导通后,压降比三极管小。
 (3)正反向双向导通,相当于机械开关。
 (4)电压型驱动,需要一定的驱动电流。
应用:

  图3
工作原理:
  • 当总线上没有数据发送时:两边都没有主动去拉低总线,因此MOS管也不导通,都因为各自的上拉电阻存在,左边为高电平3.3V,右边为高电平5V。
  • 当单片机需要发送数据1到终端设备时:即单片机TXD为高电平3.3V,MOS管Q2的Vgs=0,MOS管Q2关闭,右边因为上拉电阻的存在,终端设备RXD接口电平保持为5V。即可看作单片机正常将数据1发送到终端设备。
  • 当单片机需要发送数据0到终端设备时:即单片机TXD为低电平0V,MOS管Q2的Vgs=3.3V,MOS管Q2导通,右边电平和左边电平一样,终端设备RXD接口为低电平0V。即可看作单片机正常将数据0发送到终端设备。
  • 当终端设备需要发送数据1到单片机时:即终端设备TXD为高电平5V,单片机RXD因为没有主动拉低电平,所以MOS管Q1不导通,左边保持上拉电平3.3V。即可看作终端设备将数据1正常发送到单片机。
  • 当终端设备需要发送数据0到单片机时:即终端设备TXD为低电平0V时,因为MOS管Q1中二极管的存在,管中二极管导通,MOS管Q1的S极被拉低,Vgs接近3.3V,MOS管Q1导通,使得左边和右边电平接近,为0V。即可看作终端设备正常将数据0发送到单片机。

注意事项:
(1)MOS管的接入方法:MOS管的S极要接到低电源那边,不能接反。
(2)MOS管的选型(MOS管的导通电压需要注意): MOS管导通电压门限(Vth(GS)里面的最大值)需要小于低电源电压。

  图4
如图4是2N7002的NMOS管的部分参数表,1V<Vgs<2.5V。如果5V和3.3V之间的互转,可以用这个MOS管。但如果是3.3V和1.8V之间的互转,就不能使用这个管子。因为导通门限电压是1~2.5V。因为可能会用到导通电压大于1.8V的器件,这样MOS管可能***无法导通了。
(3)低电平指等于或接近0V;高电平指等于或接近电源电压。所以3.3V电压域的器件,其高电平为等于或接近3.3V;5V电压域的器件,其高电平为等于或接近5V。具体要求看芯片的数据手册是怎么说明这个限定范围的,常见的比如说0.3倍的“芯片供电电压”以下为低电平,0.7倍的“芯片供电电压”以上为高电平。也就是说“芯片供电电压”为5V的时候,5 x 0.3 = 1.5V 以下为低电平,5 x 0.7 = 3.5V 以上为高电平。
3、二极管构成的单向电平转换电路

  图5
工作原理:
如图5为使用二极管钳位的方法进行电平转换。如图5左图是3.3V转5V,当3V3_VIN电平为高时,5V_VOUT=3.3V+Vd(D2)=3.3+0.7≈4V,到达5V的高电平阈值,当3V3_VIN电平输出为低时,5V_VOUT输出电压约=Vd(D2)≈0.7V,在低电平阈值范围内。 如图5右图是5V转3.3V,当5V_VIN输入是高电平时,3V3_VOUT=3.3V+Vd(D3)≈4V,当5V_VIN输入为低电平时,3V3_VOUT=0V。
优点:
(1)漏电流小:由于二极管的漏电流非常小(uA级),可以单向防止电源倒灌,防止3.3V倒灌到5V。
(2)容易实现:二极管、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缺点:
(1)电平误差大:主要是二极管的正向压降较大,容易超出芯片的工作电压范围。
(2) 单向防倒灌:只能单向防止倒灌,不能双向防止倒灌。
(3) 速度和驱动能力不理想:由于电阻限流,驱动速度和能力均不理想,只能应用在100K以内的频率。
应用:

  图6
工作原理:
如图6中单片机的RXD为3.3V, 终端设备的TXD为5V。当终端设备输出为5V信号时,二极管D1不通,RXD通过上拉电阻R1被拉到单片机可接受的3.3V电平;当终端设备输出为低时,二极管D1导通,RXD通过二极管被拉至低电平,不过此时的低电平为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这个值一定要在单片机所能识别的低电平范围之内。
注意事项:(1)终端设备RXD和单片机TXD直接连接的,所以终端设备能识别的高电平的最小阈值应该小于等于3.3V。
 (2)单片机所能识别的低电平最大阈值应该大于等于二极管的管压降。
 (3)考虑通信速率与低电平电压幅值,二极管选用高速肖特基二极管,并且VF尽量小。
4、电平转换芯片构成的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图7
工作原理:
如图7使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进行电平转换,电平转换芯片为不同电压域之间的数据通讯及控制提供了方便。例如芯片TXB0102,作为一款双电源供电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通过检测外部端口的驱动电流来判别转换方向,因此不需要外部的方向控制管脚来选择控制器件转换的方向。因此在使用它时非常省事,软件上也无需考虑去更改它的转换方向。
优点:
(1) 驱动能力强:专用芯片的输出一般都使用了CMOS工艺,输出电流可以达到几十mA。
(2)漏电流几乎为0:内部是一些放大、比较器,输入阻抗非常高,一般都达到数百K;漏电流基本都是nA级别的。
(3) 路数较多:专用芯片针对不同的应用,从2路到数十路都有,十分适合对面积要求高的场合。
(4)速率高:专用芯片由于集成度较高,工艺较高,速率从数百K到数百M的频率都可以做。
缺点:
 成本:专用芯片集众多优势于一身,但成本是最大的劣势,一个普通的数百K速率的4通道电平转换芯片,价格至少要1元*币以上,如果使用三极管做,成本2毛钱都不到。
5、电阻分压构成的电平转换电路

  图8
工作原理:
如图8所示R2和R3构成分压,图中RXD端口电压=5V*2K/(1K+2K) ≈ \approx ≈ 3.3V。单片机的的TXD直接和终端设备的RXD之间没有分压,只是加一个电阻限流。
注意事项: 终端设备的高电压最小阈值应该小于等于3.3V。
优势:
(1)便宜:便宜是最大的优点,2个电阻一分钱不到;
(2)容易实现: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缺点:
(1)速度:分压法为了降低功耗,使用K级别以上的电阻,加上电路和器件的分布和寄生电容,速率很难上去,一般只能应用于100K以内的频率。
(2)驱动能力:由于使用了大阻值的电阻,驱动能力被严格控制,并不适合需要高驱动能力的场合,例如LED灯等。
(3)漏电:漏电是该方案最大的缺点,由于通过电阻直连,左右两端的电压会流动,从而相互影响。
6、 电阻限流构成的电平转换电路

  图9
工作原理:
如图9使用一个电阻限流的办法,实现两个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具体的现实原理就是利用芯片的输入电流不超过某个值,例如使用的终端设备输入电流值不能超过20mA,即可认为是安全的,如果是5V转3.3V,需要电阻R1>(5-3.3V)/20mA=85Ω,选择一个1K的电阻,则认为是安全的。因为芯片内部是可以等效一个负载电阻RL,与R1构成分压的关系。
优点:
(1)便宜:便宜是最大的优点,只需要一个电阻就可以解决。
(2)容易实现:电阻采购容易,占用面积小。
缺点:
 使用电阻限流法需要十分熟悉芯片内部的构成,而且还要考虑限流后的电压范围;
三、总结
上述几种电平转换方法是比较常见的方法,电平转换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电平匹配:这个是前提,转换后的电平需要在对方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2)漏电流:两者之间不但电平要匹配,漏电流还不能互相影响。使用二极管电平转换做RS485输出,可能会出现外部设备的漏电流过来影响内部设备的开机,而且内部的设备启动时输出一堆乱码,影响对方正常工作。
(3)驱动能力:电平转换以后还要考虑驱动能力,例如I2C电平转换后,挂载多个I2C设备就需要考虑驱动能力的问题。
(4)速度:理论上,所有的电平转换都是有速度牺牲的,速度最优的方案是专用电平转换芯片,其次是三极管方案,最差的就是电阻分压方案。
(5)成本:在电路设计中除了考虑功能的要求外,还要兼顾下成本。
(6)路数:太复杂的转换方案不适合多路数的情况,会占据太多的面积。

网友A:
现在电平转换芯片也便宜,很多时候都没有必要用分立器件搭了。

网友B:
通过电阻分压将高电平降至目标电压。

网友C:
利用两个串联电阻对输入电压进行分压,根据电阻的阻值比例来获取所需的输出电压。

网友D:
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实现电平转换。当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导通,输出低电平;输入低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高电平。这种电路结构简单,成本低,但速度相对较慢,适用于对转换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

网友E:
TXB0108:双向转换,支持I²C、SPI等总线。
SN74LV1T34:单通道单向转换,低功耗。

网友F:
号线的特性阻抗与源端和负载端匹配,防止反射和振铃。

网友G:
双向通信推荐MOSFET或专用芯片。

网友H:
考虑ESD防护,电路板布局要合理,接地引脚应尽量直接连接到接地点,电源端的电容应尽可能地靠近芯片的电源脚,并直接连接到接地点。

网友I:
直接用电平转换器芯片,方便,省PCB空间。

网友J:
合理设计电源电路,确保电平转换电路的稳定供电。

网友K:
为了减少电源噪声对电平转换电路的影响,需要在电源引脚附近添加合适的去耦电容。

网友L:
若两侧电源不共地,需隔离

网友M:
电阻的阻值选择要合适。如果阻值过大,会导致信号源的负载效应明显,影响前级电路的工作;如果阻值过小,则会增大功耗。并且,这种简单的分压电路带负载能力差,当后续电路接入时,输出电压可能会发生变化。

网友N:
芯片内部集成了多个电平转换通道,具有转换速度快、驱动能力强、稳定性好等优点,并且通常具有双向转换功能

网友O:
在需要隔离的场合,使用光电耦合器或变压器等隔离元件。

网友N:
CMOS输入悬空可能导致漏电流增大,需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O:
目标电路的输入电容可能影响信号质量,需选择驱动能力足够的转换电路。

网友B:
利用逻辑门阈值差异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P:
选择低功耗的电平转换方案,减少热量产生。

网友Q:
在输入端添加TVS二极管或齐纳二极管,防止过电压损坏。

网友Q:
输入端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端通过上拉电阻被拉高到电源电压。

网友R:
高速信号需加磁珠或TVS二极管抑制噪声。

网友S:
长线传输时匹配PCB走线特性阻抗

网友T:
高速信号转换时,动态功耗可能较高,需考虑散热设计。

网友U:
三极管的基极通过电阻连接到输入端。
三极管的发射极接地。

网友N:
防止输入电压超过转换电路的最大额定值,避免损坏器件。

网友V:
对于高速信号,应选用开关速度快的场效应管或专用电平转换芯片,以避免信号失真或延迟。如果是低速信号,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可能就能够满足要求,同时还能降低成本。

网友C:
避免高速信号与低速信号或噪声源靠近,减少干扰。

楼主:
基于场效应管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W:
串联限流电阻(如100Ω)防止浪涌电流。

网友X:
电平转换电路在工作时可能会产生电磁干扰(EMI),同时也容易受到外界电磁干扰的影响。

网友O:
高电压端通过二极管连接到低电压端。
低电压端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低电压电源。

网友Y:
信号线上加TVS二极管(如SMF05C)或RC吸收电路。

网友Z:
考虑转换电路的输出驱动能力是否能够满足后级电路的输入要求。

网友H:
对于高速信号,选择高速电平转换芯片或电路。

网友AA: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电平转换电路,都要确保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在电路元件的耐受范围内。超过元件的电压极限可能会损坏元件,如晶体管的击穿、电容的击穿等。在选择电阻、电容等元件时,也要考虑其额定电压。

网友AB:
这些电容可以过滤掉电源中的高频噪声,保证电路的稳定工作。同时,对于一些对电源质量要求较高的电路,可能还需要采用LC滤波网络等更复杂的滤波措施。

网友AC:
为电平转换电路提供稳定的电源至关重要。电源电压的波动可能会影响转换电路的性能,甚至导致转换错误。

网友AD:
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采用屏蔽、接地等措施来提高电路的EMC性能。

网友P:
对于功耗较大的电平转换芯片,考虑散热措施,如散热片或风扇。

网友AE:
高速/长距离场景需优化阻抗匹配与噪声抑制。

网友AF:
采用星型接地或单点接地,减少地线噪声。

网友AG:
当高电压端为低电平时,二极管导通,低电压端也为低电平。

网友AH:
电源电路要稳,电平转换才准确

网友AI:
阻抗匹配避免信号反射和干扰,保证信号传输稳定。

网友AJ(2025-04-23):
非常详细的电平转换电路介绍,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AK:
这些电平转换方法都很实用,尤其是晶体管和MOS管的方法,适合不同的应用场景。

网友AJ:
电平转换确实在硬件设计中非常重要,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各种转换方法,对于我们设计人员来说很有帮助。

网友AL:
电平转换确实在硬件设计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不同电压域的设备之间通信时。晶体管和MOS管的方法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来选择。

网友AM:
非常详细的电平转换电路介绍,对于硬件设计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于不同电压域的设备连接,这些方法都很实用。

网友AN:
现在电平转换IC都很便宜,完全不用分离器件搭电路了。

网友AK:
电平转换确实是硬件设计中常见的问题,这篇文章提供了多种解决方案,对于我们设计时选择合适的方案很有帮助。

网友AO:
电平转换确实是硬件设计中常见的问题,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多种电平转换方案,对于我们设计电路时选择合适的方案很有帮助。

网友AP:
电源引脚旁加电容能减少噪声干扰。

网友AQ:
长线传输要确保PCB走线与传输线特性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和损耗。

网友AR:
光电耦合器和变压器能隔离电路,防止干扰和损坏。

网友AS:
根据应用需求,一般mosfet更通用,专用芯片功能更强大。

网友AT:
电平转换器易受干扰,需注意EMI防护。

网友AU:
CMOS悬空会增漏电,得加电阻控制。

网友AV:
逻辑门通过设定阈值来转换电平,比如高电平超过阈值,低电平低于阈值

网友AW:
非常详细的电平转换电路介绍,对于硬件设计来说很有帮助。特别是对于不同电压域的设备连接,这些知识非常关键。

网友AX:
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电平转换的几种方法,包括晶体管、MOS管、二极管和电平转换芯片等,对于硬件工程师来说非常实用。

网友AM:
这些电平转换方法各有优缺点,选择时需要根据实际应用场景来决定。例如,如果需要高速转换,专用电平转换芯片可能是最佳选择。

网友AY:
限流电阻像水龙头,控制电流大小,避免电机启动时电流过大。

网友AZ:
两侧电源不共地,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电气连接。这种情况下,需要使用隔离电路来确保安全,防止电流直接流通。

网友BA:
高速长距离传输,要调整线路阻抗,减少信号失真和干扰。

网友BB:
TVS二极管和RC吸收电路都用于保护电路,防止过电压损坏元件

网友BC(2025-05-25):
电源稳定对电平转换很重要,波动大易出错。

网友BD(2025-08-28):
电平转换电路是实现不同电压域信号互传的核心电路,用于解决芯片 / 模块间供电电压不同导致的信号不兼容问题(如 3.3V MCU 与 5V 传感器通信)。
常见实现方式有电阻分压(简易低成本,仅单向)、专用芯片(如 TXS0108,双向高速)、MOS 管 / 三极管搭建(灵活适配多电压)。关键指标是转换速度、电平匹配精度及双向 / 单向传输能力,广泛用于嵌入式系统、物联网设备等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