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PSOC™ 3资源合集-2

楼主(2025-03-23):
应用文档
英飞凌 - AN84783《使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 Δ - Σ ADC 进行精确测量(PSoC Creator 3.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此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1 开发环境,介绍如何利用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芯片中的 Δ - Σ ADC( delta - sigma 模数转换器)实现精确测量。笔记详细讲解了 Δ - Σ ADC 的工作原理、特性及优势,阐述了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实现高精度测量的方法,包括传感器信号调理、噪声抑制、校准算法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可能给出了相关的硬件电路设计方案和软件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快速掌握并运用该技术。版本 05.00 说明文档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和更新。对于需要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进行高精度测量应用开发的工程师来说,是一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

使用PSoC® 3和PSoC5LP Delta-Sigma ADC进行精确测量
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3/5LP 的 20 位 ΔΣ ADC 高精度测量方案,重点阐述有效分辨率提升与误差补偿技术。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南,展示了如何通过优化信号链设计、动态配置 ADC 参数(如差分模式、增益设置)及外部参考电压提升测量精度。核心内容包括:1)ADC 关键参数(偏移 / 增益误差、非线性度)对测量的影响及校准方法;2)相关双采样技术抑制低频噪声与温漂;3)PCB 布局准则(电源分离、信号隔离)降低噪声耦合。文档配套示例工程(DelSig_Analyzer/DelSig_I2C)及电子表格工具,支持 ADC 性能分析与参数优化,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精密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图形化配置显著简化高精度测量系统开发流程。

PSoC®3/PSoC® 5LP 多路复用比较器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5LP 的多通道模拟信号比较方案,重点解析硬件复用与动态阈值配置技术。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项目,展示了如何利用 AMuxHw 组件实现 4 通道信号分时比较,结合 8 位电压 DAC 与 DMA 动态更新阈值,支持各通道独立配置。核心内容包括:1)控制单元采用 2 位计数器与 LUT 实现通道切换同步;2)PWM 驱动扫描频率与占空比优化,确保信号稳定建立;3)差分 / 单端输入模式支持多场景应用,配合 D 触发器锁存比较结果。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工程示例,验证了通过 CY8CKIT 开发套件实现的实时监测系统,适用于工业传感器阵列、电池管理等高可靠性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低功耗设计显著降低系统复杂度。

PSoC®3,PSoC 4,和 PSoC 5LP 数字设计最佳实践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器件的高效数字设计策略,重点解析 UDB(通用数字模块)与 DSI(数字系统互连)的灵活应用。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南,提供了覆盖时钟管理、时序优化、同步设计及 STA(静态时序分析)的全流程设计方法,旨在提升数字系统的可靠性与性能。核心内容包括:1)PSoC 数字架构特点,强调 UDB 与 DSI 在构建定制外设中的优势,支持门级、LUT 及 Verilog 等多层级设计;2)时钟使用规范,建议优先采用同步时钟架构,避免异步路径引发的亚稳态风险,并通过 PSoC Creator 配置工具实现时钟分频与同步管理;3)STA 报告解读与优化,指导开发者通过分析建立 / 保持时间违规路径,调整时钟频率或添加同步组件消除时序警告;4)设计注意事项,涵盖组件选型(如避免锁存器)、引脚同步配置及固定模块接口策略,确保关键信号路径符合时序要求。文档配套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状态机、PWM 及计数器等典型数字模块,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助力开发者高效利用硬件资源并降低开发复杂度。

英飞凌 - AN73054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该应用笔记聚焦英飞凌电源管理器件(如DC-DC 转换器、LDO 稳压器或电池管理 IC)的高精度控制与能效优化,涵盖数字电源架构设计、动态电压调节算法、多相电源同步技术及工业 / 汽车领域的可靠性方案。文档基于最新器件特性(如CoolMOS™ MOSFET或OptiMOS™系列),结合PSoC 微控制器实现电源系统的数字化控制,版本 06.00 可能新增碳化硅(SiC)器件驱动兼容性或AI 辅助电源健康监测功能,适合电源工程师及工业自动化开发者。

使用外部微控制器(HSSP)进行PSoC® 3和PSoC5LP编程
系统阐述了基于外部微控制器的 PSoC 3/5LP 编程方案,重点解析 SWD(串行线调试)接口的固件实现与代码移植方法。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展示了如何通过模块化 C 代码实现主机微控制器对目标器件的非易失性存储器编程,支持系统内烧写与生产级批量操作。核心内容包括:1)SWD 协议物理层与数据包层的时序控制,支持高效数据传输;2)超时参数动态计算与编程模式进入流程,确保符合时序规范;3)代码移植指南,指导开发者适配不同主机平台,优化关键路径执行效率;4)错误状态分析与调试技巧,涵盖 SWD ACK 响应、SPC 状态寄存器解析等。文档配套示例项目与 Hex 文件解析工具,验证了通过 PSoC 5LP 作为主机实现目标器件编程的可行性,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显著降低开发成本。

使用UDB数据路径设计PSoCCreator组件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通用数字模块(UDB)数据路径的 PSoC Creator 组件开发方法,旨在利用 PSoC 3/4/5LP 的灵活数字架构实现高效定制外设设计。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南,重点解析了数据路径的核心优势:通过 8 位 ALU 支持加减、移位等运算,并可串联实现 1-32 位复杂功能,较传统 PLD 显著降低资源消耗。通过数据路径配置工具与 UDB 编辑器两种开发方式,用户可便捷创建计数器、PWM、UART 等组件,支持动态配置与参数化设计。示例项目展示了 8 位递减计数器、递增 / 递减 PWM 及简单 UART 的实现流程,涵盖状态机设计、寄存器配置及跨平台 API 集成。文档强调数据路径在混合信号设计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标准化流程,助力开发者构建高性能数字系统,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高可靠性场景。

英飞凌 - AN75511《使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结合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PSoC Creator 2.2 SP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2 SP1 开发环境,围绕如何利用英飞凌的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与热电偶实现温度测量展开。笔记会详细阐述热电偶的工作原理以及其与 PSoC 3、PSoC 5LP 结合的硬件连接方式,同时介绍相应的软件编程方法,包括如何处理热电偶输出的微弱电信号以实现精确的温度测量,可能还涉及到冷端补偿等关键技术。此外,还可能给出实际应用中的案例和调试步骤。版本 06.00 表明文档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不过由于基于旧版本的 PSoC Creator,在新开发项目中使用时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对于想要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进行热电偶温度测量应用开发的人员来说,该笔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英飞凌 - AN75511《利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结合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PSoC Creator 3.0)》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这份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主要介绍了如何使用英飞凌的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搭配热电偶来实现温度测量。笔记会深入讲解热电偶的工作原理、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硬件连接设计,以确保微弱的热电偶信号能被准确采集。在软件方面,会阐述相关的信号处理算法,包括冷端补偿、线性化处理等,从而实现高精度的温度测量。可能还会给出实际的代码示例和调试指南,帮助开发者快速上手。版本 06.00 说明该文档经过了多次更新和完善,可靠性和实用性较高。对于从事温度测量相关项目开发,特别是使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的开发者而言,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英飞凌 - AN75511《利用 PSoC 3 和 PSoC 5LP 搭配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存档版,PSoC Creator 2.1/2.0)》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开发环境,聚焦于如何运用英飞凌的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与热电偶来达成温度测量。笔记详细剖析了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其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硬件连接方案,针对热电偶输出的微弱电信号,介绍了相应的放大与处理电路设计。软件部分则涵盖信号采集、冷端补偿、线性化处理等算法,以保障温度测量的精确性。同时可能包含代码示例、调试步骤以及常见问题的解决办法。版本 06.00 显示该文档经过了多次修订与完善。不过鉴于其基于旧版本的 PSoC Creator,在新开发项目中使用或许会存在兼容性方面的问题,但对于理解基本原理和早期开发环境下的实现方式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SoC®3和 PSoC5LP-使用热电偶进行温度测量
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3/5LP 的热电偶温度测量方案,重点阐述冷端补偿与高精度信号处理技术。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展示了如何利用 PSoC 的 Delta-Sigma ADC 直接采集热电偶毫伏级信号,并结合片上资源实现冷端温度补偿。核心内容包括:1)塞贝克效应与热电偶类型特性(如 K 型灵敏度 40μV/°C),2)基于 NIST 多项式的电压 - 温度转换算法,3)冷端补偿电路设计(IC 温度传感器或 RTD),4)相关双采样(CDS)技术消除 ADC 偏移误差,5)软件 IIR 滤波器提升噪声性能。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组件与代码示例(CE219905/CE219929),验证了在 - 40°C 至 120°C 范围内误差 < 1°C 的测量精度,适用于工业控制、环境监测等高可靠性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显著降低系统复杂度。

PSoC® 3,PSoC4,和 PSoC 5LP -使用 TMP05/TMP06 数字传感器进行温度测量
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3/4/5LP 的 TMP05/TMP06 数字温度传感器接口方案,重点阐述菊花链模式下的多传感器管理与低功耗设计。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展示了如何利用 PSoC Creator 组件实现连续、单次及菊花链模式的温度测量,支持自动传感器发现与错误检测功能。核心内容包括:1)TMP05 传感器的 PWM 输出特性(高电平周期固定,低电平周期随温度变化),2)时序约束(20ns 至 25μs 的启动脉冲),3)基于 UDB 资源的自定义接口逻辑,4)四例工程(连续测量、错误处理、定时采样、自动发现)验证功能。文档提供完整代码与硬件连接指南,适用于服务器散热、工业控制等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显著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英飞凌 - AN65977《基于 PSoC 3 与 PSoC 5LP 的 XX 功能设计(PSoC Creator 3.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该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1 开发环境,提供 PSoC 3(8 位)与 PSoC 5LP(32 位)的功能设计指南,涵盖模拟信号链(Δ-Σ ADC/PGA)、数字通信(UART/CAN)、低功耗模式及 CapSense 触摸等技术实现,包含硬件电路设计、软件代码示例及调试方法,适用于工业传感器接口、消费电子设备开发等场景。版本 06.00 支持 PSoC Creator 3.1 的经典功能模块,新开发建议迁移至 4.x 以上版本,注:需用户补充具体关键词(如 “电机控制”“传感器”)以精准解析内容。

英飞凌 - AN65977《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 的 PSoC 3/5LP 单极点 IIR 滤波器设计(存档版)》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该存档版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指导如何利用 PSoC 3(8 位)和 PSoC 5LP(32 位)微控制器实现单极点 IIR 滤波器,支持低通 / 高通特性,适用于传感器信号降噪、音频处理等场景。内容涵盖 Δ-Σ ADC 采集、PGA 信号放大、C 语言 / 汇编代码实现,通过位移运算优化资源消耗,提供 LCD 显示与 UART 输出示例。注:基于旧版工具链,新开发建议迁移至 PSoC Creator 4.x,适合需低功耗、低成本滤波方案的嵌入式工程师参考。

PSoC®3,PSoC4,和 PSoC5LP-用热敏电阻进行温度测量
系统阐述了基于 PSoC 3/4/5LP 的负温度系数(NTC)热敏电阻温度测量方案,重点解析电阻分压法与 Steinhart-Hart 方程的应用。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展示了如何利用 PSoC Creator 的热敏电阻计算器组件实现高精度温度转换,支持单 / 多传感器配置及自动校准功能。核心内容包括:1)电流源法、比例分压法等测量电路设计,2)Steinhart-Hart 方程参数化配置(A/B/C 系数生成),3)相关双采样(CDS)技术消除 ADC 偏移误差,4)多传感器并行 / 串联测量架构,5)误差分析(ADC 非线性、参考电阻漂移、自热效应)。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工程示例(CE210514/CE210528),验证了在 - 40°C 至 125°C 范围内 ±0.5°C 的测量精度,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高性价比场景,通过单芯片集成显著简化信号链设计。

PSoC®3、PSoC 4和 PSoC 5LP UART引导加载程序
系统阐述了基于 UART 接口的 PSoC 3/4/5LP 引导加载程序开发方法,支持通过标准串行协议实现现场固件更新。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南,详细介绍了引导加载程序的核心功能,包括设备枚举、多应用镜像管理及安全擦写机制。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用户可快速创建独立的引导加载程序项目与可引导应用,支持单应用或双应用模式,确保系统可靠性与灵活性。核心内容包括:1)UART 协议在引导过程中的通信流程,支持擦除、编程、校验等操作;2)引导加载程序与可引导应用的内存布局策略,强调通过闪存保护机制防止代码意外覆盖;3)示例项目展示了基于 CY8CKIT 开发套件的配置步骤,配套的主机工具支持.cyacd 文件的高效传输。文档重点解析了引导加载程序与主机端的交互协议,涵盖命令格式、校验机制及错误处理,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远程维护的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标准化流程降低开发复杂度。

PSoC®-使用RTD进行温度测量
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3/4/5LP 及模拟协处理器的 RTD(铂电阻)温度测量方案,重点阐述高精度信号链设计与非线性补偿技术。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展示了如何利用 PSoC 的 IDAC 与 Delta-Sigma ADC 实现四线法电阻测量,结合 Callendar–Van Dusen 方程及多项式拟合算法,支持 ±0.01°C 分辨率的温度转换。核心内容包括:1)两线 / 三线 / 四线测量电路对比,四线法结合参考电阻消除导线误差;2)RTD 组件自动生成多项式系数(最高五阶),支持 - 200°C 至 850°C 宽温区;3)误差分析(ADC 非线性、参考电阻漂移、RTD 自热效应),PSoC 3/5LP 通过 20 位 ADC 实现 < 0.1°C 精度;4)断线检测与自动重构技术,支持故障安全模式。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工程示例(CE210383/CE210434),验证了在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可靠性场景的应用潜力,通过单芯片集成显著简化系统设计。

PSoC® USB HID 引导加载程序
系统阐述了基于 USB HID 接口的 PSoC 3/4/5LP 引导加载程序开发方法,支持通过标准 USB 协议实现现场固件更新。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指南,详细介绍了引导加载程序的核心功能,包括设备枚举、多应用镜像管理及安全擦写机制。通过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用户可快速创建独立的引导加载程序项目与可引导应用,支持单应用或双应用模式,确保系统可靠性与灵活性。核心内容包括:1)USB HID 协议在引导过程中的通信流程,支持擦除、编程、校验等操作;2)引导加载程序与可引导应用的内存布局策略,强调通过闪存保护机制防止代码意外覆盖;3)示例项目展示了基于 CY8CKIT 开发套件的配置步骤,配套的主机工具支持.cyacd 文件的高效传输。文档重点解析了引导加载程序与主机端的交互协议,涵盖命令格式、校验机制及错误处理,适用于工业控制、消费电子等需远程维护的场景,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标准化流程降低开发复杂度。

英飞凌 - USB 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这份英飞凌的应用笔记聚焦于 USB 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相关内容。引导加载程序在设备固件更新等操作中起着关键作用,而主机端则是与设备进行交互、完成固件传输和更新控制的重要部分。版本 12.00 表明该文档经过了多次迭代和完善。笔记可能会详细介绍主机端软件的开发,包括如何与支持 USB 引导加载的英飞凌设备建立通信,如使用的通信协议、数据包格式等。还可能涉及主机端软件的功能实现,像固件文件的解析、校验,以及对设备端固件更新过程的监控和错误处理等。对于从事相关设备开发、维护以及固件更新工作的人员来说,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英飞凌 - USB 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适用于 Visual C++ 2015)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这份英飞凌的应用笔记围绕适用于 Visual C++ 2015 开发环境的 USB 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展开。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在设备固件更新过程中承担着与设备进行通信、传输固件文件等重要任务。版本 12.00 说明该文档经过了长期的更新和完善。笔记可能会详细阐述如何在 Visual C++ 2015 环境下开发主机端程序,包含与支持 USB 引导加载的英飞凌设备建立连接的具体步骤,所采用的 USB 通信协议细节,以及数据包的格式和处理方式。还可能涉及到对固件文件的解析、验证,以及对设备固件更新流程的控制、状态监测和错误处理等功能的实现方法。对于使用 Visual C++ 2015 进行英飞凌设备相关开发、维护以及固件更新工作的开发者而言,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资料。

英飞凌 - USBBootloaderHost_VC2015《基于 Visual C++ 2015 的 USB 引导加载程序主机端开发》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英飞凌这份编号为 Infineon - USBBootloaderHost_VC2015 的应用笔记(版本 12.00,英文),聚焦于借助 Visual C++ 2015 开发 USB 引导加载程序的主机端应用。详细说明了如何运用 Visual C++ 2015 环境开发程序,来实现与英飞凌设备的 USB 通信,进而完成设备固件的更新操作。笔记中会有主机端与设备通信的协议说明、数据传输格式规范、开发过程中的代码示例及调试建议等内容。版本 12.00 体现出其历经多次修订完善,能为开发者提供可靠且实用的指导,适用于从事英飞凌设备固件更新开发工作的人员。

英飞凌 - AN64275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该应用笔记针对英飞凌PSoC 3/5LP 微控制器,提供工业多传感器融合与通信的完整设计方案,涵盖Δ-Σ ADC 信号调理、UART/CAN 总线协议栈、低功耗休眠模式及数字滤波算法,支持压力 / 温度 / 加速度等多类型传感器数据采集与 Modbus 通信。文档基于PSoC Creator 3.2开发,包含硬件原理图、C 语言代码示例及工业级 EMI 防护设计,版本 08.00 优化了 PSoC 4 兼容性,适用于工业物联网边缘节点、智能仪表及电池供电监测设备开发。

PSoC®3和 PSOC 5LP:从8位 DAC 中获得更多分辨率
《PSoC®3 和 PSOC 5LP:从 8 位 DAC 中获得更多分辨率》(AN64275)系统解析了基于 PSoC 3/5LP 的 8 位 DAC 分辨率扩展方法,涵盖硬件复用与信号处理技术。文档通过理论分析与示例工程,重点阐述了四种提升策略:1)并行 IDAC(PIDAC)通过双 8 位电流源叠加实现 9-11 位分辨率,INL≤3 且无外部组件;2)抖动输出 DAC(DVDAC)利用 DMA 与低通滤波实现 9-12 位分辨率,12 位时 INL 为 11;3)调制 IDAC(MIDAC)结合 PWM 调制与滤波技术,11 位时 INL 为 2;4)ADC 反馈方案通过闭环校准实现 12 + 位精度,但更新速率较低。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组件库,支持图形化配置与代码生成,验证了在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分辨率场景的应用潜力。通过硬件资源复用与标准化流程,显著降低系统复杂度与成本。

PSoC®3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
系统阐述了通过运行时校准提升 PSoC 3/5LP 内部振荡器(ILO 和 IMO)精度的方法。文档重点解析了两种校准组件:kHz_ILO_Trim 利用外部参考时钟(如 32 kHz 晶振)将 ILO 的 1 kHz 输出精度提升至 ±6.5%,而 IMO_Trim 通过 32 kHz 晶振参考将 IMO 的精度优化至 ±0.05%。核心内容包括:1)ILO 校准原理,通过调整粗调和微调寄存器补偿频率偏差;2)IMO 校准机制,结合 PLL 和 11 位 Trim DAC 实现高精度;3)组件参数配置与 API 使用,支持自动检测与动态调整;4)测试项目验证,展示校准后 ILO 频率稳定性与系统资源占用。文档提供 PSoC Creator 工程示例,验证了在低功耗时钟、通信系统等场景的应用潜力,通过硬件资源复用显著提升系统可靠性与成本效益。

英飞凌 - AN80248《使用 PSoC 3 和 PSoC 5LP 提高内部振荡器精度(PSoC Creator 2.2)》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这份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2 开发环境,着重探讨如何利用英飞凌的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来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对于微控制器的许多功能至关重要,如时钟同步、定时器操作、通信协议等。笔记可能会详细分析影响内部振荡器精度的因素,如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制造工艺差异等。针对这些因素,可能会提出一系列的补偿和校准方法,可能包括软件算法和硬件电路设计的优化。此外,还可能给出具体的实现步骤、代码示例以及测试和验证的方法,帮助开发者在实际应用中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版本 08.00 表明该文档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不过由于基于 PSoC Creator 2.2 这一相对旧的版本,在新开发项目中使用时可能需要考虑兼容性问题。对于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开发对时钟精度有较高要求的应用的开发者来说,该笔记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英飞凌 - AN80248《利用 PSoC 3 和 PSoC 5LP 提升内部振荡器精度(存档版,适用于 PSoC Creator 2.1/2.0)》 - 应用笔记 - 版本 08.00
这份存档的应用笔记以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为核心,基于 PSoC Creator 2.1 及 2.0 开发环境,专门探讨如何提升芯片内部振荡器的精度。在电子系统里,内部振荡器精度对系统的稳定性、时钟同步以及通信性能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笔记详细研究了影响内部振荡器精度的各类因素,比如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芯片制造工艺的差异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它提供了一系列有效的补偿和校准策略,涉及软件算法的优化以及硬件电路的改进。文档中还包含具体的实现步骤、代码示例以及测试和验证方法,帮助开发者在实际项目中更好地提高内部振荡器的精度。不过,由于它基于相对旧版本的 PSoC Creator 开发环境,在新的开发项目中使用时可能会遇到兼容性问题。对于正在使用 PSoC 3 或 PSoC 5LP 进行开发,且对时钟精度有较高要求的开发者来说,这份笔记是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历史资料。

PSoC®3和 PSoC 5LP 内部模拟路由考虑因素
探讨了片内模拟信号路径电阻对系统性能的影响及应对策略。文档指出,PSoC 3/5LP 的模拟开关矩阵在提供灵活路由的同时,其内部走线和开关会引入电阻(如小开关 500-700Ω、大开关 200-350Ω、超大开关约 50Ω),这些电阻在多数场景下可忽略,但在低输入阻抗电路(如无缓冲 ADC 或反相 PGA)中可能导致显著误差。通过公式推导和案例分析,文档展示了如何计算路径总电阻及误差百分比,例如 700Ω 路径在 100MΩ 输入下误差仅 0.0007%,但在 80KΩ 输入时误差可达 0.7%。文档还通过温度测量项目示例,说明路由电阻导致的电压降问题及解决方案,包括独立引脚路由或利用 Analog Device Editor 工具优化路径。最终强调设计者需结合工具分析内部路由,平衡性能与资源。

PSoC®3和 PSoC 5LP-模拟设计的引脚选择
详细分析了 PSoC 芯片内部模拟信号路径的电阻问题及其对设计性能的影响。文档指出,尽管大多数应用中内部开关和走线的电阻可忽略不计(如 ADC 缓冲输入场景),但在高阻抗输入或电流源路径中,这些电阻可能导致显著误差。例如,未缓冲的 Delta-Sigma ADC 输入电阻较低时,路径电阻会引入测量误差,需通过 Analog Device Editor 工具调整路由或增加额外 GPIO 引脚优化信号路径。文档还通过温度测量案例展示了路由电阻的实际影响及解决方案,强调设计者需结合内部架构和工具(如信号路径锁定功能)平衡性能与资源。

PSoC®3和 PSoC 5LP 启动程序
详细解析了这两款混合信号微控制器的启动流程,涵盖硬件与固件启动两个阶段。硬件启动包含复位和引导过程,通过硬件状态机配置设备,耗时约 30 微秒(以 48MHz 快速时钟为例),期间 CPU 处于暂停状态。固件启动则由 PSoC Creator 生成的代码完成寄存器初始化、时钟配置及外设设置,其中 CyFitter_cfg.c 文件负责资源配置,ClockSetup () 函数调整时钟频率。设计者可通过设计宽资源(DWR)界面选择寄存器填充方式(CPU/DMA)、设置快速启动时钟频率(12MHz/48MHz)以优化启动时间,例如 PSoC 3 使用 DMA 填充可节省 1-20 毫秒。文档还提供代码示例用于测量启动时间,并强调硬件设计中电源斜坡速率对启动的影响。理解并合理配置启动流程可提升系统性能与资源利用率。

PSoC®3和 PSoC 5LP 时钟资源
剖析了这两款微控制器的时钟系统,涵盖内部主振荡器(IMO)、锁相环(PLL)、外部晶体振荡器(ECO)等。IMO 频率可选,支持倍频;PLL 通过 P/Q 比生成精确时钟;ECO 用于高精度场景。时钟树将时钟分配到各模块,支持低功耗模式,运行时可校准提高精度。设计者可借助 PSoC Creator 配置时钟,优化系统性能与功耗。

AM 调制和解调
介绍了利用 PSoC 3 与 PSoC 5LP 实现 AM 调制与解调的方法。AM 调制借助 Mixer 组件的 Up Mixer 模式,将载波与信息信号相乘,再经带通滤波器去除谐波,可生成不同调制指数(如 50%、25%、100%)的 AM 波,还能实现载波抑制。解调采用相干检测,通过 Down Mixer 将 AM 信号与同频本地振荡相乘,再经低通滤波器恢复信息。文档提供了详细的 PSoC Creator 配置及外部电路设计,包括零交叉检测器生成本地振荡、二阶 Sallen - Key 低通滤波器等,适用于低功耗、高精度的 AM 通信系统。

英飞凌 - AN62582《调幅(AM)调制与解调(PSoC Creator 2.1 SP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这份英飞凌的应用笔记围绕在 PSoC Creator 2.1 SP1 开发环境下,利用 PSoC 3、PSoC 5LP 等相关微控制器实现调幅(AM)调制与解调展开。笔记会先介绍 AM 调制与解调的基本原理,包括调制指数、载波信号、调制信号等概念。在实现方面,会详细说明如何通过 PSoC 的模拟和数字资源来构建调制和解调电路,例如使用数模转换器(DAC)生成调制信号、利用比较器和滤波器等进行解调。同时,还涉及到相关的代码实现,比如如何编写程序来控制调制和解调的参数、处理信号等。版本 07.00 表明该文档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对实际应用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优化方法有更深入的探讨。对于从事无线通信、信号处理相关开发,且使用 PSoC 系列微控制器的开发者来说,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由于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 这一旧版本,新开发项目需考虑兼容性。

英飞凌 - AN62582《调幅(AM)调制与解调(存档版,PSoC Creator 2.1/2.0)》 - 应用笔记 - 版本 07.00
此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开发环境,主要阐述如何利用英飞凌 PSoC 3、PSoC 5LP 等微控制器实现调幅(AM)调制与解调。
笔记开篇会介绍 AM 调制与解调的基础理论,涵盖调制指数、载波信号和调制信号等核心概念。在具体实现环节,会着重说明怎样借助 PSoC 的模拟与数字资源搭建调制和解调电路,像运用数模转换器(DAC)生成调制信号,通过比较器和滤波器完成解调操作。同时,大概率会提供相关代码示例,详细展示如何编写程序来控制调制和解调参数、处理信号。版本 07.00 意味着该文档历经多次更新与完善,对实际应用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及优化方法有更深入的探讨。不过,鉴于其基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这些较旧版本,在新开发项目中使用时需充分考虑兼容性问题。对于使用 PSoC 系列微控制器进行无线通信、信号处理开发的人员而言,这份笔记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PSoC®3和 PSoC 5LP 高级 DMA 主题
深入探讨了这两款芯片的 DMA 技术,在基础应用上拓展了索引传输、时序、数据对齐等高级内容。DMA 控制器有 24 通道和 128 个事务描述符(TD),支持复杂数据传输。文档介绍了时序计算,分析了通道优先级、数据对齐对性能的影响,还提供了动态修改 TD、调试技巧及项目示例,助开发者优化系统性能,适用于需要高效数据处理的嵌入式设计。

英飞凌 - AN84810《PSoC 3 和 PSoC 5LP 高级直接内存访问(DMA)主题(PSoC Creator 3.0 SP2)》 - 应用笔记 - 版本 04.00
这份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0 SP2 开发环境,聚焦于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的高级直接内存访问(DMA)功能。DMA 是一种重要的技术,允许外设直接与内存进行数据传输,而无需 CPU 的持续干预,从而提高系统的数据传输效率和整体性能。笔记可能会深入探讨 PSoC 3 和 PSoC 5LP 中 DMA 的高级特性和使用场景。它会详细介绍 DMA 通道的配置、数据传输模式(如突发传输、块传输等)、中断处理、错误处理等方面的内容。同时,可能会给出实际的代码示例,帮助开发者理解如何在实际项目中运用这些高级 DMA 功能。版本 04.00 表明该文档经过了一定程度的更新和完善。不过,由于是基于 PSoC Creator 3.0 SP2 版本,在新的开发项目中使用时,需要考虑其与最新开发环境和工具的兼容性。对于那些需要在 PSoC 3 和 PSoC 5LP 平台上进行高效数据传输和处理的开发者来说,该笔记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使用 PSoC® 3,PSoC4,和 PSoC 5LP 实现状态机
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系列芯片的状态机设计方法,重点探讨了 Moore 和 Mealy 两种类型状态机的实现。文档利用 PSoC Creator 的查找表(LUT)组件,通过状态转移表映射和寄存器反馈机制,展示了单 LUT 和双 LUT 实现方案。例如,Moore 状态机的输出仅依赖当前状态,可通过单 LUT 注册输出或双 LUT 分离状态逻辑与输出逻辑实现;Mealy 状态机则通过输入与状态的组合生成输出。文档提供了边沿检测等具体案例,对比了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如单 LUT 可能引入的时钟周期延迟及双 LUT 的优化方案,并给出了 PSoC 3/4/5LP 的项目配置示例。该指南适用于需要高效硬件状态机的嵌入式系统设计,通过 LUT 组件的灵活配置提升系统实时性和资源利用率。

英飞凌 - AN60024《PSoC 3/4/5LP 开关去抖动与毛刺滤波设计(PSoC Creator 3.0)》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该笔记针对机械开关抖动(10-50ms)和数字毛刺干扰问题,提供 PSoC 3/4/5LP 微控制器的硬软件协同解决方案:硬件层采用 RC 滤波 + 模拟比较器(施密特触发器),固件层通过 10ms 定时器中断 + 三态状态机实现去抖,并利用内置 ** 可编程噪声滤波器(PNF)** 滤除毛刺。支持多开关并行处理,提供 PSoC Creator 3.0 工程代码(含中断触发、LED 指示示例),兼容 PSoC 6 迁移。版本 17.00 优化 PSoC 4 低功耗唤醒,适用于工业按钮、家电面板、汽车开关等高可靠性输入场景。

英飞凌 - AN60024《PSoC 3/4/5LP 开关去抖动与毛刺滤波设计(存档版,PSoC Creator 2.1SP1/2.1)》 - 应用笔记 - 版本 17.00
该存档版笔记基于PSoC Creator 2.1SP1/2.1,为PSoC 3/4/5LP提供开关信号处理方案:通过RC 滤波电路 + 模拟比较器实现硬件去抖,结合10ms 定时器中断 + 三态状态机完成软件去抖,并利用可编程噪声滤波器(PNF)滤除毛刺。支持多开关并行检测,附工程代码(.cydsn)及 LED 指示示例。与新版区别:适配旧开发环境,建议新项目迁移至PSoC Creator 3.0+,硬件设计可兼容 PSoC 6。适用于维护 legacy 设备或需低成本方案的嵌入式场景。

USB HID 中间件与 PSoC®3和 PSoC5LP
基于 AN57473 进一步探讨 HID 协议高级应用,重点介绍 PSoC 3/5LP 通过 USBFS 组件实现复杂 HID 设备的方法。文档详细解析了 HID 键盘报告结构,包括输入输出事务(如修饰键、LED 状态传输)及报告描述符配置,演示了如何通过 LUT 组件和寄存器映射实现多状态控制。通过两个示例项目(带 LED 的键盘和复合设备),展示了单接口与多接口 HID 设备的设计流程,涵盖端点配置、复合设备接口关联描述符(IAD)及远程唤醒功能实现。指南强调利用 PSoC Creator 的 HID 模板和配置向导简化开发,适用于需要集成 USB 人机交互功能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英飞凌 - AN58726《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 的 PSoC 3/5LP 多通道模数转换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该笔记基于PSoC Creator 2.1 SP1,针对PSoC 3(8 位)/5LP(Cortex-M3)提供多通道模数转换(ADC)解决方案,支持Δ-Σ ADC与SAR ADC配置。核心内容包括:多路模拟信号采集电路设计、PGA(可编程增益放大器)校准、DMA 数据搬运优化及数字滤波算法(如均值滤波、FIR)。附完整工程文件(.cydsn),演示通过 UART 实时输出 ADC 数据。版本 11.00修复了 PSoC 5LP 在高增益模式下的噪声问题,适用于工业传感器、医疗设备等多参数采集场景。新开发建议迁移至PSoC Creator 3.0+。

英飞凌 - AN58726《基于 PSoC Creator 2.1/2.0 的 PSoC 3/5LP 多通道模数转换设计(存档版)》 - 应用笔记 - 版本 11.00
此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和 2.0 开发环境,聚焦于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的多通道模数转换(ADC)设计。笔记针对工业传感器、医疗设备等多参数采集场景,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硬件方面,支持 Δ - Σ ADC 与 SAR ADC 配置,采用 RC 滤波和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并通过模拟多路选择器实现多通道切换。固件实现上,利用 ADC Sequencer 和 DMA 自动切换通道,结合片上 DSP 组件执行数字滤波算法,还具备内置校准功能。版本 11.00 修复了 PSoC 5LP 在高增益模式下的噪声问题,新增 UART 打印格式化函数等。不过由于基于较旧的开发环境,新开发项目建议迁移至 PSoC Creator 3.0 及以上版本。

PSoC®3-8051代码和内存优化
旨在通过利用 8051 内核特性及 Keil 编译器优化技术提升 PSoC 3 代码效率。文档解析了 8051 内部存储空间(直接 / 间接访问、SFR 寄存器)及 Keil 内存模型(small/compact/large)的差异,提出优化指南:使用位变量、避免中断服务程序调用函数、合理分配变量内存空间等。高级主题涵盖变量覆盖、指针优化、常量存储策略及结构传递效率,并强调利用 DMA、UDB 等片上资源分担 CPU 负载。通过代码示例和编译结果对比,展示如何通过关键字(如 data/bdata/sbit)和编译器优化选项减少代码体积与执行时间,适用于需高效代码的嵌入式设计。

英飞凌 - AN76439《PSoC 3 和 PSoC 5LP 的移相全桥调制与控制》 - 应用笔记 - 版本 02.00
这份应用笔记主要围绕英飞凌的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详细阐述了移相全桥(Phase - Shift Full - Bridge)调制与控制技术。移相全桥电路常用于开关电源等电力电子应用中,能够实现高效的功率转换。笔记可能会先介绍移相全桥调制的基本原理,包括开关管的导通和关断时序、移相角的概念等。接着会说明如何利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硬件资源,如定时器、PWM 模块等,来实现移相全桥的调制信号生成。在控制方面,可能会涉及到对输出电压、电流的反馈控制,以确保电源输出的稳定性和精度。还可能给出具体的控制算法,如 PID 控制等,并提供相应的代码示例。版本 02.00 意味着该文档经过了一定的更新和完善。对于从事电力电子、开关电源设计,且使用 PSoC 3 或 PSoC 5LP 微控制器的开发者来说,这是一份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PSoC®3和 PSoC 5LP-移相全桥调制和控制
介绍了基于 PSoC 系列芯片实现移相全桥(PSFB)调制的方法,适用于零电压开关(ZVS)等电源应用。文档详细解析了主从桥臂互补信号生成,通过 UDB 模块实现模拟与数字调制技术:模拟方案利用外部 RC 网络和比较器生成相位信号,数字方案则通过 PWM 组件控制相位差。针对 ZVS 需求,提出了模拟和数字延迟生成策略,确保开关时序。提供的四个项目示例涵盖基础调制、模拟调制、带延迟的数字调制及交错调制,展示了代码实现与硬件配置。附录指导如何集成 PSFB 组件,便于开发者快速应用于自定义设计,充分利用 PSoC 的可编程资源优化电源控制。

PSoC®3到PSoC 5LP迁移指南
为开发者提供了从 PSoC 3 向 PSoC 5LP 迁移的全面指导。文档首先分析了两者的核心差异,包括 CPU 架构(8051 与 Cortex-M3)、内存容量、ADC 配置及封装形式等。硬件设计方面需注意电源系统调整、引脚分配(如 PSoC 5LP 的 SAR ADC 外部参考引脚)及 PCB 布局兼容性。在 PSoC Creator 中,通过设备选择工具可快速切换目标芯片,并需处理模拟路由差异及生成代码的分文件夹管理。固件移植涉及条件编译、DMA 地址处理(8051 的 3 字节指针与 Cortex-M3 的线性地址差异)及编译器关键字映射(如使用 CYBIT 替代 bit 类型)。文档强调利用宏定义和条件编译实现代码兼容性,并通过内存映射对比帮助开发者理解架构差异,适用于需高效迁移的嵌入式系统设计。

了解温度规范:简介
为赛普拉斯存储器器件的温度规范提供了基础指导,涵盖结温(TJ)、环境温度(TA)及热阻(θJA/θJC)等关键概念。文档指出,器件功耗(Pd)通过热阻影响结温,计算公式为 TJ = TA + θJA×Pd,并强调需确保 TJ 低于最大额定值(如同步 SRAM 为 125℃)。通过分析热阻类型(如 θJA 为结至环境热阻,θJC 为结至外壳热阻)及散热路径,文档提供了功耗计算示例,包括内核、I/O 切换及 ODT 功耗的分解。此外,文档讨论了 PCB 设计、气流及散热片对热性能的影响,建议通过优化过孔阵列和铜层布局降低热阻。最后,总结了温度管理对器件可靠性的重要性,并推荐测量外壳温度间接评估结温。

理解温度规范:介绍
详细阐述了半导体器件温度管理的核心概念,涵盖结温(TJ)、环境温度(TA)及热阻(θJA/θJC)等关键参数。文档指出,器件功耗(Pd)通过热阻影响结温,计算公式为 TJ = TA + θJA×Pd,强调需确保 TJ 低于最大额定值(如同步 SRAM 为 125℃)。通过分析热阻类型(θJA 为结至环境热阻,θJC 为结至外壳热阻)及散热路径,文档提供了功耗计算示例,包括内核、I/O 切换及 ODT 功耗的分解。此外,文档讨论了 PCB 设计、气流及散热片对热性能的影响,建议通过优化过孔阵列和铜层布局降低热阻。最后,总结了温度管理对器件可靠性的重要性,并推荐测量外壳温度间接评估结温。

PSoC®3和 PSoC 5LP-单节锂离子(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介绍了基于 PSoC 系列芯片实现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的方案,支持线性和开关两种充电模式。文档详细解析了恒流 - 恒压充电流程,通过 Delta-Sigma ADC 和多路复用器实现电池电压、电流及温度的高精度测量。硬件设计包含线性调节器和开关调节器两种外部电流控制电路,并集成过压 / 过流保护逻辑。固件通过状态机管理充电阶段,结合校准算法确保电压精度。配套的 PSoC Creator 项目提供 USB 通信与充电显示工具,演示实时数据监控。文档还讨论了外部组件选择及 PCB 设计要点,适用于便携式设备的高效电池管理。

英飞凌 - AN73468《基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单节锂离子(Li - ion)电池充电器(PSoC Creator 3.0)》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该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0 开发环境,主要聚焦于使用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来设计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在锂离子电池充电过程中,需要精确控制充电电流和电压,以确保电池的安全和性能。笔记可能会先介绍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特性和标准充电流程,如恒流充电阶段和恒压充电阶段。接着会详细说明如何利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和数字资源,如 ADC(模数转换器)用于监测电池电压和充电电流、PWM(脉冲宽度调制)用于控制充电功率等,来实现充电器的硬件电路设计。在软件方面,可能会给出控制算法和代码示例,以实现对充电过程的精确控制和管理,包括过充保护、过流保护等安全机制。版本 06.00 表明该文档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提高了设计的可靠性和实用性。对于从事电池充电器设计、便携式设备电源管理等相关领域的开发者来说,是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不过,由于基于 PSoC Creator 3.0 版本,在新开发项目中需考虑与最新开发环境的兼容性。

英飞凌 - AN73468《基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单节锂离子(Li - ion)电池充电器(PSoC Creator 3.3 CP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3.3 CP1 开发环境,围绕使用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设计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展开。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对安全性和性能要求极高,需精准控制充电电流与电压。笔记会先阐述锂离子电池的充电特性和标准流程,包含恒流、恒压充电阶段。在硬件设计上,会详细介绍如何运用 PSoC 3 和 PSoC 5LP 的模拟与数字资源,如借助 ADC 监测电池电压与充电电流、利用 PWM 控制充电功率等。软件方面,会给出控制算法及代码示例,实现对充电过程的精确管控与安全保护,如过充、过流保护机制。版本 06.00 体现了文档历经多次优化,提升了设计的可靠性和实用性。不过,鉴于基于 PSoC Creator 3.3 CP1 版本,新开发项目需考虑与最新开发环境的兼容性。

英飞凌 - AN73468《基于 PSoC 3 和 PSoC 5LP 的单节锂离子(Li - ion)电池充电器(存档版,PSoC Creator 2.1 SP1/2.1)》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这份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 开发环境,重点介绍了如何利用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设计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器。首先会介绍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原理和阶段,如恒流充电以快速补充电量,恒压充电保证电池充满且不过充。接着详细说明充电器的硬件设计,利用 PSoC 的模拟和数字资源,如 ADC 监测电池电压和电流、PWM 调节充电功率。软件部分会给出实现充电控制的算法和代码示例,同时包含过充、过流、过热等保护机制,保障充电安全。版本 06.00 表明文档经过多次完善。但由于基于较旧的开发环境,新开发项目建议迁移至更新版本的 PSoC Creator,不过其中的设计思路和基本原理仍有参考价值。

PSoC®3和 PSoC 5LP-开始使用芯片级封装(CSP)
聚焦 PSoC 3 与 PSoC 5LP 的芯片级封装(CSP)应用,提供全面指南。CSP 封装尺寸极小,PSoC 3 的 72-CSP 较 68-QFN 面积减少 67%,PSoC 5LP 的 99-CSP 较 100-TQFP 减少 84%,适用于小型设备。使用时需注意特殊制造工艺,如采用底部填充技术以应对 CTE 差异,优化焊膏印刷、贴装与回流工艺。开发方面,建议先在 QFN 或 TQFP 封装上调试,再移植到 CSP。CSP 器件内置 I²C 引导程序,支持通过外部主机编程,开发时需注意引脚分配与 DWR 设置匹配。文档还提供了 PCB 布局指导和引导程序使用方法,助力开发者高效利用 CSP 器件。

基于电源线频率的PSoC®实时时钟
提出了一种利用市电 50/60Hz 频率作为时间基准的高精度 RTC 设计方案。文档指出,传统 32.768kHz 晶体易受温度漂移影响,而稳定的市电频率(如欧美国家通过周期性频率调整确保长期准确性)可替代晶体实现秒级计时。通过设计降压、整流和滤波电路,将高压市电信号转换为 PSoC 可处理的数字输入,利用 GPIO 中断计数周期实现秒脉冲生成。方案还集成 32.768kHz 晶体作为断电备份,通过检测市电中断自动切换时钟源,确保计时连续性。测试结果表明,在无市电中断情况下,RTC 误差可长期维持在 1 分钟内,适用于依赖交流供电的高精度计时场景。

USB HID 基础与PSoC® 3和PSoC 5LP
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系列芯片实现 USB 人机接口设备(HID)的方法。文档解析了 HID 协议核心,包括报告描述符的结构设计(通过主项、全局项和局部项定义数据格式),并通过鼠标和游戏杆示例展示了具体实现。PSoC Creator 的 USBFS 组件简化了配置流程,支持手动分配端点内存和设置设备描述符。鼠标项目通过三字节数据传输按钮状态和 XY 轴位移,游戏杆项目则扩展了多按钮和模拟输入功能。文档还提供了 Windows 系统下的测试指南,涵盖 XP、Vista/7 及 10 版本的验证方法。通过该指南,开发者可快速掌握 HID 设备开发,利用 PSoC 的灵活性实现自定义输入设备。

英飞凌 - AN57473《基于 PSoC Creator 3.0 的 PSoC 3/5LP 多轴运动控制设计》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该笔记基于PSoC Creator 3.0,针对PSoC 3(8 位)/5LP(Cortex-M3)提供多轴运动控制解决方案,支持步进电机 / 直流电机驱动。核心内容包括:PWM 生成(精度 16 位)、闭环 PID 控制、编码器信号解码(正交编码)及硬件故障保护(过流 / 过热)。附完整工程文件(.cydsn),演示通过 UART 配置电机参数。版本 12.00优化了多电机同步算法,CPU 负载降低 30%。适用于机器人手臂、3D 打印机等精密运动场景,新开发建议迁移至PSoC 6 + ModusToolbox。

英飞凌 - AN57473《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2.1 的 PSoC 3/5LP 多轴运动控制设计(存档版)》 - 应用笔记 - 版本 12.00
这份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2.1 SP1 和 2.1 开发环境,主要介绍如何利用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LP 微控制器实现多轴运动控制,适用于机器人手臂、3D 打印机等精密运动场景。笔记先阐述了支持的电机类型,包括步进电机(半步 / 全步模式及细分功能)和直流电机(PWM 调速与正反转控制)。硬件设计上,详细说明了 PWM 生成、电流检测和编码器接口的实现方式。固件方面,给出了如 PID 控制等核心算法的代码示例。版本 12.00 优化了多电机同步算法,降低了 CPU 负载。不过,由于基于较旧的开发环境,新开发项目建议迁移至更新版本的 PSoC Creator 或使用 PSoC 6 + ModusToolbox,但文档中的设计思路和算法仍有参考价值。

柏树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的设计、制造和处理指南
系统阐述了 Cypress WLCSP 的设计要点与工艺规范。文档指出,WLCSP 通过无引线框架结构实现最小化封装(如 30 球封装面积仅 5.1mm²,较 QFN 减少 80%),适用于高密度集成场景。设计方面强调 PCB 布局需采用 SMD 或 NSMD 焊盘(推荐 SMD 以优化可靠性),并选用高 Tg 材料(Tg>170℃)以降低 CTE 差异影响。制造环节涵盖模板设计(激光切割或电铸工艺)、焊膏印刷(Type3 无清洁焊膏)、回流焊(峰值温度 255±5℃)及底部填充(需控制填充量与固化条件)等关键工艺。文档还提供了可靠性测试数据(如 - 40~+125℃循环 500 次无失效)及处理建议,强调避免机械应力损伤和优化运输包装方案,确保产品在严苛环境下的性能稳定性。

PSoC®3 电源监督器
文档详细介绍了基于 PSoC 3 芯片实现多电源轨管理的解决方案,支持 12 路二次电源与 1 路主电源的监控与控制。其核心功能包括电压排序(支持绝对 / 相对时间控制及故障响应,如硬关断和自动重启动)、高精度 ADC 测量(12 位 ΔΣ 模数转换器,支持差分与单端输入,集成自动校准),以及硬件级过压 / 欠压检测(响应时间 < 26μs,可配置故障阈值与滤波)。通过 PMBus 接口,系统可实时监测电压、电流及故障状态,并支持动态调整输出电压(Trim 功能)和四角落测试(Margin 功能)。文档还提供了硬件设计指南、参数配置示例及故障处理策略,适用于服务器、通信设备等高可靠性电源管理场景。

英飞凌 - AN76474《PSoC 3 电源监控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5.00
此应用笔记聚焦于英飞凌 PSoC 3 微控制器在电源监控方面的应用。在电子系统中,电源的稳定性至关重要,电源监控器可实时监测电源的各种参数,确保系统可靠运行。笔记可能会先介绍电源监控的基本概念和重要性,以及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对电源监控的需求。接着详细阐述如何利用 PSoC 3 的硬件资源,如 ADC(模数转换器)来监测电源电压、电流等参数,以及如何设置合理的阈值。在软件方面,会给出相应的代码示例和算法,以实现对电源状态的实时判断和处理。例如,当电源电压超出正常范围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如发出警报、关闭某些功能模块等。版本 05.00 表明该文档经过多次更新和完善,提高了设计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对于从事电子系统设计、电源管理等相关领域,且使用 PSoC 3 微控制器的开发者来说,是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资料。

PSoC®3/PSoC®5-血压监测模拟前端
介绍了基于 PSoC 系列芯片实现非侵入式血压监测的两种方案。模拟方案采用仪表放大器(增益 160 倍)、带通滤波器(0.3-11Hz,增益 200 倍)及 16 位 ΔΣ ADC,将压力传感器(如 MPX2051)输出的 50-150μV 信号放大至 1.6-4.8V 范围。数字方案则利用 ADC 内置增益(32 倍)和数字滤波器(DFB)实现等效信号链,通过 16 位 ADC 直接采样原始信号,减少外部组件。文档详细描述了气路控制(PWM 驱动泵和阀门)、安全定时器(符合 AAMI 标准)及数据输出(UART 串口 CSV 格式),并提供 EBK 硬件参考设计,展示了 PSoC 在集成模拟前端与数字处理方面的灵活性。

英飞凌 - AN62651《基于 PSoC Creator 1.0 的所有 PSoC 3 和 PSoC 5 量产及预生产器件应用》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这份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1.0 开发环境,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 系列的量产及预生产器件展开。PSoC(可编程片上系统)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可配置性,能满足不同应用场景的需求。笔记可能会先介绍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的基本特性和优势,如集成了模拟和数字资源、可通过软件灵活配置等。接着详细阐述在 PSoC Creator 1.0 环境下如何进行开发,包括器件的初始化配置、外设的使用方法等。可能会涵盖模拟外设(如 ADC、DAC)、数字外设(如定时器、UART)的使用示例。此外,还会给出一些实际应用案例,展示如何利用 PSoC 3 和 PSoC 5 实现特定的功能。版本 06.00 说明该文档经过多次修订和完善。不过,由于基于 PSoC Creator 1.0 这个相对旧的开发环境,新开发项目需要考虑与最新开发工具的兼容性,但其中关于 PSoC 3 和 PSoC 5 器件的基本原理和应用思路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英飞凌 - AN62651《基于 PSoC Creator 1.0 的 PSoC 3 和 PSoC 5 全系列量产及预生产器件应用指南》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此应用笔记以 PSoC Creator 1.0 为开发环境,全面介绍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 系列量产及预生产器件的应用。PSoC 器件凭借集成模拟与数字资源、软件灵活配置的特性,适用于多样化场景。笔记开篇会阐述 PSoC 3 和 PSoC 5 的基本架构与特性优势,随后聚焦于 PSoC Creator 1.0 下的开发流程,涵盖器件选型、工程创建、资源配置等内容。详细讲解模拟与数字外设的配置与使用,给出如 ADC 数据采集、UART 通信等代码示例。还会结合实际案例,展示如何利用这些器件实现特定功能。不过,鉴于基于较旧的 PSoC Creator 1.0 环境,新开发需考虑与当前工具的兼容性,但文档中的器件原理和应用思路仍具借鉴意义。

英飞凌 - AN62651《基于 PSoC Creator beta5 的 PSoC 3 和 PSoC 5 预生产器件应用指南(存档版)》 - 应用笔记 - 版本 06.00
这份存档版应用笔记基于 PSoC Creator beta5 开发环境,专门针对英飞凌 PSoC 3 和 PSoC 5 的预生产器件进行介绍。PSoC 系列器件具有集成度高、可软件配置等特点,能为不同应用提供灵活的解决方案。笔记首先会介绍 PSoC 3 和 PSoC 5 预生产器件的特性和基本架构,帮助开发者了解其功能和潜在应用场景。接着会详细说明在 PSoC Creator beta5 这个早期版本的开发环境中,如何对这些器件进行开发和配置,包括如何创建项目、配置外设资源等。对于模拟和数字外设的使用,会给出具体的示例和代码,例如 ADC 的使用、定时器的配置等。同时,可能还会包含一些针对预生产器件的调试和测试建议。由于使用的是 PSoC Creator 的 beta5 版本且针对预生产器件,在新的开发项目中,需要谨慎考虑其与当前生产器件和最新开发工具的兼容性。不过,其中关于 PSoC 3 和 PSoC 5 基本功能和开发思路的内容,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白皮书
设计重用-一是时候使用新的IP创建工具了本文作者是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高级产品营销工程师马克·桑德斯
探讨了硬件与软件设计重用的脱节问题,指出传统 IP 开发中硬件供应商缺乏配套软件支持,导致软件团队需自行处理复杂寄存器接口,增加开发难度。作者马克・桑德斯以赛普拉斯的 PSoC Creator 为例,提出通过集成硬件组件与自动生成的软件 API 实现设计重用。该工具通过参数化配置(如 UART 的轮询模式与中断模式)生成定制化代码,避免冗余功能,支持跨架构(8051 与 Cortex-M3)和编译器的宏定义,减少人为错误并提升代码可维护性。文档强调,将软件接口深度嵌入硬件 IP 开发工具是未来趋势,可显著加速系统级设计并降低开发成本。

USB 在汽车中:不再只是用于个人电脑!
探讨了 USB 技术在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中的扩展应用。文档指出,随着车载设备(如 MP3 音响、GPS 导航和手机连接)的普及,USB 作为标准化接口为汽车电子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设计中需考虑 USB 主机选择(集成 ASIC 或离散嵌入式控制器)及带宽需求,全速 USB(12Mbps)足以支持音频流和低分辨率视频传输。文档强调汽车电子需满足 AEC Q100 温度标准(-40℃至 150℃),并推荐赛普拉斯的 EZ-Host(CY7C67300)解决方案,其结合参考设计和完整固件,提供符合车规级的即插即用支持。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定制化方案,USB 在汽车领域实现了消费电子与车载系统的无缝衔接。

车载 USB:PC 领域以外的应用  作者:Brian Ellis(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产品营销经理)
探讨了 USB 技术在汽车信息娱乐系统中的扩展应用。文档指出,USB 作为标准化接口,可支持车载 MP3 音响、GPS 导航和手机连接等设备,满足 “信息娱乐” 需求。设计中需选择集成 ASIC 或离散嵌入式主机控制器,并根据应用场景确定带宽(全速 USB 12Mbps 足以支持音频流)。文档强调汽车电子需符合 AEC Q100 温度标准(-40℃至 150℃),并推荐赛普拉斯的 EZ-Host(CY7C67300)解决方案,其结合参考设计和完整固件,提供车规级支持,助力快速开发与定制。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可靠方案,USB 在汽车领域实现了消费电子与车载系统的高效衔接。

汽车中的USB:不仅仅用于电脑!由(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营销经理,布莱恩·埃利斯)
探讨了 USB 技术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中的应用扩展。文档指出,随着 MP3 音响、GPS 导航和手机连接等设备的普及,USB 作为标准化接口为汽车电子提供了高效解决方案。设计中需选择集成 ASIC 或离散嵌入式主机控制器,并根据应用场景确定带宽需求(全速 USB 12Mbps 足以支持音频流和低分辨率视频)。文档强调汽车电子需满足 AEC Q100 温度标准(-40℃至 150℃),并推荐赛普拉斯的 EZ-Host(CY7C67300)解决方案,其结合参考设计和完整固件,提供车规级支持,助力快速开发与定制。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可靠方案,USB 在汽车领域实现了消费电子与车载系统的高效衔接。

不再仅用于 PC,汽车领域的 USB 应用 作者:Brian Ellis(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产品营销经理)
探讨了 USB 技术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中的扩展应用。文档指出,USB 作为标准化接口可支持车载 MP3 音响、GPS 导航和手机连接等设备,满足 “信息娱乐” 需求。设计中需选择集成 ASIC 或离散嵌入式主机控制器,并根据应用场景确定带宽需求(全速 USB 12Mbps 足以支持音频流和低分辨率视频)。文档强调汽车电子需符合 AEC Q100 温度标准(-40℃至 150℃),并推荐赛普拉斯的 EZ-Host(CY7C67300)解决方案,其结合参考设计和完整固件,提供车规级支持,助力快速开发与定制。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可靠方案,USB 在汽车领域实现了消费电子与车载系统的高效衔接。

不再仅限于PC:USB现在也在汽车中由(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营销经理,布莱恩·埃利斯)
探讨了 USB 技术在车载信息娱乐系统中的扩展应用。文档指出,USB 作为标准化接口可支持车载 MP3 音响、GPS 导航和手机连接等设备,满足 “信息娱乐” 需求。设计中需选择集成 ASIC 或离散嵌入式主机控制器,并根据应用场景确定带宽需求,全速 USB(12Mbps)足以支持音频流和低分辨率视频传输。文档强调汽车电子需符合 AEC Q100 温度标准(-40℃至 150℃),并推荐赛普拉斯的 EZ-Host(CY7C67300)解决方案,其结合参考设计和完整固件,提供车规级支持,助力快速开发与定制。通过标准化接口与可靠方案,USB 在汽车领域实现了消费电子与车载系统的高效衔接。

用于USB音频系统的可编程时钟生成和同步肯德尔·卡斯特-佩里Cypress Semiconductor,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美国
提出了一种基于 PSoC3 的高精度时钟同步方案,解决 USB 音频传输中无显式时钟的问题。文档指出,USB 音频依赖 SOF 包同步,通过双模数预分频器和 ΔΣ 调制器实现频率合成,将 1kHz SOF 信号转换为 256x/384x 采样率的主时钟(如 45.1584MHz/49.152MHz),支持 44.1kHz 和 48kHz 标准。该方案通过前馈与反馈结合的架构,实现低抖动(<1ns 峰峰值)和快速锁定(<100μs),满足 Delta-Sigma DAC 对时钟纯度的严苛要求。实验表明,系统可在 ±1.5% 频率偏差范围内稳定工作,适用于车载、移动设备等多场景音频接口设计,通过赛普拉斯参考设计验证了其可靠性与灵活性。

定制LCD差异化:不像你想象的那么难作者:吉姆·戴维斯, 产品营销工程师;特里顿·赫德,高级系统工程师,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探讨了通过定制 LCD 提升产品竞争力的可行性与方法。文档指出,定制 LCD 玻璃相比传统模块可降低 BOM 成本(每单位节省约 3 美元),并支持复杂显示(如多格式时间、文本信息),增强用户体验(如床头闹钟集成日历与交通提醒)。设计关键在于选择支持多公共端(Commons)的 MCU,例如赛普拉斯 PSoC 的 736 像素驱动能力,可减少 32% 的 I/O 占用(如 112 像素仅需 22 引脚),优化 PCB 布局。文档还强调利用集成开发工具(如 PSoC Creator 的 GUI 配置界面)简化自定义字符映射与调试,通过预定义符号库和图形化布局降低开发复杂度。该方案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工具结合,实现高效定制 LCD 设计,适用于消费电子、医疗设备等多场景差异化需求。

金手套ADC冠军赛-SAR对Sigma-Delta(∑A)  本文作者为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高级应用工程师安德鲁·西沙和高级产品营销工程师孟和。
通过拳击比赛的比喻,对比了逐次逼近寄存器(SAR)ADC 与 Σ∆ ADC 在七项关键指标上的性能。Σ∆ ADC 在转换精度(依赖集成调制器与数字滤波,支持校准补偿)、线性度(无组件匹配依赖,固有单调性)及微分非线性(无代码缺失风险)方面占优,而 SAR ADC 在速度(二进制搜索算法,单周期转换)和高低端角落准确性(无端点非线性误差)上表现更佳。文档指出,两者适用场景不同:Σ∆适合高精度、低速度的音频与工业应用,SAR 适合高速、低功耗场景。赛普拉斯 PSoC 可编程模拟架构支持灵活配置两种 ADC(如通过 PSoC Creator 实现定制化设计),通过硬件 / 软件协同设计优化系统性能,为不同应用提供最优解决方案。

HMI重新定義  作者:Hassane El-Khoury和BerndAhner,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探讨了汽车人机界面(HMI)从机械开关向智能化交互的演进,重点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电容触摸技术(CapSense)与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的结合应用。文档指出,传统 HMI 依赖物理按钮,而现代电子设计通过电容感应实现更直观的交互,如按钮增强(支持预览与执行双功能)、触摸屏替代电阻屏(支持多触控且无磨损)及接近感应(Proximity Sensing)控制照明或防夹保护。PSoC 的灵活性允许将电容功能无缝集成到现有系统中,支持动态功能切换(如驾驶员与乘客的个性化设置),并通过 LED 反馈替代机械触感。该方案通过减少物理组件、提升可靠性及设计自由度,为车载信息娱乐、座椅调节等场景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符合汽车电子高集成化与低功耗需求。

重新定义汽车 HMHassane El-Khoury,应用工程师,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探讨了汽车人机界面(HMI)从机械开关向智能化交互的演进,重点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电容触摸技术(CapSense)与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的结合应用。文档指出,传统 HMI 依赖物理按钮,而现代电子设计通过电容感应实现更直观的交互,如按钮增强(支持预览与执行双功能)、触摸屏替代电阻屏(支持多触控且无磨损)及接近感应(Proximity Sensing)控制照明或防夹保护。PSoC 的灵活性允许将电容功能无缝集成到现有系统中,支持动态功能切换(如驾驶员与乘客的个性化设置),并通过 LED 反馈替代机械触感。该方案通过减少物理组件、提升可靠性及设计自由度,为车载信息娱乐、座椅调节等场景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符合汽车电子高集成化与低功耗需求。

汽车 HMI(人机界面)的重新定义作者:Hassane El-Khoury(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高级应用工程师)
探讨了赛普拉斯半导体通过电容触摸技术(CapSense)与 PSoC 可编程系统芯片重构汽车人机交互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传统机械按钮正逐步被电容感应技术取代,实现按钮增强(支持功能预览与执行双模式,如收音机预设台操作)、全触控面板(消除物理组件磨损,支持防水设计)及接近感应(Proximity Sensing)控制照明或防夹保护。PSoC 的灵活性允许动态配置触摸功能,支持驾驶员与乘客个性化设置(如导航缩放权限区分),并通过 LED 反馈替代机械触感。该方案通过减少物理按键、提升可靠性及设计自由度,为车载信息娱乐、座椅调节等场景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符合汽车电子高集成化与低功耗需求。

在 30 分钟或更短时间内完成CAN  作者:Hassane El-Khoury,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高级业务发展经理。
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通过 PSoC Creator 工具简化 CAN 总线配置的方案。文档指出,CAN 从基础控制器发展为支持复杂协议(如 CANOpen/DeviceNet)的高容错通信标准,其位定时配置(包含同步段、传播段等 4 段)和消息优先级管理是开发难点。通过 PSoC Creator 的可视化配置界面,可快速定义全功能 / 扩展全功能 CAN 控制器的邮箱(支持硬件过滤与 FIFO 存储),并自动计算位定时参数(如 BRP、Tseg1/Tseg2),确保在 1Mbps 速率下的可靠通信。该工具提供预验证的参数组合,降低开发门槛,使开发者能在 30 分钟内完成从协议栈配置到硬件实现的全流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30 分钟内实现 CAN(控制器局域网络) 作者:Hassane El-Khoury(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高级业务开发经理)
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通过 PSoC Creator 工具简化 CAN 总线配置的方案。文档指出,CAN 从基础控制器发展为支持复杂协议(如 CANOpen/DeviceNet)的高容错通信标准,其位定时配置(包含同步段、传播段等 4 段)和消息优先级管理是开发难点。通过 PSoC Creator 的可视化配置界面,可快速定义全功能 / 扩展全功能 CAN 控制器的邮箱(支持硬件过滤与 FIFO 存储),并自动计算位定时参数(如 BRP、Tseg1/Tseg2),确保在 1Mbps 速率下的可靠通信。该工具提供预验证的参数组合,降低开发门槛,使开发者能在 30 分钟内完成从协议栈配置到硬件实现的全流程,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设计最佳实践,实现从8位到32位MCU设计的无缝过渡 本文作者为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CypressSemiconductorCorp.)产品营销工程师罗伯特·贾尼亚(RobertJania)
提出通过硬件兼容架构与统一开发工具降低迁移成本。文档指出,32 位 MCU 在性能(80-100 MIPS)和功耗(睡眠电流极低)方面显著优于 8 位,且赛普拉斯 PSoC 3(8051)与 PSoC 5(Cortex-M3)实现了外设集、封装及引脚完全兼容,支持直接替换而无需重设计电路板。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统一 IDE 环境,支持代码跨架构复用,通过 C 语言编程实现一次开发、双平台编译。硬件工具采用模块化设计,允许 8 位与 32 位开发套件互换,共享编程调试工具。该方案通过引脚兼容性、代码可移植性及图形化配置工具,帮助开发者在 30 分钟内完成架构迁移,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高集成化场景。

LCD段驱动的新方法  作者:GaurangKavaiya,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应用总监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技术实现高效 LCD 驱动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传统方法依赖外部偏置电路和固定引脚分配,限制了像素密度(如 4 公共端仅支持 192 像素)。新方案通过三大创新突破:1)内部可编程电阻梯形网络(无需外部元件,支持更多偏置电平,提升公共端至 16 个,像素驱动能力提升 3 倍);2)任意引脚复用技术(支持段 / 公共端灵活配置,简化 PCB 布局并增强驱动能力);3)图形化用户界面(PSoC Creator 自动生成固件 API,将传统数天开发周期缩短至小时级)。该方案通过硬件集成与软件工具协同,实现低功耗、高密度显示(如 52 引脚驱动 576 像素),适用于医疗设备、汽车仪表等高可靠性场景。

因此,从8位到32位的平稳过渡得以实现罗伯特·贾尼亚,产品营销工程师,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实现 8 位到 32 位 MCU 的无缝迁移方案。文档指出,PSoC 3(8051 内核)与 PSoC 5(Cortex-M3 内核)保持外设集、封装及引脚完全兼容,支持直接替换而无需重设计电路板。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统一 IDE 环境,支持代码跨架构复用,通过 C 语言编程实现一次开发、双平台编译。硬件工具采用模块化设计,允许 8 位与 32 位开发套件互换,共享编程调试工具。该方案通过引脚兼容性、代码可移植性及图形化配置工具,帮助开发者在 30 分钟内完成架构迁移,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高集成化场景,同时 32 位 MCU 在性能(80-100 MIPS)和功耗(睡眠电流极低)方面显著优于 8 位。

从 8 位 MCU 到 32 位 MCU 的平滑设计转换最佳实践  作者:Robert Jania(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产品营销工程师)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实现 8 位到 32 位 MCU 的无缝迁移方案。文档指出,PSoC 3(8051 内核,最高 67MHz)与 PSoC 5(Cortex-M3 内核,最高 80MHz)保持外设集、封装及引脚完全兼容,支持直接替换而无需重设计电路板。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统一 IDE 环境,支持代码跨架构复用,通过 C 语言编程实现一次开发、双平台编译,显著降低代码迁移成本。硬件工具采用模块化设计,允许 8 位与 32 位开发套件互换,共享编程调试工具。该方案通过引脚兼容性、代码可移植性及图形化配置工具,帮助开发者在 30 分钟内完成架构迁移,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高集成化场景,同时 32 位 MCU 在性能(80-100 MIPS)和功耗(睡眠电流极低)方面显著优于 8 位。

军事中的机器人:勇敢、自主和可替换的战士作者:吉姆·戴维斯,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营销工程师。
探讨了军事机器人的发展及其关键技术,强调混合信号设计在实现其感知、决策与执行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文档指出,现代战场机器人通过集成高精度传感器(如热成像、红外与超声波)和模数转换技术,实现环境感知与实时响应。传统设计依赖分立元件(如 ADC、DAC 与处理器)导致系统复杂且成本高昂,而赛普拉斯的 PSoC 可编程片上系统解决方案通过集成模拟、数字、逻辑与处理核心,显著简化开发流程(如通过 PSoC Creator 图形化配置 ADC 参数)。该方案支持动态调整信号链,降低 BOM 成本与功耗,适用于无人侦察机、排爆机器人等场景,助力提升军事任务效率与人员安全性。

思考它-绘制它-构建它”与PSoC Creator作者: 马克·桑德斯,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营销经理
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集成开发工具,通过可视化设计与自动代码生成简化混合信号系统开发。文档以过压监测电路为例,展示如何通过拖放模拟引脚、DAC、比较器等组件构建系统,参数配置界面(如 DAC 电压范围选择)与自动生成 API(如RefV_Start())大幅降低硬件抽象层开发难度。工具支持动态引脚分配与层次化设计,自动生成 HDL 网表与中断处理代码(如VoltageLo_isr.c),并通过统一 IDE 集成编译、调试功能,实现从原理图到固件的无缝衔接。该方案通过 “设计 - 配置 - 构建” 工作流,显著缩短开发周期,适用于消费电子、工业控制等领域的原型设计与产品迭代。

构思、绘制、构建--使用PSoCCreator没有任何问题 Von Mark Saunders,产品营销经理,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的集成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通过 "思考 - 绘制 - 构建" 的可视化流程简化混合信号系统开发。文档以过压监测电路为例,展示如何通过拖放模拟引脚、DAC、比较器等组件构建系统,参数配置界面支持 DAC 电压范围选择,自动生成 API(如RefV_Start)与中断处理代码,并通过统一 IDE 集成编译、调试功能。工具支持动态引脚分配与层次化设计,自动生成 HDL 网表与固件,实现从原理图到烧录的无缝衔接。该方案通过降低硬件抽象层复杂度,显著缩短开发周期,适用于原型设计与产品迭代,助力开发者快速验证创意并优化系统性能。

嵌入式数字滤波作者:肯德尔·卡斯特-佩里,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首席架构师。
探讨了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在实时信号处理中的创新应用,重点介绍赛普拉斯 PSoC3/5 架构如何通过可编程硬件资源优化滤波算法。文档指出,集成模数转换与数字信号处理功能的微控制器(如 PSoC3)可通过硬件协处理器实现高效数字滤波,支持多相插值(如电表中四通道 20 阶 FIR 滤波,消除多路复用 ADC 的相位偏移)和 6 阶 IIR 滤波器(补偿电流传感器的低频噪声,提升动态范围)。通过 PSoC Creator 可视化工具,开发者可拖放配置滤波器参数(如 SFSK 通信中的带通滤波器设计),自动生成硬件加速代码,实现并行处理与主 CPU 解耦,降低系统复杂度并缩短开发周期。该方案适用于电力计量、音频处理等场景,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协同,显著提升产品性能与差异化竞争力。

下一代嵌入式设计--我们该如何想象?Von Ata Khan,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架构实现动态可重构嵌入式系统的创新设计方法。文档指出,传统设计依赖固定功能的微控制器与分立元件,导致开发周期长且灵活性不足。下一代设计应基于可扩展的混合信号片上系统(如 PSoC3/5),通过硬件可编程资源(如模拟前端、数字逻辑和处理核心)与统一开发工具(PSoC Creator)实现快速原型开发。该方案支持拖放式配置,自动生成 API 与驱动,动态调整时钟、中断及 DMA 资源,显著降低硬件抽象层开发难度。通过分离信号处理与主 CPU 任务,实现多通道并行处理(如电力计量中的多相插值滤波),并支持现场固件升级,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下一代嵌入式设计会是什么样子?本文作者是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技术团队副总裁阿塔·汗。
探讨了嵌入式系统设计的未来方向,提出基于动态可重构混合信号片上系统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传统设计依赖固定功能微控制器与分立元件,导致开发周期长且灵活性不足。下一代设计应通过可扩展硬件平台(如赛普拉斯 PSoC 架构)实现硬件资源的动态配置,支持模拟前端、数字逻辑与处理核心的无缝集成。开发工具(如 PSoC Creator)提供可视化设计环境,允许拖放预构建组件并自动生成 API 与驱动,显著简化硬件抽象层开发。该方案通过分离信号处理与主 CPU 任务,支持多通道并行处理(如电力计量中的多相插值滤波),并通过现场固件升级能力适应市场需求变化。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协同,显著降低开发成本并缩短上市时间,适用于汽车电子、工业控制等高可靠性场景。

实现嵌入式系统的灵活电源管理作者:PalaniSubbiah,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系统工程经理。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实现低功耗与高性能平衡的电源管理方案。文档指出,集成升压转换器支持 0.9V 单节 AA/AAA 电池供电(段落 21-8),结合内部 LDO 稳压器实现 1.71V 至 5.5V 宽电压输入(段落 21-22),确保模拟外设稳定运行。通过独立 I/O 电源轨(支持 1.8V 至 5V 动态配置)实现多电压系统无缝兼容(段落 21-44)。灵活电源模式包括:活动模式(1.2mA@6MHz)、备用模式(外设选择性关闭)、睡眠模式(1μA,支持 RTC 唤醒)及休眠模式(200nA,保留配置),满足手持设备长续航需求(段落 21-55)。该方案通过 PSoC Creator 工具实现全流程可视化配置,显著降低开发复杂度,适用于医疗、物联网等高便携性场景。

低电压及低功耗可编程 SoC:为嵌入式系统提供灵活的电源系统管理功能作者:Palani Subbiah(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系统工程经理)
提出通过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实现低功耗与高性能平衡的电源管理方案。文档指出,集成升压转换器支持 0.9V 单节 AA/AAA 电池供电(),结合内部 LDO 稳压器实现 1.71V 至 5.5V 宽电压输入(),确保模拟外设稳定运行。通过独立 I/O 电源轨(支持 1.8V 至 5V 动态配置)实现多电压系统无缝兼容()。灵活电源模式包括:活动模式(1.2mA@6MHz)、备用模式(外设选择性关闭)、睡眠模式(1μA,支持 RTC 唤醒)及休眠模式(200nA,保留配置),满足手持设备长续航需求()。该方案通过 PSoC Creator 工具实现全流程可视化配置,显著降低开发复杂度,适用于医疗、物联网等高便携性场景。

精密模拟的喜悦:真正的片上系统性能作者:Aaron GL Podbelski,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高级产品营销工程师。
介绍了新一代混合信号微控制器通过集成高精度模拟组件(如 20 位 ADC、0.1% 电压基准)实现真正片上系统(SoC)性能的创新。文档指出,赛普拉斯 PSoC 3/5 等控制器通过内部集成模拟前端(ADC、DAC、放大器等),减少对外部元件依赖,降低 BOM 成本并节省电路板空间。其高精度模数转换(如 20 位 ΔΣ ADC 支持 1μV 分辨率)简化了复杂信号调理(如热电偶测温无需外部基准与放大器),同时通过自动内部信号路由优化抗干扰能力。该方案通过硬件集成与 IP 保护(黑箱设计防止逆向工程),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可靠性场景,显著提升设计效率与产品差异化竞争力。

精密模拟的优势:真正的片上系统性能 作者:Aaron GL Podbelski(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高级产品营销工程师)
探讨了赛普拉斯新一代混合信号微控制器(如 PSoC 3/5)通过集成高精度模拟组件实现真正片上系统(SoC)的创新。文档指出,这些控制器内置 20 位 ΔΣ ADC(支持 1μV 分辨率)、0.1% 电压基准及低失调放大器,减少对外部元件依赖,降低 BOM 成本并节省电路板空间。其自动内部信号路由优化抗干扰能力,通过黑箱设计保护 IP(防止逆向工程)。以热电偶测温为例,传统方案需外部基准与放大器,而 PSoC 3 仅需内部 20 位 ADC 与基准即可完成信号调理,简化设计流程。该方案适用于工业控制、医疗设备等高可靠性场景,通过硬件集成与软件协同,显著提升设计效率与产品差异化竞争力。

引入嵌入式设计的进化飞跃:系统级可编程性 作者:吉姆·戴维斯,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产品营销经理
提出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通过硬件与软件深度协同实现系统级可编程性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该架构集成高性能处理器(8051 或 Cortex-M3)、可编程数字块(UDB)、高精度模拟模块(12-20 位 ΔΣ ADC)及灵活路由系统,支持动态配置时钟树与外设功能(如调整 ADC 分辨率至 20 位,添加 USB 或 LCD 控制)。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可视化设计环境,通过拖放组件与参数配置(如调整 ADC 采样率与参考电压)实现快速原型开发,自动生成 API 与驱动,显著缩短开发周期。其系统级可编程性有效应对设计变更(如电机控制增加电容感应按钮)、加速上市(支持并行开发与调试)并保护 IP(黑箱设计与固件加密),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复杂度场景,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协同提升产品竞争力。

嵌入式设计的量子飞跃:系统级可编程性 冯,吉姆·戴维斯,现场服务经理,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
提出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通过硬件与软件深度协同实现系统级可编程性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该架构集成高性能处理器(8051 或 Cortex-M3)、可编程数字块(UDB)、高精度模拟模块(12-20 位 ΔΣ ADC)及灵活路由系统,支持动态配置时钟树与外设功能。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可视化设计环境,通过拖放组件与参数配置实现快速原型开发,自动生成 API 与驱动,显著缩短开发周期。其系统级可编程性有效应对设计变更、加速上市并保护 IP,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复杂度场景,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协同提升产品竞争力。

嵌入式系统的革命性进步:系统级可编程性
提出赛普拉斯 PSoC 3/5 架构通过硬件与软件深度协同实现系统级可编程性的创新方案。文档指出,该架构集成高性能处理器(8051 或 Cortex-M3)、可编程数字块(UDB)、高精度模拟模块(12-20 位 ΔΣ ADC)及灵活路由系统,支持动态配置时钟树与外设功能。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提供可视化设计环境,通过拖放组件与参数配置(如调整 ADC 分辨率至 20 位)实现快速原型开发,自动生成 API 与驱动,显著缩短开发周期。其系统级可编程性有效应对设计变更(如电机控制增加电容感应按钮)、加速上市(支持并行开发与调试)并保护 IP(黑箱设计与固件加密),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高复杂度场景,通过硬件灵活性与软件协同提升产品竞争力。

更多技术信息
PSoC®手册3架构TRM(技术参考)
详细阐述了赛普拉斯半导体 PSoC 3 系列的片上系统架构,涵盖硬件设计与编程细节。文档分为 CPU 系统、内存、系统资源、数字与模拟子系统等模块,重点解析 8051 内核架构(支持单周期指令执行)、PHUB 总线与 DMA 控制器(实现高效数据传输)、时钟管理(支持多源时钟与 PLL 倍频)及电源管理(含升压转换器与低功耗模式)。此外,文档提供寄存器配置指南、中断控制机制及混合信号设计方法,助力开发者构建高性能嵌入式系统,适用于工业控制、汽车电子等场景

汽车家族数据表PSoC® 3:CY8C38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详细介绍了赛普拉斯半导体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可编程片上系统解决方案。该系列集成 8051 CPU 内核(最高 67MHz)、64KB Flash、8KB SRAM 及 2KB EEPROM,支持 AEC-Q100 认证,适用于严苛环境。其混合信号架构包含 20 位 ΔΣ ADC(支持 1μV 分辨率)、高精度电压基准及多通道模拟前端,可实现热电偶测温、超声波信号处理等高精密应用。数字子系统通过 24 个通用数字块(UDB)支持灵活外设配置,集成 CAN 2.0b、USB 2.0 等通信接口,并提供硬件加速的数字滤波模块(DFB)。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支持可视化设计与自动代码生成,简化系统配置与调试流程,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汽车电子场景,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特性。

PSoC®3:CY8C34汽车家族数据表可编程片上系统(PSoC®)
详细介绍了赛普拉斯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可编程片上系统解决方案,集成 8051 CPU 内核(最高 50 MHz)、64KB Flash、8KB SRAM 及 2KB EEPROM,支持 AEC-Q100 认证,适用于严苛环境。其混合信号架构包含 20 位 ΔΣ ADC(支持 1μV 分辨率)、高精度电压基准及多通道模拟前端,可实现热电偶测温、超声波信号处理等高精密应用。数字子系统通过 24 个通用数字块(UDB)支持灵活外设配置,集成 CAN 2.0b、USB 2.0 等通信接口,并提供硬件加速的数字滤波模块(DFB)。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支持可视化设计与自动代码生成,简化系统配置与调试流程,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汽车电子场景,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特性,睡眠模式电流低至 1μA(支持 RTC 唤醒),休眠模式仅 200nA。

CY7C1041CV33 汽车级 4-Mbit(256 K × 16)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
专为汽车电子设计,支持 - 40°C 至 85°C(Automotive-A)及 - 40°C 至 125°C(Automotive-E)宽温范围,提供 10ns、12ns、20ns 高速访问性能。器件采用低功耗设计,工作电流低至 85mA(Automotive-A),支持自动断电功能以进一步降低待机功耗(仅 10mA/15mA)。其兼容 TTL 电平的 I/O 接口与灵活的字节控制(BHE/BLE)支持多场景扩展,提供 44-pin SOJ、TSOP II 及 48-ball FBGA 三种封装选项,满足车载系统对空间与可靠性的严苛需求。产品通过 AEC-Q100 认证,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关键汽车电子领域,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的数据稳定存储与快速访问。

CY7C1049CV33 汽车4-Mbit(512Kx8)静态 RAM
专为汽车电子设计,支持 - 40°C 至 85°C(Automotive-A)及 - 40°C 至 125°C(Automotive-E)宽温范围,提供 10ns、12ns、15ns 高速访问性能。器件采用低功耗设计,工作电流低至 95mA(Automotive-E),支持自动断电功能以进一步降低待机功耗(仅 10mA/15mA)。其兼容 TTL 电平的 I/O 接口与灵活的字节控制支持多场景扩展,提供 36-pin SOJ 及 44-pin TSOP II 两种封装选项,满足车载系统对空间与可靠性的严苛需求。产品通过 AEC-Q100 认证,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关键汽车电子领域,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的数据稳定存储与快速访问。

PSoC® 3:CY8C36汽车家族数据表可编程系统芯片(PSoC)
详细介绍了赛普拉斯专为汽车应用设计的可编程片上系统解决方案,集成 8051 CPU 内核(最高 67MHz)、64KB Flash、8KB SRAM 及 2KB EEPROM,支持 AEC-Q100 认证,适用于严苛环境。其混合信号架构包含 20 位 ΔΣ ADC(支持 1μV 分辨率)、高精度电压基准及多通道模拟前端,可实现热电偶测温、超声波信号处理等高精密应用。数字子系统通过 24 个通用数字块(UDB)支持灵活外设配置,集成 CAN 2.0b、USB 2.0 等通信接口,并提供硬件加速的数字滤波模块(DFB)。开发工具 PSoC Creator 支持可视化设计与自动代码生成,简化系统配置与调试流程,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汽车电子场景,兼具高性能与低功耗特性,睡眠模式电流低至 1μA(支持 RTC 唤醒),休眠模式仅 200nA。

产品质量报告
赛普拉斯半导体汽车产品资格报告QTP# 124882 版本*E2022年8月
详细说明了 PSoC3 系列汽车级可编程片上系统的认证结果,涵盖 CY8C32/34/36/38 及触摸控制器等型号。器件通过 AEC-Q100 认证,支持 - 40°C 至 125°C 宽温范围,集成 8051 内核(最高 67MHz)、64KB Flash 及高精度模拟外设,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严苛场景。采用 100 引脚 TQFP 封装,符合 MSL3 标准,具备低功耗特性(休眠模式 200nA,睡眠模式 1μA)。可靠性测试包括高温存储(150°C)、温度循环(-65°C 至 150°C)、高压蒸煮(121°C/100% RH)等,所有测试均无失效,满足汽车电子长期稳定性需求。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验证其在极端环境下的性能一致性与抗干扰能力,确保产品符合汽车行业严苛要求。

赛普拉斯半导体汽车产品资格报告QTP# 1044 07版本*C2017年6月
验证了 CY8C20566A/CY8C20236A 汽车级 PSoC 器件在 S8DIN-5RP 技术下的可靠性。报告显示产品通过 AEC-Q100 认证,支持 - 65°C 至 150°C 温度循环(段落 21-48)、121°C 高压蒸煮(段落 21-48)及 2000V HBM ESD 测试(段落 21-48),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器件采用 48L SSOP 封装(段落 21-39),集成 8051 内核与高精度模拟外设,适用于车身控制、电容感应等场景。可靠性数据表明高温动态工作寿命达 150°C(段落 21-55),休眠模式电流低至 200nA,满足汽车电子严苛环境需求。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涵盖存储寿命、ESD 防护及封装完整性验证,确保产品符合汽车行业长期稳定性要求。

赛普拉斯半导体汽车封装资格报告QTP# 073205 版本*A2015年3月
验证了 48 球 FBGA 封装(1.2mm 及 6x8x1mm 厚度)在汽车应用中的可靠性,支持 - 65°C 至 150°C 温度循环(段落 21-37)及 260°C 回流焊(段落 21-29)。封装采用 BT 树脂基板与 KE-G2270 模塑料(段落 21-29),通过 HAST(130°C/85% RH/3.65V)、高压蒸煮(121°C/100% RH)及 500 次温度循环测试(段落 21-37),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产品符合 AEC-Q100 标准,适用于汽车电子存储设备(如 CY7C1041CV33 SRAM),确保在严苛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涵盖焊球剪切、引线键合强度及物理尺寸验证,证明封装满足汽车行业高可靠性要求。

柏树半导体产品认证报告QTP#101101版本*P2015年2月
验证了 PSoC3 系列(CY8C32/34/36/38)汽车级可编程片上系统的可靠性,集成 8051 内核(最高 67MHz)、64KB Flash 及高精度模拟外设,支持 - 40°C 至 125°C 宽温范围与 AEC-Q100 认证。器件采用 100 引脚 TQFP 封装(模塑料 KE G6000DA,热阻 31°C/W),通过高温存储(150°C)、温度循环(-65°C 至 150°C)、高压蒸煮(121°C/100% RH)及 2200V HBM ESD 测试,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产品满足低功耗需求,休眠模式电流低至 200nA,适用于车身控制、动力总成等严苛场景。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涵盖存储寿命、ESD 防护及封装完整性验证,确保产品符合汽车行业长期稳定性要求。

赛普拉斯半导体汽车产品资格报告QTP# 102802 版本*E2015年2月
验证了 PSoC 器件家族(CY8C21x12)在 S4AD-5 技术下的汽车级可靠性,支持 - 65°C 至 150°C 温度循环(段落 21-43)及 260°C 回流焊(段落 21-36)。器件采用 28 引脚 SSOP 封装(模塑料 Sumitomo EME-G600,热阻 39°C/W),通过高温存储(150°C)、高压蒸煮(121°C/100% RH)及 8000V HBM ESD 测试(段落 21-43),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产品集成 8051 内核与高精度模拟外设,满足汽车电子低功耗需求(休眠模式 200nA),适用于车身控制、传感器接口等场景。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涵盖存储寿命(1000 小时 @150°C)、ESD 防护及封装完整性验证,确保产品符合 AEC-Q100 标准(段落 21-43)。

柏树半导体封装认证报告QTP# 1204 07 版本*A2015年2月
验证了 44 引脚 QFN 封装(5x5x0.6mm)在汽车电子应用中的可靠性。该封装采用 Sumitomo G631 模塑料(段落 21-25),NiPdAu 引脚处理(段落 21-25),0.8mil 金线键合(段落 21-25),支持 260°C 回流焊(段落 21-25)及 MSL3 防潮等级。通过 HAST(130°C/85% RH/5.5V,段落 21-32)、高压蒸煮(121°C/100% RH,段落 21-32)及 - 65°C 至 150°C 温度循环(段落 21-32)等测试,所有应力测试均无失效。封装热阻 28°C/W(段落 21-25),符合 AEC-Q100 标准,适用于车载传感器、车身控制模块等场景。报告提供完整测试数据,涵盖焊球剪切强度、引线键合完整性及物理尺寸验证,确保封装在严苛环境下的长期稳定性。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PSOC™ 3资源合集-1

PSOC™ 3 子类别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2xxx资源合集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4xxx资源合集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6xxx资源合集

英飞凌32位微控制器传统产品 (C500-, C166-, XC166-, AUDO1 系列)CY8C38xxx资源合集

网友A:
非常详细的资源

网友B:
非常不错的资源案例

网友C:
准确精度测量非常不错的案例

网友D:
非常专业的的合集文档

网友E:
专业的的合集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