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为什么有多组VDD?

楼主(2025-03-27):
以某款100脚MCU为例,可以看到它有5组VDD/VSS,并且会要求每一组VDD/VSS都要接上,实际上这多组VDD内部是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既然这样,那么芯片厂家为什么不只留一组出来呢?或者说虽然留了多组出来,能不能外面只接一组呢?如果能这样既节约引脚,外面连接走线也更少。

如果外面只接一组VDD的话,电流在芯片内部经过的路径相对较长,如下图红色的线条。

对于频率高的电路,VDD电流会在高频突变(因为频率越高,需要的电流越大),这时候路径上产生的感抗会阻碍电流的变化,路径越长感抗越大,从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会更明显,进而导致芯片网络中的电压变化,这样就会影响MCU系统的正常工作。对于低频或者直流电路,路径长其影响不大。所以早期的低频MCU,只有一个VDD。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电感并联总电感变小,路径变短电感也越小)。
可以把上述芯片供电的过程,想象成给一块田地灌溉的过程,如果只有一个进水口,肯定不如多个进水口一起进水好。
除此之外,再补充几点:
1)MCU的模拟外设比如ADC通常是独立的电源VDDA,这是因为ADC需要尽可能干净的电源以保证转换结果的准确性,独立一路可以避免受到其他电源噪声的干扰。
2)多种电压要求。有时,芯片的不同部分会以不同的电压运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低压内核和高压 I/O。内核使用较低的电压来降低功耗而 I/O 以更高的电压运行,以便更好地与外部电路连接。这时也需要分出来多组供电,常见的是复杂的SOC芯片。
3)多组VDD相比单个VDD,一个VDD引脚上经过的电流会减小,这样引脚不必承受过高的电流,增强可靠性。

网友A:
对啊,为何啊,我很好奇。楼主这个贴解决了我心中的疑惑。

网友B:
一个是单引线供流能力,一个是各外设就近供电。

网友C:
应该是可以提高供电能力,提高单片机驱动能力,毕竟引脚很细,扛不住大电流,一般有多个VDD的还会有多个GND

网友D:
多种电压要求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分出来多组供电

网友E:
独立的VDDA供电是不是主要是为了保证ADC等模拟外设的电源干净

网友F:
如果只接一组VDD,是不是会导致芯片内部电压不稳定,影响MCU的正常工作

网友G:
多组VDD的设计是不是类似于给田地灌溉时多个进水口一起进水,可以提高供电效率

网友H:
您的回复1:多组VDD的设计是不是主要是为了应对高频电路中电流突变的问题

网友I(2025-07-17):
单片机设多组 VDD 是为实现电源隔离与分级供电,如数字 / 模拟电源分离抗干扰,不同模块(CPU、外设)分电压供电,提升稳定性。

网友J(2025-08-28):
单片机多组 VDD 是为满足不同模块供电需求。核心 CPU、数字外设(如 GPIO、定时器)与模拟模块(如 ADC、比较器)供电电压或噪声敏感度不同,分开供电可减少数字信号对模拟电路的干扰,保证模拟模块精度。部分引脚还可能用于电源扩展或为外设提供独立供电,提升系统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适配不同功耗场景。

网友K:
单片机多组 VDD 是为隔离不同模块电源。核心数字电路、模拟外设(ADC、DAC)、I/O 端口等对电源噪声敏感度不同。分开供电可减少数字电路噪声干扰模拟部分,提升采样精度;同时便于单独控制模块电源,降低功耗,增强系统稳定性。

网友L(2025-10-04):
功能分区供电:不同模块(CPU、模拟电路、外设)供电需求不同,如模拟电路需低噪声 VDD,数字电路需稳定电流,分开供电避免相互干扰。
降低功耗:可单独关闭闲置模块的 VDD,如休眠时关外设供电,仅保留核心供电,延长续航。
提高稳定性:各模块独立供电,防止某模块电流突变影响其他部分,保障单片机整体稳定运行。

网友M:
VDDA专为ADC、DAC等模拟电路供电,而普通VDD服务于数字逻辑

网友N:
模拟地与数字地通常也分开设计,进一步阻断噪声传播路径

网友O:
多组电源可提供冗余路径,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P:
一组VDD引脚都需要在靠近引脚的位置放置一个合适的去耦电容,以滤除噪声。

网友Q:
单片机设置多组 VDD 是为了隔离不同功能模块的电源需求。不同外设(如 CPU、ADC、射频模块)功耗和噪声敏感度不同,独立供电可减少模块间干扰,尤其模拟电路(ADC)需洁净电源。多组 VDD 也便于分别控制电源开关,实现低功耗设计,如关闭闲置模块电源节省能耗。

网友R:
分离VDDA与VDDD,减少数字噪声对ADC的影响。

网友S:
从主电源VDD过来后,先经过一个LC滤波器 或π型滤波器,再连接到VDDA引脚,以滤除高频噪声。

网友T:
多组VDD允许就近连接电源平面或去耦电容,避免长距离走线引入的寄生参数

网友U:
通过独立的VDDIO,可以在软件控制下,完全关闭这个I/O端口组的电源,从而实现零功耗,而不是仅仅将其置于低功耗待机状态。

网友V:
单片机多组 VDD 是为适配不同模块的供电需求,保障系统稳定与低功耗。
按功能分区供电,比如核心 CPU 用一组 VDD,ADC、USB 等外设各用独立 VDD,避免外设干扰核心电路,提升 ADC 采样精度、USB 通信稳定性。
支持分区域断电,闲置外设可单独关电,仅保留核心供电,大幅降低待机功耗,适配电池供电场景。

网友W:
隔离安全关键模块电源,满足功能安全标准。

网友W:
将模拟电源(AVDD)和数字电源(VDD)分开,可以有效阻止数字噪声污染模拟电源

网友X:
将对电源噪声敏感的模拟电路,与产生噪声的数字电路分离开来, 保证整个芯片工作的稳定性和模拟测量的精度。

网友Y:
VDD 供给数字部分。
VDDA 供给模拟部分。

网友Z:
数字电路是 “噪声源”

网友AA:
若仅用一组VDD,内部电流需长距离传输,高频突变电流会在PCB走线上产生显著感抗,导致瞬态压降和波形畸变

网友AB:
独立VDD需通过滤波电容去耦,抑制高频噪声。

网友N:
独立VDD控制外设模块,实现按需供电。

网友AC:
多组VDD可以减少电感效应

网友AD:
数字电路在工作时,会瞬间产生大量高频的开关噪声,污染电源轨。
模拟电路 对这些噪声非常敏感。电源上的微小波动会直接导致ADC采样结果出现巨大误差,读数跳变、不准。

网友AE:
每组VDD分担部分电流,降低单引脚应力,延长器件寿命

网友AF:
每个区域使用不同的VDD电源,并通过电源隔离器进行隔离,可以减小EMI/EMC。

网友AG:
多组VDD可以分散电流,减少每个引脚的电流负荷,提高可靠性。

网友AH:
数据手册会明确说明每个VDD引脚的功能、推荐电压范围以及连接要求。

网友AI:
多组VDD可以使得电流路径更短,电源更稳定。

网友AJ:
多组VDD就近供电,缩短电流路径,减少电感效应带来的电压波动

网友AK:
单片机设计多组 VDD 引脚,是一种成熟的工程实践,其核心目标是实现模拟与数字的隔离。

网友AL:
这些噪声会通过公共电源线传播到芯片的其他部分。

网友AM:
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之间需加磁珠或电感隔离,防止数字噪声耦合。

网友AN:
为不同的I/O端口组提供独立的电源,这就是 VDDIO (I/O VDD) 引脚。

网友AO:
在PCB布局中,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应分区放置。

网友AP:
模拟电路对电源噪声极其敏感,独立供电可避免数字电路的高频开关噪声通过电源耦合到模拟部分,显著提升信号精度

网友N:
多VDD设计会增加PCB层数、电源芯片数量和布局难度

网友AQ:
每组VDD附近配置陶瓷电容,快速响应局部电流需求,减少电源抖动

网友AR(2025-11-11):
单片机有多组 VDD,核心是为不同模块独立供电,实现供电隔离与精准适配。数字电路(CPU、GPIO 等)和模拟电路(ADC、DAC 等)分开供电,可减少数字噪声干扰模拟信号,提升采样精度。不同模块功耗、电压需求不同,多组 VDD 能分别优化供电,降低整体功耗,同时增强电源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保障各模块稳定工作。

网友AS:
对,只接一组VDD会导致电压波动,MCU可能会不正常工作。应确保VDD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