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堆栈的详细分析

楼主(2025-03-29):
 看关于单片机方面的书籍的时候,总是能看到别人说的一些堆栈啊什么的操作,之前看到这个术语就直接跳过,没想到去探究单片机内部的原理。但是最近课程学习微机原理这门课,需要我们写汇编程序,汇编里面经常遇到堆栈这个东西,所以就找了个时间把堆栈给彻底的搞一下。
  如果了解一点汇编编程话,就可以知道,堆栈是内存中一段连续的存储区域,用来保存一些临时数据。通常用来保存CALL指令调用子程序时的返回地址,RET指令从堆栈中获取返回地址。中断指令INT调用中断程序时,将标志寄存器值、代码段寄存器CS值、指令指针寄存器IP值保存在堆栈中。
  堆栈也可以用来保存其他数据。
  堆栈操作由PUSH,POP两条指令来完成;
  堆栈操作的操作数均为子类型(两个字节)进行操作。
  程序内存可以分为几个区,栈区(stack),堆区(Heap),全局区(static),文字常亮区,程序代码区。
  程序编译之后,全局变量,静态变量已经分配好内存空间,在函数运行时,程序需要为局部变量分配栈空间,当中断来时,也需要将函数指针入栈,保护现场,以便于中断处理完之后再回到之前执行的函数。
  栈是从高到低分配,堆是从低到高分配。
  我们一般说的堆栈指的栈。堆栈又分硬堆栈和软堆栈,硬堆栈即SP,从片内RAM的顶部向下生长。软堆栈在硬堆栈跟全局变量区之间的空间,C51函数调用通过R0-R7和栈来实现。
  为什么单片机启动时,不需要用bootloader将代码从ROM搬移到RAM,而ARM则需要。这里我们可以先看看单片机程序执行的过程,单片机执行分三个步骤,取执行---分析指令----执行指令。取指令的任务是:根据PC的值从程序存储器读出指令,送到指令寄存器。然后分析执行执行。这样单片机就从内部程序存储器去代码指令,从RAM存取相关数据。要知道RAM取数的速度是远高于ROM的,但是单片机因为本身运行频率不高,所以从ROM取指令慢并不影响。而ARM不同,cpu运行的频率高,远大于从ROM读写的速度,所以一般有操作系统,都需要将代码部分拷贝到RAM中再执行。

  再来看一个网上很流行的经典例子:
  main.cpp
  int a = 0; 全局初始化区
  char *p1; 全局未初始化区
  main()
  {
  int b; 栈
  char s[] = "abc"; 栈
  char *p2; 栈
  char *p3 = "123456"; 123456/0在常量区,p3在栈上。
  static int c =0; 全局(静态)初始化区
  p1 = (char *)malloc(10); 堆
  p2 = (char *)malloc(20); 堆
  }
  不知道你是否有点明白了,堆和栈的第一个区别就是申请方式不同:栈(英文名称是stack)是系统自动分配空间的,例如我们定义一个 char a;系统会自动在栈上为其开辟空间。而堆(英文名称是heap)则是程序员根据需要自己申请的空间,例如malloc(10);开辟十个字节的空间。由于栈上的空间是自动分配自动回收的,所以栈上的数据的生存周期只是在函数的运行过程中,运行后就释放掉,不可以再访问。而堆上的数据只要程序员不释放空间,就一直可以访问到,不过缺点是一旦忘记释放会造成内存泄露。
  网上一个很好的比喻,摘抄下来,以便理解:
  使用栈就象我们去饭馆里吃饭,只管点菜(发出申请)、付钱、和吃(使用),吃饱了就走,不必理会切菜、洗菜等准备工作和洗碗、刷锅等扫尾工作,他的好处是快捷,但是自由度小。
  使用堆就象是自己动手做喜欢吃的菜肴,比较麻烦,但是比较符合自己的口味,而且自由度大。
  总结:
  其实堆栈就是单片机中的一些存储单元,这些存储单元被指定保存一些特殊信息,比如地址(保护断点)和数据(保护现场)。
  如果非要给他加几个特点的话那就是:1、这些存储单元中的内容都是程序执行过程中被中断打断时,事故现场的一些相关参数。如果不保存这些参数,单片机执行完中断函数后就无法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了。
  2、这些存储单元的地址被记在了一个叫做堆栈指针(SP)的地方。

网友A:
堆栈(Stack)是一种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由硬件(堆栈指针 SP)管理,通常位于单片机的 RAM 区域。

网友B:
堆栈的大小通常在程序运行时动态调整。

网友C:
栈上的数据在函数调用期间有效,函数返回后自动释放;堆上的数据在程序员手动释放前一直有效。

网友D:
函数调用、中断上下文、临时数据存储

网友E:
函数参数可以通过堆栈传递。
调用函数时,将参数入栈;函数内部通过出栈获取参数。

网友F:
一些单片机提供了堆栈监控功能,可以实时检测堆栈的使用情况。

网友G:
合理设计堆栈大小。
避免过深的函数调用或递归。

网友H:
指向堆栈的顶部,即下一个可用内存地址。
在单片机中,SP 通常是一个寄存器(如 8051 的 SP 寄存器)。

网友I:
减少局部变量、全局变量替代、编译器优化

网友J:
中断处理完成后,通过弹栈操作恢复被中断程序的上下文。

网友K:
堆栈溢出可能覆盖其他重要数据,导致程序运行错误

网友L:
根据程序需求,设定合适的堆栈大小。

网友M:
有的单片机堆栈地址从高到低增长,有的从低到高增长,这取决于具体的单片机架构。

网友N:
堆栈也可用于数据的临时存储和传输,例如在函数调用时传递参数或返回值。

网友O:
将数据存入堆栈顶部。
堆栈指针根据地址增长方向移动。

网友P:
堆栈是一种特殊的数据结构,遵循后进先出(FIFO)的原则。即最后进入堆栈的数据最先被移出。

网友Q:
当堆栈使用超过其容量时,就会发生堆栈溢出。这通常是由于过多的函数调用、过大的局部变量或错误的堆栈操作导致的。堆栈溢出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数据损坏。

网友R:
简化函数调用层次,避免深度嵌套和递归调用

网友S:
理解MCU的堆栈,能够更好的了解底层原理。

网友T:
了解这些常识,能够对MCU的底层运行原理更加清晰。

网友U:
当堆栈中的数据超过分配的空间时,会发生堆栈溢出,导致数据损坏或程序崩溃。因此,合理规划堆栈大小非常重要。

网友I:
将数据写入栈顶指针指向的地址,然后将栈顶指针减 1

网友V:
堆栈是单片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在函数调用、中断处理和任务切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网友W:
当调用一个函数时,调用指令(如 CALL)会将下一条指令的地址(返回地址)压入堆栈。

网友X:
堆栈是一种数据结构,遵循“后进先出”(LIFO)的原则。在单片机中,堆栈主要用于存储临时数据、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址等。堆栈的操作主要有两种:入栈(PUSH)和出栈(POP)。

网友Y:
栈上的空间由系统自动分配和回收,而堆上的空间需要程序员手动管理。

网友Z:
栈操作通常比堆操作更快,因为栈的空间是预先分配好的,而堆的空间需要动态分配。

网友AA:
单片机的堆栈是位于RAM中的后进先出(LIFO)数据结构,用于存储函数调用时的返回地址、局部变量和寄存器内容,以及中断服务时的现场保护

网友AB:
严重的堆栈问题可能导致程序崩溃或系统重启

网友AC:
合理配置堆栈大小至关重要,以防止堆栈溢出导致程序崩溃或异常行为

网友AD:
堆栈主要用于保护断点和保护现场。保护断点是指在调用子程序或中断时,将返回地址保存到堆栈中;保护现场是指在中断发生时,将当前的寄存器值保存到堆栈中,以便在中断处理完成后恢复。

网友AE:
单片机上电后,启动代码(Startup.s)初始化 SP 至预设的堆栈边界。
堆栈大小由链接脚本(如 Keil 的 .sct 文件)或编译器选项定义。

网友AF:
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和局部变量。

网友AG:
在调用子程序时,将返回地址压入堆栈;在子程序返回时,从堆栈中弹出返回地址。

网友AH:
堆栈的操作速度很快,但过多的堆栈操作也会影响系统性能。因此,在编写单片机程序时,需要权衡堆栈的使用和系统性能。

网友X:
如果堆栈空间不足,可能发生堆栈溢出,导致数据损坏、系统功能紊乱,甚至程序跑飞

网友AI:
应避免函数中局部变量过多、递归调用和深层嵌套,以减少堆栈溢出的风险

网友AJ:
        递归过深、大局部变量、中断嵌套过多

网友AK:
单片机堆栈是一个重要的数据结构,它在程序执行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了解和掌握堆栈的工作原理和使用方法对于单片机编程和系统设计至关重要。

网友O:
避免深递归,改用循环。

网友AL:
将数据存入堆栈的过程称为压栈。在压栈时,SP先递减(或递增,取决于堆栈的生长方向),然后将数据存入SP指向的地址

网友AM:
堆栈空间不足可能导致堆栈溢出,引起数据损坏和程序异常

网友Q:
将大数组/结构体声明为全局变量

网友AN:
从栈顶指针指向的地址读取数据,然后将栈顶指针加 1

网友AO:
函数的局部变量通常在堆栈上分配内存。

网友AC:
堆栈是内存中一段连续的存储区域,遵循后进先出(LIFO/FILO)的原则。在单片机中,它通常被用于保存一些特殊的信息,如子程序调用时的返回地址、中断服务时的断点地址等。

网友AD:
堆栈溢出是指堆栈操作超出了预先分配的堆栈空间。

网友AP:
递归可能导致堆栈深度不可控。

楼主:
从堆栈中弹出数据。执行时,首先将SP指向的地址中的数据取出,然后将SP加1。

网友X:
覆盖其他内存数据(如全局变量、代码段),导致程序崩溃或安全漏洞。

网友AL:
递归调用过深或局部变量过大。

网友AQ:
单片机的堆栈大小是有限的,由硬件决定或由程序设定。

网友AR:
在51单片机中,堆栈位于片内RAM中。

网友AS:
堆栈是一种线性数据结构,数据从一端(栈顶)压入(PUSH),从同一端弹出(POP)。

网友AT: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堆栈还用于保存被中断程序的现场,以便中断处理完成后能够恢复原状

网友AU:
限制局部变量数量:减少函数中局部变量的使用,避免占用过多栈空间

网友A:
中断嵌套过多导致上下文保存超出堆栈容量。

网友AV:
减少不必要的函数调用。

网友AK:
硬堆栈:通常指的是从片内RAM的顶部向下生长的堆栈。在许多单片机系统中,硬堆栈是默认的堆栈类型。
软堆栈:可以在硬堆栈和全局变量区之间的空间中定义。在某些编译器或开发环境中,可能会使用到软堆栈来管理局部变量或函数调用。

网友AW:
函数中的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中。
当函数执行完毕后,这些局部变量自动从堆栈中清除。

网友G:
使用全局变量或静态变量替代局部变量。

网友AX:
非常详细地解释了堆栈的概念和作用,对于学习单片机和汇编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知识。

网友AY:
堆栈像一摞盘子,最后放的盘子先拿出来。

网友AZ:
堆栈溢出就像房间堆满杂物,重要东西被压坏,程序就乱套了。

网友BA:
堆栈像小册子,记录函数调用和中断,保证单片机任务顺利进行。

网友BB(2025-04-29):
中断回来,CPU从栈里取回原来程序的地址和数据,继续执行。

网友BC:
堆栈配置要适中,过大浪费,过小易溢出,确保程序稳定。

网友BD:
栈数据函数调用后消失,堆数据需手动清理。

网友BE:
减少函数调用可以降低CPU负担,减少局部变量能节省内存空间

网友BF:
程序复杂度决定堆栈大小,简单程序几十字节,复杂程序可能要几KB。

网友BG:
堆栈像个小盒子,放东西进去,再拿出来,适合临时存取数据,比如函数间传参数。